接触器 中间,时间,热继电器,断路器等原件介绍

楼主(2015-03-21):
接触器:
接触器是一种自动化的控制电器。接触器主要用于频繁接通或分断交、直流电路,具有控制容量大,可远距离操作,配合继电器可以实现定时操作,联锁控制,各种定量控制和失压及欠压保护,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其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也可用于控制其它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照明、电焊机、电容器组等。
断路器:
断路器的作用是切断和接通负荷电路,以及切断故障电路,防止事故扩大,保证安全运行。
断路器分高压的与低压,家用的空气开关就是低压的断路器,而高压断路器要开断高电压、大电流,会产生电弧,所以灭弧是高压断路器必须解决的问题。
刀闸:
在电力系统中通常叫做隔离开关,因为他比断路器等有着更大的物理隔离间隙,即是我们用肉眼可以明显知道他是处于分离还是闭合状态,原则上不允许带负荷操作。
中间继电器:
作用是用来传递信号或同时控制多个电路,也可直接用它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或其他电气执行元件,它的结构和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只是电磁系统小些,触点多些。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时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的电气控制系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器件。一般分为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类型。时间继电器的用途就是配合工艺要求,执行延时指令
热继电器:
主要用来对电路过载保护,他的工作原理是过载电流通过热元件后,使双金属片加热弯曲去推动动作机构来带动触点动作,从而电路断开实现切断负载,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鉴于双金属片受热弯曲过程中,热量的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热继电器不能用作短路保护,而只能用作过载保护
熔断器:
简单的过电流及短路保护,在通过超出额定值的电流后,因发热或瞬间过热使熔体熔断,以达到断开电路的功能。
磁盘电阻:
就是一个盘型的可连续调节阻值大小的电阻器。
变压器:
变压器是一种用于电能转换的电器设备,它可以把一种电压、电流的交流电能转换成相同频率的另一种电压、电流的交流电能。
电容:
电容在电路中主要起到滤波和储存电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