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维修详解(部分适用于锂电车)

楼主(2015-03-21):
1.如何判断电动车电机是60°或者是120°?
拔掉(断开)霍尔插头,然后开电门锁。慢拧转把,电机有动静表示电机60°。若一点动静也没有就是120° 。

2.怎么把60度电机改成120度电机?
把电机打开,中间一个霍尔反一个面装好。就可以改为120度。
3.电动车原是霍尔刹把怎么换成2根线刹把,接线怎么相接呢?
三根线的构成是红(+5伏)、黑(地线)、绿(刹车信号),这样的刹车叫电磁刹车,熟称ABS刹车。新的控制器上的刹把是2根的,你只需要接黑线和刹车信号新就可以,红线不用了就可以。
4.无刷电动车中霍尔代换应注意什么?不同电机中的霍尔有何区别?
首先看霍尔的排列顺序,有字的一面为正面,没字的一面为反而。如按正、正、正排列电机就是60度,如按正、反、正排列就是120度电机。要换最好全部换成同一型号的霍尔。焊接时要快、准,接线要按原来的顺序相接,不能搞错。无刷电机`一般分为120度和60度,带换的时间应看看以前霍耳是什么位置?如果在控制器也坏了的情况下可以换一个无霍耳控制器,那样不会太麻烦。
5.如何判断电动车电机是多少瓦?又如何才能知道它是60度还是120度?
简易车一般是180-250瓦,踏板一般是350瓦,电摩一般是500-800瓦!再有就是看电机上的钢印了!无刷电机里的三个霍尔组件都是平行摆放的就是60度的电机!要是其中有一个呈翻转180度位置摆放的就是120度的电机!电动车一般250W,350W,电摩就是500W,750W.电机有钢印在上面有功率大小。
6.如何快速检测无刷电机是否好坏(不考虑霍尔元件)?
简单的方法:在三根相线悬空的情况下,电机用手空转应无阻力,任意两根相线短路,电机有明显间断阻力,且阻力一致。
三合一电子喇叭换为铁喇叭,如何接线呢?
一路一路的来,找到转向的那个开关,然后顺着转向灯开关上的线找到接三合一喇叭的线,找到喇叭开关,然后顺着这根线,找到喇叭线。其他线也是如此。
8.如何检测电瓶好坏,如何检测电瓶容量?
直接用电炉丝放电,然后量电压。电压下降不合常理的快的,这个电池就完 了。
9.无刷电机其中有一根绕组线与其他任意一根短路,没有阻力,说明什么,要不要紧?
说明其中一个线已经断了,3根粗线分别接触,都应该有阻力才行,如果其中一根没有阻力,则断了。
10.电动车正极搭铁有6v左右的电,会不会损耗电量,损耗严重吗?
漏电了,用摇表分步检测。排除法解决。
11.一组新电池装车用几个月后,现发现不能跳灯,换了充电器也是这样,像这种情况厂家可退的吗?
应该可以退,但超过一定期限厂家只会给换维护电池。几个月不至于不能跳 灯 啊,这种情况起码要1 年以上才能出现……缺水。电池灯不变,发热,以至于变形。

量霍尔问题-量无刷电机霍尔是不是用机械万用表量更为准确?
就用数字表来量,1.把表转到直流20V的位置,打开电源把黑表笔接地线(黑线)红的分别接黄-绿-蓝慢慢转动电机看有没有0—5v的电压有就是好的。或者把表转到测通断档拔开霍耳与控制器的插头,测电机霍尔用黑笔接+极红的分别接黄绿蓝一般的阻值在650左右。首先怀疑霍尔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开电机,把检测仪和电机线连好用一块小的强磁在霍尔上来回试只要检测仪的灯有灭有亮就正常,如常亮或常灭就有问题。
13.今天朋友转来一台车,电机咯噔咯噔响。将其控制器装在其他车上正常仔细检查发现电机转一圈响一下排除机械故障后打开电机发现一块磁钢碎掉(未脱落)一块不完整(厂家填缝的大半块)换掉碎的依旧看来只有换无霍尔控制器了。
做工这么差啊,可能是磁场不均匀的问题,霍尔无法准确定位导致。朋友说的对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和平电车,电机换过霍尔和控制器以后就和你说的问题一样,我试过好多次也不行。最后也是装一个无霍尔控制器一切正常。

14.在查线路时,有时候有表是不管用的大家不防用灯试试。我遇过用表量有电就是不行,用灯就不亮。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那是电池的虚电压。负载后就会跌落。
15.元朗的60°控制器怎么改成120°的?
将芯片4脚的下拉电阻改为上拉即可。
16.一电动车不走拔掉后尾灯正常何故?
换尾灯灯灯泡试试。有刹车灯,刹车灯或灯座漏电了,导致刹车信号直接经过灯丝到地了。
17
.怎样在将高电平刹车用在低电平刹车?
可以改,直接在转把信号线上接出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转把信号),二极管负极接刹把线就可以了。
老烧控制器和转把?
控制器用的是天津松正4815E的智能控制器,仪表是带助力和定速显示的,用户来时是仪表无电量显示,加速无反映.检查发现控制器,转把,仪表坏东西了,全更换后一切正常,可谁知刚回去用了两天又来了,故障照旧,没办法连电机一起换了,用户开回家几天又发生同样问题。
主电缆线部分是不是有漏电,接触不好,破皮等现象啊?线路没查到问题,但发现助力传感器异常,拔掉后开了两天没发现问题重现,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19.今天修了一个小鸟电动车。她的充电器坏了,我换了无锡源能达的充电器换了两个坏了,两个都是烧电阻正负级我看了也没有问题就是搞不懂为什么?
在用万用表再确定下电池正负极和充电器正负极和电压。有的电瓶也有正负极反的情况呢。红的是负,黑的是正。。。。小鸟电动车的N 是负,L是正,确认一下!
中间是正的????就是想垄断售后啊,这样的话就没有通用性了。

20.48V500W无刷电摩,转速变慢,换了两个转把也是一样,直接短接转把正5V与信号线,速度则正常,是不是控制器出现问题了呢?以前遇到过此种故障,拔开限速线就行了,可这回不知是啥问题?
先把控制器限速拔开试试,不行的话换个新控制器试试,如果换好了,就说明原控制器的转把线路输入电阻变的太大了,已经不好了。把限速线分开包好,可能是限速线碰到水了。
21.电动车负极搭铁了,会不会损耗电瓶电量?
会的,续行里程会短,漏电厉害。不能让电动车负极搭铁,电动车和摩托车不一样。维修过程中,感觉电货三轮(串激电机)绝大部分都是负极搭铁的,也正因此,被电了好几次.负极搭铁很危险,下雨的时候就会电人。

22.控制器按以前常用的方法去检测是好的还是坏的,表红接电源负,表负接三相线,测量500多点,反过来测也是一样,这样的数据应该说是管子没烧.
遇上的问题是,控制器刚拆下车时检测数据不正常,也就换了个控制器问题解决,断定是控制器坏了,可为什么控制器时间搁了些天,再去测量,数据又正常了,像是管子没烧
这个时候,控制器电容里面是有电的(有的管子还可能处于导通状态),放了几天后(或几个小时或几分钟),电容的电没有了,数据就正常了。我没事也喜欢用表量哈新买的控制器但是实际中我从不用表去测量用经验就可判断控制器好坏了 最简单的还是跟我师弟学的直接上新控制器去试了 这东西得大家交流经验才能成为精辟,用万用表测控制器好坏不怎么切实际.还是换个试下就OK.不过有些基础的东西可以量的出.
23.希望各位朋友,发表一下自己在维修中,对无刷控制器好坏的测量方法。

一、 断电检测(用二极管档)
1、 检测控制器电源输入正负极早否短路
2、 检测控制器绕组线参数:
A、 用黑表笔接电源正极,用红表笔分别接触黄、绿、兰三根绕阻线,参数在400-700之间
B、 重复2的步骤
3、 霍尔信号线检测:用黑表笔接黑线,红表笔接红、黄、绿、兰四根线,应无短路故障

二、 通电检测
1、 检测控制器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有36V(48V)以上电压
2、 检测霍尔信号线是否有5-7V电压
3、 检测转把电源是否有5V以上电源
4、 转动转把,检测信号线上是否在0.8-4.2V之间变化
24.在有一个有刷控制器,但是没有仪表线,请问怎么改装一个仪表线出来?
这个仪表线是速度线还是向仪表供电的线?速度线从电机负极上接出来就可以,仪表供电线从锁线上面接出来就可以。
有个电摩一开电就烧保险,请问这是为什么?
线路短路了,把线束打开看看。我曾经遇到过,是控制器烧了。
26.我昨天修个车子,那位车主说叫过很多人修,都查不出是什么毛病,快半年了.
故障是这样的.开电门锁,有时满电显示,转把可调速.有时欠压显示,转把不可调速.反反复复.他电瓶盒是立式带触点的那种.有时开了没多少路,也会显示欠压,然后拍下电瓶盒又正常了.
我首先看电瓶盒里的电瓶线是不是接触不良,但不是,然后我再拆了电门锁看下,还不是.然后我就考虑是不是控制器的问题.拆开来看,卸掉保险丝,发现两条正线搭一下就显示欠压,有时又不显示欠压.然后我再搭,搭到它显示欠压时,量保险丝处线与电瓶端负极,显示电压正常啊.我就怀疑是不是负线有问题.再量控制器端负极与电瓶端正极的电压.显示31.4V.
就是负极线问题了.我再卸掉和电瓶接触的那个触点看,下面都是铁锈....原来如此.我就直接把负极线接触点,结果故障解决.
27.1,机械刹把有2根线,通过线束后连接在控制器上,却仅有1根线了,那一根线接在哪了
2,一般。短接无刷电机3根线。转动有阻力,表明电机正常,这个正常是否包过霍尔也正常
3,测量霍尔线,轻转电机,电压均显示数4.8伏,但不变化,是否说明霍尔有问题。啥问题
4,转把的负极线与刹把的负极线能否连接在一起,公用
1:如果是低刹,另一根线接在了总线束上,是负极。高刹的话,一根线接在了正极(锁出线或12V正极上)。
2:这个正常不包括霍尔正常,霍尔要用仪表去测。
3:测量霍尔线,轻转电机,万用表红接霍尔信号中的任意一根细线,黑接地,电压不跳变的话,说明霍尔击穿,坏掉。
4:转把的负极线与刹把的负极线能连接在一起,只要是和总负极相连接就可以。
28.如何调低或调高充电器输出电压啊?
调T431旁边一个电阻,有TL431的话,就调它旁边的一个点为器,没有的话,调电压反馈电路部分,(一般都有可调电位器)
29.低电平控制器。调速时,转把电压由高到低变化,而刹车信号线电压则由低到高变化,且变化数值一致.这其中有何关联?原理如何?如果控制器上没有刹车信号线.如何通过其他线改个出来?
调速时,转把信号应该电压由低1.1到高4.2变化,刹车信号线电压则由低到高变化,是不是普通低刹?看看这个刹车线是不是经过了一个二极管接到了转把信号线上?就通过在转把信号线上加个二极管出来,就可以改普通低刹了。
30.电动车维修相位有36种接法?
电动车维修相位有36种接法是的,就是排列与组合了,但120度的在这个36种接法中,有6种接法是对的,3种正转,3种反转,60度的只有2种接法是对的,一种正转,一种反转。
31.电子刹车到底咋接啊?
如果控制器上没有电子刹,那控制器上的刹车的两根线你要分清楚,一根是刹车信号线,一根是地线(有的没有此地线)。你把刹把的信号线和控制器上的刹车信号线相接,刹把的5伏线跟转把的5伏线相接,地线也和转把的地线相接就可以了。但所有的前提是刹把和控制器都要是低电平的。
那要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刹把输出的是高或是低信号呢?
刹把霍尔5V接控制器5V电源,地接控制器地,信号线接控制器低刹线或高刹线(也接万用表红表笔),黑表笔接地,捏刹车,看信号线输出的电压是高是低就知道了。一种是电子刹把,俗称是电子刹车,刹车后电机停转的方式和普通刹车一样,另一种是电磁刹车,就是电磁制动,即E-ABS,刹车后电机立即停转(或有个电磁制动过程)。
33.3根线的蜂鸣器如何接?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3根线的蜂鸣器里面有继电器的,是正极一根,负极一根,信号一根,里面没有继电器的,是正极一根,信号一根,负极是假的(在里面无任何连接)。楼主可以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34.修了一辆车,原来是低电平刹车由于没有相同控制器就用一个高电位的,谁知在刹车信号线接48V电压试时烧坏了转把,不知何故?
可能是48伏的电压转到5伏的电路上了,就把转把给弄坏了.高电位的控制器是可以改低电位的刹车的,楼主可以直接从转把信号线上接出一个4007二极管就可以了,二极管的正极接转把信号,负极引一根线到原车的刹车信号线,在接到刹把开关就OK了。刹把一闭合,转把信号经过二极管降压到负极,就低电平刹车了。那低的改高的呢?可以改不?低改高,加三极管电子开关。
35.无刷电机进水的快速处理法?
电机都有三根线芯2-2.5毫米粗线.拆下电机后,把其中的两根粗线并接当以条线用,然后把另外一根和两根合在一起的那根线接倒12V20A的电瓶(旧的,但有一定高的电压和容量还能用但走不远的那种电池)的接线柱上.接上电后电机的线圈会慢慢发热,当温度上升倒手感觉受不了的时候断开12V电源,当线圈温度下降后再接上12V电压。。。。。。。。。。一般3次就可以把水份排干!!线圈相当于一个电感,加上电压后肯定会发热,这样就会把线圈内部的水分排出来,不错!
36.现在想向大家请教一个小问题就是电瓶一年后需不需要加水,加的话是加原液还是补充液?
乐百氏纯净水就行,电瓶打开每个格里加5毫生就可以了!不要加多了!一般需要加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加纯净水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加的,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37.用48V电瓶,36V控制器可以控制电机.请问好不好(如电机容易发热,控制器容易坏等)?哪些主要的技术参数会改变?
48V电瓶,48V控制器可以控制36V的电机,这样是可以的,电机速度会快,当然发热也会相应高点。但使用是没有关系的。36V控制器用个几个月就会坏的,管子耐压不够,电容耐压和容量不够,电池也会坏,因为36控制器欠压是31.5,而48电池是41.5。
38.一辆载重王电动自行车,有电,但转动转把不去,换了控制器也不行,后拆开电池盒,发现报警器的电源线已断开,接上后一切正常,想问,这是不是报警器带自锁功能呢?报警器不通电则电机也不转.这线路是如何接?
先修刹车灯常亮这个故障,把控制器刹车断电线拔掉,把刹把线也拔掉,还是亮??车子是低刹还是高刹?低刹的话要查后刹车灯的刹车灯线是不是直接到负极了或者还是和负极有接触的地方(或者漏电),(锁出来的正极-刹车灯丝-刹把开关)主要就查刹车灯丝出来后的线路。高刹的话(锁出来的正极或12V- 刹把开关-刹车灯丝-负极)就要查开关是不好的,拔掉开关还亮的话就要查刹把开关出来后的线路。看看有没有和其他线路串电。电机不动的话就好查了,控制器源,转刹把,等等。
39.几天没开,打开电门锁,发现整车没电,表针到头,按一下灯,突然猛闪一下就没了电。
拆开测电瓶52V,一直测到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铁盒,比火柴盒大的),4线(2粗2细,一红一黄,一蓝一绿),拔开,盒底有“力炬”两字。经测,红(正)线为52V,出来的黄线没有电压。
我把这个东西废了,直接接上,电动能转。一高兴把蓝绿两条细线也接上,转换器冒烟了,慌忙短电,重接上(蓝绿两条细线没敢接),电动还能转。
估计是“力炬”坏了,另外至少电表已经坏了,转换器不知道烧了哪里。
所说的小盒子,可能是个继电器吧。(2粗2细,一红一黄,一蓝一绿)。两根粗线是大电流,两根细线是控制。两根粗的可以直接用粗线短接。这样就可用了,细的控制线就不用管了。(但最好还是要看具体线路)
40.有关防盗器的接法原理和好坏判断的方法有谁能指导吗?不是那种简单的,是批量具有断电,推不动的?
带锁电机及遥控启动功能的防盗器的接法一般在其所配的说明书上都有,因为每个厂家的防盗器的出线颜色不一样,但接法都是大同小异的。正极(一般是红粗)接电池正极,黑粗接地,应该还有一根是接电源锁的线(颜色不定),在还有一根应该是锁电机的信号线,一般与控制器的锁电机信号线接在一起(颜色不定)。在有就是接收天线了。注意防盗器带锁电机功能的有高电平锁和低电平锁两种。
41.一客户称把手指放在刹把上时,一按喇叭开关就有麻手的感觉,本人亲自体验,触电的感觉非常明显,后来没有办法,换了一个新喇叭后就好,想了半天也不明白什么原因,难倒是感应电动势呀,不明白的?
铁喇叭里面的线圈感应电动势(主要是尖峰干扰脉冲)比较厉害,加之喇叭外壳于里面的线圈绝缘不好了,所以就漏电伤手了。以前,一按铁喇叭开关,电机就动一下,就是这个原因。控制器单片机受干扰了。
42.怎么测量电机的相角?如果60°的无刷控制器用在120°无刷电机上会有什么状况?反之又如何?
无刷电机相角的判断
无刷电机的相角是无刷电机的相位代数角的简称,指无刷电机各线圈在一个通电周期里面线圈内部电流方向改变的角度。电动车用无刷电机常见的相位代数角有120度与60度两种。
观察霍耳元件安装空间位置判断无刷电机的相角:120度和60度两种相角的霍耳元件安装空间位置不一样。60度电机三个霍耳的排列都是一样的,120度电机中间的那个霍耳要翻转180度安装。
  无刷电机的霍耳元件有五根引线,分别是霍耳元件的公共电源正极、公共电源负极、A相霍耳输出、B相霍耳输出、C相霍耳输出。我们可以利用无刷控制器(60度或120度)的五根霍耳引线,将无刷电机霍耳元件引线上的正负电源接好,将其余A 、B、C三个相位传感器的引线,任意接在控制器霍耳信号引线的引线上。接通控制器电源,由控制器给霍耳元件供电,就可以检测到无刷电机的相角了。
  方法如下:用万用表的+20V直流电压档,并将黑表笔接地线,红表笔分别测量三个引线的电压情况,记录下三根引线的高低电压。轻微转动电机,让电机转过一个最小磁拉力角度,再次测量并记录下三根引线的高低电压,如此测量记录6次。我们用1表示高电位,用0表示低电位,那么,如果是60度无刷电机,连续转动6个最小磁接力角度,则测量出的霍耳真值信号应该是:100、110、111、011、001、000。调整三个霍耳元件引线的引脚顺序变化,这样对于60度无刷电机的A、B、C三个相位就判断出来了。
  如果是120度无刷电机,连续转动6 个最小磁拉力角度,测量出的霍耳真值信号应该是按照100、110、010、001、101的规律变化,这样霍耳元件引线的通电相序就判断出来了。
  3 无刷电机的接线方法
无刷电机的线圈引线有3 根,霍耳引线有5 根,这8 根线必须和控制器的相应引线一一对应,否则电机不能正常转动。
  一般来讲,60度和120度相角的无刷电机,需要由与之相对应的60度和120度相角的无刷控制器来驱动,两种相角的控制器不能直接互换。60度相角的无刷电机与60度相角的控制器相连的8根线的正确接线有两种,一种正转,一种反转。
  因为对于120度相角的无刷电机,通过调整线圈引线的相序和霍耳引线的相序,电机与控制器相连的8根线的正确接线可以有6 种,其中3种接法电机正转,另外3种接法电机反转。
如果无刷电机反转,表明无刷控制器与无刷电机的相角是匹配的,我们可以这样来调整电机的转向:将无刷电机与无刷控制器的霍耳引线的A、C交换接线;同时将无刷电机与无刷控制器的主相线A、B交换接线。
  注: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智能无刷控制器,这种智能无刷控制器具有自动识别电机相角的功能,能同时实现60度与120度两种相角的无刷电机的驱动。
43.开大灯或行车灯,不刹车时开始可以转动电机,但拧一下刹车松开后电机就不转动了,要从新开一下锁又可转动,但还是不能拧刹车。不开大灯或行车灯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新车,不知道是厂家线路错误,还是控制器的问题?
可以先把后尾灯的插头拔掉试试,如果好了,问题就可能出现在后尾灯泡上。换两个好尾灯灯泡就好了。开大灯,大灯回路工作,因为尾灯两根灯丝粘在一起了,所以刹车信号经过大灯回路到地了,所以也就刹车断电了。
44.近段雨水多,电机很容易进水,不知大家有什么高招可以让电机防水?
出线孔打上胶水(如玻璃胶)或盖上小帽子,端盖装的时候打上密封胶。
45.3合1喇叭有的是5条线,有的是7条线.有的是9条线.5条线知道,那7条线和9条线都是怎么接的?
7条线和9条线应该是4合一喇叭,在3合一的基础上加了报警锁电机功能。要看喇叭的接线图纸了,才能确定那些线是什么功能,没有图纸,去判断的话比较麻烦,说不定就会把喇叭烧了。想知道每根线是什么功能太简单,不过有点麻烦,在每根线前面加个保险丝,如果不对就烧保险丝,而不会坏组合喇叭功能,保险丝贵吗?
46.无刷控制器会不会出现飞车现象?
会的,转把负极脱开后或接触不好,就会飞车。但管子击穿了,是不会飞车的。有刷控制器管子击穿了,就会飞车。有的无刷控制器有转把上电防飞车保护功能和转把运行防飞车功能,即转把负极脱开后,打开电门锁,控制器不会起作用。只有在转把负极接好后才可以。
47.维修之中发现很多转把并非里面的霍尔故障,很大一部分是里面的把簧断裂或固定把簧的眼孔损坏,致使转把不能正常工作,下面我来介绍个人维修转把的经验。目前市场的转把内部结构分为2大类。
一.销子型,这种最为简单,只要人一只手握紧转把的前半部分,另一只手握紧后半部分用力往后拽。重点用的力气不能太大,往后拽的时候应该要保持平稳。拆开以后视损坏部位给予解决,一般损坏部位有3种,1.转把簧断,这时手头上如果有好的把簧可以直接换了,如果没有,那就在坏的把簧上重新做一个卡子,这样做的结果是修好后的转把弹力会比原来的有所增强。2.用于固定转把簧孔眼损坏,本人维修是这样的,把簧还放在损坏的孔眼里,然后用电烙铁加热把簧,一般固定把簧的孔眼大多数塑料的,这样的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的使把簧更深的进入孔眼里达到固定的目的,然后在打点101胶水或AB胶等干后装好就OK了,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忽略,前提是看你自己对上一个步骤有没有信心。3.霍尔坏,这种情况一般是换转把了,如果你平时收集了一些好的霍尔,就可以自己换了,如果你是搞售后的,有的时候原厂配件不及时而顾客又不肯用普通件,就只有费事换霍尔了。
二.卡子型,这种转把大多数维修工不知道怎么拆开来,特别是新手,除非你是生产转把厂家的。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一根细铁针,在转把霍尔引线附近有一个很小的孔眼,用一只手把铁针插入孔眼并把前半部分固定在用稍许力气往下砥住,另一只手握住转把的转动部分往前转,也就是和正常使用转把的方向相反,听到卡的一声就OK了,维修方法和上面一样.
在随便说下正把和反把的区别,在谈下如何自行改装正.反转把
正把和反把的区别的就在一个感应电压上面,我也不怎么清楚,不过正把电压好象是从低到高,反把则正好相反,电压变化一般是0~~5V或5V~~0V之间,转把里面就是一个霍尔和一块磁铁,原理是靠改变磁铁磁性的强度来调节电压从而同过控制器达到控制电机的目的。下面我们来吹吹怎么改正反转把,其实太简单了,有2个方法,一,要么把霍尔翻个身,要么把磁铁翻个身,两个都是180度的,比如一个转把是正把你把里面的霍尔翻个身他就是反把了,或改变磁铁也可以,反把的方法和上面的一样。

48.想在电摩的普通转把上加装个巡航开关,不知可不可以?如何改才能实现巡航呢?(不改动控制器)
不改动控制器?不好加。DIY的话可以这样,转把红线5V接一个5.1K或10K电阻进巡航开关(带开关的转把),巡航开关出来,接转把信号线,按下开关,5V经过电阻进信号线,这样就实现了“巡航功能”,断开开关,转转把照样可以调速。可以试试。
49.(维修)电动车维修心得
1. 电池充不上电或充不足电。
1 电池使用寿命终止:更换或修复电池;
2 电池内保险管内保险丝断:更换保险丝;
3 电池保险管与保险座之间接触不良:调整两者位置使其接触良好,或更换保险管;
4 充电器无输出电压或输出电压低:更换或修复充电器;
5 充电器与交流220V电源接触不良:重新插接电源;
6 充电器指示灯异常造成假充满:更换或修复充电器。
2. 仪表盘上电源指示灯不亮而电机运转正常。
1 表盘正负极引线间无电压:接插件接触不良或引线断路:重新插接或换线;
2 发光管损坏:更换或修复发光管;
3 表盘线路板上有断路:更换或修复仪表线路板。
3. 电机时转时停。
1 电池电量不足:给电池充电;
2 电池触头接触不良:调整触头位置或打磨触头;
3 电池盒内保险管与保险座间接触不良:调整或更换使其良好;
4 调速手把内感光片感光管内有污垢:清洗或更换感光片,擦试感光管,仍然不能排除故障:更换调速手把;
5 控制器内有故障:更换或修复控制器;
6 调速手把引线似断未断:更换或修复引线;
7 刹车断电开关出故障:调整或更换刹车断电开关;
8 电源锁烧蚀后接触不良:更换或修复电源锁;
9 线路内接插件虚接:重新插接,使其接触良好;
10 电机内碳刷、导线、绕组虚焊、虚接:修理或更换电机。
4. 打开电源,控制器正常工作,转动手把,电机不转动。
1 检查右手把调速线是否脱落,控制器或电机接头是否脱落;
2 左右闸把是否断电。
5.骑行费力,速度慢。
1 检查刹车是否抱死;
2 内胎气压是否合适;
3 蓄电池电压是否充足;
4 是否超过限制坡度或顶风。
6.行驶距离短。
1 电池长期放置:请先补充电;
2 轮胎气压是否不足:打气;
3 检查刹车是否过紧而摩擦轮辋:调整刹车;
4 电池充电是否充足:补充充电;
5 是否遇上坡或顶风:脚踏辅助行驶;
6 气温是否过冷:电池能量发不出。
7.用钥匙打开电门锁电源,仪表盘电源指示灯不亮,转手把,电机不转。
1 电池盒上保险丝烧坏:更换保险丝;
2 电池盒上保险丝接触不良:调整保险丝管,使其接触好;
3 电池盒上触头接触不良:调整触头使其接触好;
4 电池盒触头烧坏:更换新触头;
5 电门锁烧坏:更换新电门锁;
6 电池盒内电池引线断路:更新接通线路;
7 电池盒内电池内部断路:更换或修复电池;
8 电门锁引线或触头引线断路或接触不良:重新接线。
8.打开电源开关,仪表灯亮,但转调速手把,电机不转。
1 控制器损坏:更换或修复控制器;
2 调速手把损坏:更换或修复调速手把;
3 刹车断电手把损坏:更换或修复;
4 电机内部损坏:更换或修复新电机;
5 车上导线断路:重新接通线路。
9.打开电源,电机立即旋转。
1 调速手把损坏:更换或修复;
2 控制器损坏:更换或修复。
10.电池充电8小时后,电动车只跑10公里。
1 电池老化: 更换或修复;
2 电机部分短路:更换或修复;
3 控制器损坏:更换或修复;
4 充电器输出电压低,电池充不满:更换或修复充电器。
11.电动车车速明显不如以前快。
1 电机部分短路: 更换或修复;
2 控制器损坏:更换或修复;
3 调速手把损坏:更换或修复;
4 机械故障不灵活:保养、上润滑油。

12.电池充电一小时,绿灯就亮(电池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
1 充电器电压低,使电池充电严重不足:更换或修复;
2 电池进入衰退期,不能满足长时间放电:更换或修复。
13.充电8小时,充电器绿灯不亮,电池发热。
1 充电器充电电压偏高:更换或修复;
2 电池组或其中单节电池出现故障:更换或修复。
14.电池漏液。
1 电池破损:更换或修复电池;
2 充电时电池位置倒放,充电电压偏高。
15.人力骑行时感觉速度慢,滞重感强。
1 前刹车或抱闸(涨闸) 与转动部位摩擦:调整前后刹与转动部件间隙,既要使转动灵活,又要保证刹车制动性能良好。
2 链条过紧:调整后轮轴前后位置;
3 前、后轴挡及中轴部件并帽过紧或部件磨损:松动紧固件或更换或修复磨损的部件;
4 前后轮胎充气不足:轮胎充气至足。
16.电池充足,但负载情况下两只红灯(欠压灯、过流保护灯亮,电机熄火。)
1 充电器输出电压偏低:更换或修复充电器;
2 电池充电时间短:重新充电延长充电时间;
3 电池组或其中单只容量下降:换电池;
4 电极损坏或接触不良:更换或修复电极。
17.在行驶中有停使、时快时慢、无力等感觉。
1 七芯连接接触不良:更换七芯线;
2 霍尔断电刹把接触不良:更换刹把。
18.电池充足,显示灯全亮,但负载轮毂转动无力。
1 齿轮磨损打滑:更换或修复齿轮;
2 轮毂电机绕组部分短路:更换或修复电机;
3 自行车装配问题或部件磨损:重新调整自行车部件螺母松紧;
4 电机轴齿轮减震橡皮损坏:更换或修复。
19.电力驱动有不规则的停转。
1 控制器与电机接插件松脱或导电不良:重新接插或更换或修复;
2 轮毂电机碳刷与转子接触不良:换电机。
50.请问电池稍微有点鼓了,再加电解液还有用吗????
要看电池的容量怎么样?鼓了,但容量还是很好的,加水后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

51.怎么区分高低刹车呢?
已经装在车子上的控制器是很好分别的,这里就不多述,对于还没有安装的控制器。有的控制起器上有说明,可看说明,没有说明的,把控制器装在车上,找到认为是刹车的线扣就是刹车的信号线,将这个线扣先对负极搭一下,如果断电,就是低的,如果不断电,再将这个线扣对正极48V或12V搭一下,如果断电,就是高的。
52.最近发现只要把开关拨到正常运行档位,不用拧转把车子就自己动起来了。上周发现的,当时是时好时坏,现在是彻底这样了。
是转把的地线断了。换了条线就好了。
53.想改变转向灯的闪光频率,应该如何改?
打开闪光器,分析其电路,把振荡电容找到,加大其容量。
54.本人见到有电动车安装有集喇叭、转向提醒音、报警器的三合一喇叭,请问哪位师傅知道此类喇叭的原理和使用接线。
原理就不说了,接线一般红色的直接接正电源正极,黑色直接接负极,兰色接锁后线,棕色接方向灯,紫色接喇叭,但喇叭的开关前要直接接电源正极不经过钥匙.
55.转动电机,前后都有较大的阻力,,从控制器出扯掉电机线,电机正常,啥毛病?
控制器内MOS管坏了,管子击穿,相当于电机相线短路,所以会有阻力。无刷电机换相是取决于控制器控制器的当控制器内的MOS管(行管)坏了之后,电机等于是处于主相线(线圈相线)直接导通的状态,电机转动也就相当的费力了!
56.48v充电器通上电源充电时,充电指示灯一会亮–会灭,间隔时间只有几秒?
此问题我已解决,是有一电子原件烧了。
57.36V无刷简易电动车,骑行中突然停下,助力也没有了.拆开检查,去掉刹车断电线,故障依旧,检测控制器输入电压,有39V.短接转把正极与信号线,电机不转,检查霍尔,正常.量转把电压3.4V(正极与负极) 2.4V(正极与信号).转动转把,电压2.4V--0.8变化.霍尔正负极电压为3.4V,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不是控制器出故障了?如不是,该如何排查?转把与霍尔电压正常吗?
故障已解决了,换了个控制器就行了,只是没有定速功能了,也不知是不是自己没有接完线,定速这个功能应该是控制器内部直接控制的吧,对吗?有一个四孔插,其中三根线是转把的,另外一根线是刹车断电线,对吗?但试车的时候没有断电功能(低电平刹车),后面发现还有一根线没有对接,接上去后,刹车,电机还是轻微转动,而且还伴有声音,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刹车功能没有的话,要低电平刹车的话,楼主找不出刹车线的话,可以在转把信号线上正接一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转把信号线,负极接刹车线)然后从二极管负极引出一根线接到刹把上,就可以实现低电平刹车了。
58.有一个客户控制器坏,换同类型后发现当接上刹车线后速度就会很慢,后刹车信号匹配,十12伏,仔细查找当换上刹车灯后就正常了,原来不想换那个坏了的刹车灯,照说刹车灯坏了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因为刹车信号是一样,有谁能说说这种故障现象的原因吗?
这是由于控制器的刹车信号线经过了刹车灯泡这个电阻,由于刹车灯泡不良,所以刹车信号经过灯泡后到负极了,所以没有刹车的前提下速度就变慢.一般都是由于刹车灯泡或灯座不良引起。
59.怎样测电机的好坏?
无刷低速电机检测程序
1、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电机8条线是否有短路或破皮, 及时排除故障
2、 用霍尔检测仪(论坛里有它的原理图)检测霍尔是否有故障:
A、 A,b,c三个灯循环闪烁--正常
B、 A,b,c中有一个或多个不闪烁--霍尔损坏
C、 a, b,c均不亮--红、黑线断路或霍尔损坏
3、 检测电机绕阻线:
A、3根大线应相通
B、3根大线是否与外壳相通--阻值无穷大正常,阻值偏小---判断为短路。
C、短路3根大线, 电机有均匀电磁阻力,无卡阻现象。
A、 断开3根大线,正反转电机,均应无卡阻现象。若正反转均有电磁阻力判断为线圈短路
4、检测磁钢:
A、短路3根大线,有较强电磁阻力正常,阻力偏小为磁钢退磁
B、检测空转电流偏大--退磁现象(辅助手段)
60.一台250W踏板电动车--控制器损坏;换新控制器后--空载运转超速--输如电机的三根线发热?
是不是你换的控制器与原控制器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和电机原配的,要调线,线色对调后电机就不会超速了,像你说的现在这个现象,可能是没有与电机匹配,才出现了超速,空载电流大,电机线发热,建议把线对调一下。
问题解决了。你说得很队,就是控制器不匹配的问题。
61.倒转正常了,怎么调翻转?
先别动线看仔细,控制器黄线不管接什么颜色的都别动,另外两根线互调,霍耳线中间的绿线不动,细黄线和细蓝线互调.有的车可以.试一下!
62.再就是角度是怎么判断的?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机三个霍耳的阻值,黑表笔放在黑线上依次测量黄绿蓝,如阻值一样为120度,不一样为60度.如有阻值为零或很小为霍耳损坏.
63.转换器的线断了,有三根线,其中一根有保险,我不知道怎么接了?
转换器这么简单。三根线,一根为48V。一根为12V 一根为负线。其中一根有保险,有保险的是12V输出。看看转换器有没有短路的地方。转换器就只有3根线,输入48V,输出12V,还有地线。
64.如何迅速查找电动自行车故障?
修理电动自行车分两步进行,即查找故障和修理。而修理的前提和关键是迅速查找故障,如同病人到医院治病,先找出病因,确诊后,才能进行治疗。
一、车不转(即电动机不转)
1、在有电的情况下,打开电门锁。用万用表测量电机引线有无电压,可立即判断出线路和控制线路的故障。具体测量方法是用万用表DC档测量控制器(2、3)或电机引线,转动调速转把测出有无电压,即可查出故障。测量结果是有电压,则判定:电机坏或控制器至电机的引线断路故障,应予以排除。测量结果无电压,则判定:控制线路有故障,应进行下一步检查。
2、把控制器刹车断电插头断开,再转动电转把。车转动,则判定:刹车开关已坏,已造成短路故障,应换新刹车开关。若车还不转,则再用一个好的调速转把,替换原转把。如车转动,则判定:原调速转把已坏,造成电动车不转,应换新的转把。
3、测量电池盒触点,可立即判断因电源部分造成车不转的故障。测量方法是用万用表DC档测量电池盒触点,看有无电压显示。若无电压显示,找开电源锁,仪表盘指示灯也不亮,则判定:保险管熔丝断,应换保险管,电线脱落,焊断头或者应换新线。若有电压显示,打开电源锁,仪表盘指示灯不亮,则判定:电源锁坏了,不通电换新锁即可。
二、打开电源锁,车转不停(惊车现象),刹不住车
检测方法是把控制器调节器速转把插头断开(三线插头7、8、9),可立即判定调速转把或控制器故障。
如果断开调速转把插头后,打开电门锁车不转了,判定:调速转把已坏,应换新或修好。
如果断开调速转把插头后,打开电门锁,车还转,判定:控制器已坏,应换新

网友A(2015-05-11):
写的很详细,值得拥有

网友B(2015-10-14):
收藏,以備不時只需

网友C(2015-12-28):
非常实用

网友D:
太实用了,谢谢

网友E(2018-05-13):
你确定电磁刹是ABS?

网友E:
看到后面E-ABS还差不多…

网友F:
写的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G(2018-07-13):
详细,专业,这你点赞!

网友H:
我最早修过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I(2019-01-15):
太好了,谢谢分享。十分值得学习的内容。

网友J:
值得学习 好多呢

网友K(2019-02-15):
牛啊,浅显易懂,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L(2019-05-10):
写的很详细,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M:
学习了,到时候可以好好收拾我家的小驴了。谢谢大侠的慷慨。

网友N(2019-06-27):
额,太专业了!

网友O:
大神!膜拜您

网友P(2020-05-15):
分析到位 非常实用

网友Q(2020-06-18):
这个要保存下来,以后碰到电动车有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R(2024-05-07):
非常精华的维修经验,感谢感谢,学习了

网友S:
非常精华,感谢。

网友T(2025-05-13):
自动识别60度与120度无刷电机的驱动板。这个真好。用到了。

网友U:
维修经验,浅显易懂,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V:
写的很详细,很实用

网友W(2025-08-05):
电动车维修指南,详细实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