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改三相交流发电机的方法《业余DIY》

楼主(2015-03-21):
电动机改发电机 一般单相异步电动机可以改成发电机,只需在两个绕组间接两个电容即可,非常实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在每一个绕组接一个电容,再把三个所剩脚接在一起,便可以组成星型接法!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

        三相电动机通过外加电容和动力拖动可改成发电机,供普通照明用。外加电容分为主电容组和副电容组,主电容组主要是使发电机在空载状态下自激达到额定电压输出的电容,副电容是指,为了在加载状态下保持输出电压在额定值所必须加的电容。如果选取的电容耐压值为250V,则应接成Y型,如果电容的耐压是400V,则可接成△型,主电容组的容量是根据电动机的功率大小来定的。
如图表:

副电容是根据负载情况而定的,所有电容都是无极性电容

      另外,要使电动机能激励发电,转子必须要存在剩磁通,如果接好线后,不能正常发电,可能是因为转子缺乏剩磁通的缘故,可用6V的直流电源随便给电动机其中的一相绕组通电几秒钟后,转子即会产生剩磁。

网友A(2015-08-25):
我再教育的时候
就这个搞过~~~~~~~~~~~~~~~~~~

网友B:
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啊!!有空试试!!

网友C:
效率太低……

网友D(2019-08-22):
哈哈,还不如用电单车轮毂电机脚踏发电,效率高,供照明用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