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正反转

楼主(2015-03-21):
其实是这样,主线圈的1(2)接副线圈的2(1),这样就正传,反过来
           主线圈的1(2)接副线圈的1(2),这样就反转,

以上两个图,一般的常规单相电机都可以用,不论他的主线圈与副线圈的参数一样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种单相电机,工作中需要他正反转,但是采用上面的办法,比较麻烦,实现自动控制,器件需要也多,所以就出现了,不分主副线圈的单相电机,就是主副线圈的参数一样,这种不分主副线圈的单相电机,除了用上面的这个办法外还可以这样

顺便说一下,洗衣机的电机就是不分主副的单相电机

第一个图和第二个是一样的,第二个比较清楚一点,
第二个图还可以变形为这样,这样也可以实现反转

单相电机的画法还有一种

我会陆续把关于单相电机的资料,图贴在这里,供大家交流,如果你看到后觉得还可以,就帮忙顶一下,也欢迎各位来这里交流一下不同的看法

哦,再补充一点,5楼的图只适用于不分主副线圈的电机,各位看清楚了。如果单相电机两个线圈的外观上,明显不一样,就不能采用5楼的方法,切记切记

落地扇电机接线图

夜雨的图做的很漂亮,人也很热心.
我没修过电机,我想知道14楼的图上那个调速线圈在下线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是独立于主副绕组的另一组线圈单独下到线槽里,还是和主绕组或副绕组绕在一起的线圈抽的头

是和主绕组或副绕组绕在一起的线圈抽的头

夜雨蓝山,我不明白的是调速线圈怎样下线才能不破坏定子磁场的平衡呢.

就是调速绕组线圈产生的磁场怎样才能均匀的分配到定子的旋转磁场中去.

就是你14楼图中的粉色线圈调速部分是怎样平均分配到定子的旋转磁场中的,我没弄明白.

这个太专业了,我。。。。。。
不过我可以和你说点别的,
吊扇你拆过吗?他的主副线圈在定子上是按同心园排的,我想说的是。
我在搞维修时,如果发现主线圈其中的冒一个烧了,我就直接跨接,不管这个线圈是顺时针绕的,还是逆时针绕的,主线圈我直接跨接过两个线圈,副线圈也可以适当摘除,电扇还可照常运转,只不过会稍微发热,再多了就没试过了,这样做磁场肯定不均匀了,这个是经过长时间运行验证的,没问题,(当年就靠这个吃饭的,哈哈哈,莫笑,莫拍砖)
再说一个,单相电机的磁场本身就不均匀,他不同于三相电机的磁场,
三相电机的磁场是一个正旋园,理想的情况(排除损耗、涡流)转子在360度的空间上,得到的力是相同的,
而单相电机的磁场是一个类似椭圆的磁场,如果除去启动线圈光说主线圈形成的磁场,在空间上是水平方向的,在90度的地方是有死点的,因为电流交变要过零点的
所以单相电机要靠那个电容把电流移相,然后再加给启动线圈,启动线圈产生的磁场也是在空间上是水平方向的,只不过经过电容移相,这个水平方向的力和主线圈产生的力,有一个夹角,(如果理想这个夹角是90度,因为主线圈的刚好在90度的位置是0,电流过零点造成的)
这两个力就形成了一个椭圆的旋转磁场,单相电机就有启动力了,
电机启动以后,可以去掉启动线圈,因为转子靠惯性可以克服那个死点,
综合以上结论,我个人估计,你所说的磁场不均匀的问题,应该可以忽略不记吧

20楼
打个比方,副绕组是4把线圈,调速绕组有80匝.那这个调速绕组是平均分配到副绕组每把20匝呢,还是都在主绕组4把线圈上的一把上.

21楼
是在一个线圈上,
你可以这样理解,主线圈有四个,拿出头上其中的一个,把这个分成从中间抽出抽头来
再串在主线圈与副线圈的中间,

22楼

就是这个图,我修了很多落地电风扇,
感觉他们的线圈是不分主副的,如果电源你接红的,造成的结果是主线圈少了,副线圈多了,你接绿的,主线圈多了,副线圈少了,
这是我的感觉,
这个道理,就类似三相电机,的延边星三角启动一样

23楼

谢谢夜雨蓝山,我想知道中间调速部分绕组是嵌在哪个槽内的.象上面的图上那个样子画出来.调速绕组是怎么分配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没有单独的调速绕组,通过改变主副绕组的中间点来调速的,那样能否在上面的图上表示出来,呵呵 我在上面的图上能看懂,它比较接近实物.

24楼
上班的时候看老师傅修过好多电机,而我自己却只下过一个易拉罐大的小风扇电机.唉.

25楼
你比我强多了,绕组图我能看明白,但是没下过线,一直打算去学一下修电机下线,没找到地方,唉

来个用接触器控制的,单相电机正反转,

在KM1的下方红线和粉线互换,或者蓝线和黄线互换,电机就可以反转了
KM1和KM2的二次线路就用三相电机的普通正反转互锁电路就行了

网友A:
亲,您好,这是干嘛呢?洗衣机的洗涤电机正反转可以像图一所示的倒换供电接头来控制正反转,甩干的不行,嘿嘿,不信你就试试,弄不好电机就报废了

网友B:
要是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电路该怎样接?需要用到什么器件呢?

网友C(2017-11-15):
引用 网友B:
要是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电路该怎样接?需要用到什么器件呢?

继电器.
IO口驱动继电器做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