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压、电流、电阻换算表 换算公式

楼主(2015-03-21):
换算公式
P(功率)=U(电压) × I(电流)

细节如下:

⑴串联电路 P(电功率)U(电压)I(电流)W(电功)R(电阻)T(时间)
电流处处相等 I1=I2=I
总电压等于各用电器两端电压之和 U=U1+U2
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 R=R1+R2
U1:U2=R1:R2
总电功等于各电功之和 W=W1+W2
W1:W2=R1:R2=U1:U2
P1:P2=R1:R2=U1:U2
总功率等于各功率之和 P=P1+P2
⑵并联电路
总电流等于各处电流之和 I=I1+I2
各处电压相等 U1=U1=U
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积除以各电阻之和 R=R1R2÷(R1+R2)
总电功等于各电功之和 W=W1+W2
I1:I2=R2:R1
W1:W2=I1:I2=R2:R1
P1:P2=R2:R1=I1:I2
总功率等于各功率之和 P=P1+P2
⑶同一用电器的电功率
①额定功率比实际功率等于额定电压比实际电压的平方 Pe/Ps=(Ue/Us)的平方

2.有关电路的公式
⑴电阻 R
①电阻等于材料密度乘以(长度除以横截面积) R=密度×(L÷S)
②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 R=U÷I
③电阻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功率 R=UU÷P
⑵电功 W
电功等于电流乘电压乘时间 W=UIT(普式公式)
电功等于电功率乘以时间 W=PT
电功等于电荷乘电压 W=QT
电功等于电流平方乘电阻乘时间 W=I×IRT(纯电阻电路)
电功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再乘以时间 W=U?U÷R×T(同上)
⑶电功率 P
①电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P=UI
②电功率等于电流平方乘以电阻 P=IIR(纯电阻电路)
③电功率等于电压平方除以电阻 P=UU÷R(同上)
④电功率等于电功除以时间 P=W:T
⑷电热 Q
电热等于电流平方成电阻乘时间 Q=IIRt(普式公式)
电热等于电流乘以电压乘时间 Q=UIT=W(纯电阻电路
在同一电路中,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反比,这就是欧姆定律
I=U/R
其中:I、U、R——三个量是属于同一部分电路中同一时刻的电流强度、电压和电阻。

由欧姆定律所推公式:
并联电路: 串联电路
I总=I1+I2 I总=I1=I2
U总=U1=U2 U总=U1+U2
1:R总=1:R1+1:R2 R总=R1+R2R
I1:I2=R2:R1 U1:U2=R1:R2
R总=R1+R2:R1R2
R总=R1R2R3:R1R2+R2R3+R1R3

也就是说:电流=电压÷电阻
或者 电压=电阻×电流

流过电路里电阻的电流,与加在电阻两端的电压成正比,与电阻的阻值成反比。

功率、电压、电流、电阻换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