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制七彩呼吸灯

楼主(2015-03-21):
七彩呼吸灯电路,元件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的单片机和编程,适合自制。特制作和大家分享下。用的是RGB的贴片LED,可以变换七种颜色,实际电路中C1采用的103瓷片电容。

由于电源是5V,想直接用一节AAA5号电池供电,所以加上一个1.5V升压电路,此电路可以升压至12-15V左右,电压可以根据参数进行调节,实际制作中将R6换成了可变电阻以便随时调节电压,测试中承受负荷比较小,仅有几十毫安就会跌电压,但是在本电路中可以使用,此升压电路还可以使用到将1节干电池或充电电池升压至9V供万用表使用,是替代9V叠层电池的好电路,实际测试中对于一般数字万用表来说很好,只是没设计开关。

想的是把整个电路装在一个宝宝霜的盒子里,于是开关就设计成了微动开关,由盖子拧紧到限触碰微动开关接通电源使电路工作,把盖子旋松微动开关即释放断开电源,电路停止工作。

盖上盖子测试下

看看夜间色彩效果

网友A(2016-03-20):
这个制作很精美而且没有用到单片机,用4060芯片实现,适合初学者,值得加黑币.

网友B:
做的不错,简单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装在BB霜盒子里,真是不懂美~~简直浪费那么好的电路图~虽然我已经抱走了~~

网友E(2016-05-09):
升压图中:FB是什么意思?

网友F:
蛮简单的,好实用

网友G(2017-05-17):
好资料,适合新人学习

网友H:
很漂亮,材料简单,成本低廉!

网友I(2017-07-07):
引用 网友E:
升压图中:FB是什么意思?

反馈电压,

网友J(2017-10-22):
也想弄个

网友K:
不错,也美观,也合适初学生学习

网友K: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L:
不错,可以做个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