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秤设计(源程序+lcd12864显示)

楼主(2015-03-22):
        //按键接P2口
       //LCD数据口接P0口
       //DOUT=P3^0;
       //PD_SCK=P3^1;
       //RS=P1^1;  VOUT 空接 RST 空接   NC  PSB 接VCC
       //RW=P1^2;
       //E=P1^3;
       //FMQ=P1^0;   蜂鸣器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DO=P3^0;    //51CPU 准双向I/0 输入使能(DOUT)  / 串行数据输出
sbit ADSK=P3^1;    // 使能AD(PD_SCK)   /  串行时钟输入
    sbit RS=P1^1;     //寄存器选择引脚,搞电平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选择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2;    //读写操作使能引脚,高电平使能读操作,低电平使能写操作
    sbit E=P1^3;     //总使能引脚
sbit FMQ=P1^0;           //蜂鸣器

//----------------------AD转换程序--//
unsigned long ReadCount(void)  //无参数,返回长整形变量
{
  unsigned long Count;      //声明长整形变量Count
  unsigned char i;       //声明字符型变量i
  ADSK=0;         //串行输入拉低
  Count=0;       //变量Count置零
  while(ADDO);      //等待串行输出拉高
  for(i=0;i<24;i++)      //接收24个数据和发送24个脉冲
  {
   ADSK=1;         //发送脉冲
   Count=Count<<1;        //变量左移
   ADSK=0;          //拉低
   if(ADDO)Count++;       //读入数据(高>>低)
  }
  ADSK=1;          //发送第25个脉冲(选择A通道、128增益。)
  Count=Count^0x800000;    //按位相异或
  ADSK=0;       //串行拉低
     return Count; //返回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elayata)
{
  uchar i,j;
  for(i=0;i<delayata;i++)
  {
   for(j=0;j<121;j++)
   {;}
  }
}
//-------------------------------------单键扫描子函数-----//
unsigned char JP()
{
unsigned char x=0x00;
  bit i=0;
  x=P2;   //扫描Y坐标
  FMQ=0;    //响起蜂鸣器
  delay(125);  //延时去抖动
  P2=0x0f;
  delay(2);
  x+=P2;    //扫描X坐标
  switch(x)
  {
   case 0xee:x=0x30;break;    //按下0
   case 0xed:x=0x31;break;    //按下1
   case 0xeb:x=0x34;break;    //按下4
   case 0xe7:x=0x37;break;    //按下7
   case 0xde:x=0x46;break;       //按下F/.
   case 0xdd:x=0x32;break;    //按下2
      case 0xdb:x=0x35;break;    //按下5
   case 0xd7:x=0x38;break;    //按下8
   case 0xbe:x=0x45;break;    //按下E
   case 0xbd:x=0x33;break;    //按下3
   case 0xbb:x=0x36;break;    //按下6
   case 0xb7:x=0x39;break;    //按下9
   case 0x7e:x=0x44;break;    //按下D
   case 0x7d:x=0x43;break;    //按下C
   case 0x7b:x=0x42;break;    //按下B
   case 0x77:x=0x41;break;    //按下A
   default:x=0xff;break;
   }
  FMQ=1;       //关闭蜂鸣器
   while(i==0)    //等待按键松开
   {
    P2=0xf0;
    delay(150);
    if(P2==0xf0)
    {
     i=1;
    }
    else{i=0;}
   }
  return x;    //返回x(ASCII码)
}
//------------------12864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12864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delay(1);
E=1;
P0=com;
delay(2);
E=0;
delay(1);
}
//------------------12864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12864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delay(1);
E=1;
P0=dat;
delay(2);
E=0;
delay(1);
}
//------------------------------LCD初始化-----//
void initinal(void)
{
  delay(100);
  write_12864com(0x30);   //8位并行通信
  delay(1);
  write_12864com(0x30);   //8位并行通信
  delay(1);
  write_12864com(0x02);
  delay(2);
  write_12864com(0x06);
  delay(2);
  write_12864com(0x0c);
  delay(2);
  write_12864com(0x01);
  delay(2);
  write_12864com(0x80);
  delay(2);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LCD[16]={"0123456789ABCDEF"};
   code uchar JM1[]={0xb5,0xda,0xc8,0xfd,0xd7,0xe9,0xb5,0xe7,0xd7,0xd3,0xb3,0xc6};
   code uchar JM2[]={"单价: 00.0元    "};
   code uchar JM3[]={"重量: 00.000KG  "};
   code uchar JM4[]={"总价: 0000.0元  "};
   uchar DJ[3];       //单价
   uchar ZL[5];       //重量
   uchar QPZL[5];   //去皮时的重量
   uchar ZJ[5];       //总价
   unsigned long J1;
   uint J2,J3,J6=0;
   bit J5=1;
   uint J7;
   uchar i;
   uchar JM5[]={5679};
   initinal();  //初始化
  for(i=0;i<3;i++)  //填值
  {
   DJ[i]=0;
  }
  for(i=0;i<5;i++)   //填值
  {
   ZL[i]=0;
  }
  for(i=0;i<5;i++)   //填值
  {
   QPZL[i]=0;
  }
  for(i=0;i<5;i++)   //填值
  {
   ZJ[i]=0;
  }
    write_12864com(0x81);  //定位
  for(i=0;i<12;i++)
{
  write_12864dat(JM1[i]);  //显示 第三组电子称
}
write_12864com(0x90);  //定位
for(i=0;JM2[i]!='\0';i++)
{
  write_12864dat(JM2[i]);    //显示 单价:00.0元
}
write_12864com(0x88);  //定位
for(i=0;JM3[i]!='\0';i++)
{
  write_12864dat(JM3[i]);  //显示 重量: 00.000KG
}
write_12864com(0x98);    //定位
for(i=0;JM4[i]!='\0';i++)
{
  write_12864dat(JM4[i]);   //显示 总价: 0000.0元
}
P2=0xf0;
while(1)
{
   while(P2==0xf0)      //但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进入,有按键按下的时候跳出来
   {
   J1=ReadCount();    //读AD值
   J3=((J1-8388608)/150)-11;  //取值
   ZL[0]=(J3/10000)%10;   //重量十位
   if(ZL[0]>3){FMQ=0;}     //超重报警
   else{FMQ=1;}
   ZL[1]=(J3/1000)%10;       //重量个位
   ZL[2]=(J3/100)%10;     //计算位
   ZL[3]=(J3/10)%10;
   ZL[4]=J3%10;
   J7=ZL[4];
   J7+=ZL[3]*10;
   J7+=ZL[2]*100;
   J7+=ZL[1]*1000;
   J7+=ZL[0]*10000;
   J3=QPZL[4];
   J3+=QPZL[3]*10;
   J3+=QPZL[2]*100;
   J3+=QPZL[1]*1000;
   J3+=QPZL[0]*10000;
   J7-=J3;
   ZL[0]=J7/10000;
   J7%=10000;
   ZL[1]=J7/1000;
   J7%=1000;
   ZL[2]=J7/100;
   J7%=100;
   ZL[3]=J7/10;
   J7%=10;
   ZL[4]=J7;
   write_12864com(0x8b); //定位
   write_12864dat(LCD[ZL[0]]);    //送显示
   write_12864dat(LCD[ZL[1]]);    //送显示
   write_12864dat(0x2e);    //送显示
   write_12864dat(LCD[ZL[2]]);    //送显示
   write_12864dat(LCD[ZL[3]]);    //送显示
   write_12864dat(LCD[ZL[4]]);    //送显示
   J7=DJ[2]*ZL[3];
   J7+=DJ[2]*ZL[2]*10;
   J7+=DJ[2]*ZL[1]*100;
   J7+=DJ[2]*ZL[0]*1000;
   J7/=10;
   J7+=DJ[1]*ZL[3];
   J7+=DJ[1]*ZL[2]*10;
   J7+=DJ[1]*ZL[1]*100;
   J7+=DJ[1]*ZL[0]*1000;
   J7/=10;
   J7+=DJ[0]*ZL[3];
   J7+=DJ[0]*ZL[2]*10;
   J7+=DJ[0]*ZL[1]*100;
   J7+=DJ[0]*ZL[0]*1000;

ZJ[0]=J7/10000;
J7%=10000;
ZJ[1]=J7/1000;
J7%=1000;
ZJ[2]=J7/100;
J7%=100;
ZJ[3]=J7/10;
J7%=10;
ZJ[4]=J7;
  write_12864com(0x9b); //定位
  i=ZJ[0];
  i=LCD[i];
  write_12864dat(i);    //送显示
   i=ZJ[1];
  i=LCD[i];
  write_12864dat(i);    //送显示
   i=ZJ[2];
  i=LCD[i];
  write_12864dat(i);    //送显示
   i=ZJ[3];
  i=LCD[i];
  write_12864dat(i);    //送显示
  write_12864dat(0x2e);   //显示点
    i=ZJ[4];
  i=LCD[i];
  write_12864dat(i);    //送显示
   P2=0xf0;
   delay(1);
   }
   J2=JP();
   if(J6>2){J6=0;}
   if(J2<0x40)
   {
   J2-=0x30;
   DJ[J6]=J2;
   J2=0xff;
   J6++;
   }
   else
   {
    switch(J2)
   {
case 0x41:P2=0xf0;while(P2==0xf0);J2=0xff;break;    //按下A锁定界面
    case 0x42:J2=0xff;break;         //解除锁定
case 0x43:J1=ReadCount();          //去皮
           J3=((J1-8388608)/150)-11;
     QPZL[0]=(J3/10000)%10;
     QPZL[1]=(J3/1000)%10;
     QPZL[2]=(J3/100)%10;
     QPZL[3]=(J3/10)%10;
     QPZL[4]=J3%10;
     J2=0xff;
     break;
case 0x44:DJ[0]=0;DJ[1]=0;DJ[2]=0;J6=0;J2=0xff;break;    //单价 复位
    case 0x45:QPZL[0]=0;QPZL[1]=0;QPZL[2]=0;QPZL[3]=0;QPZL[4]=0;J2=0xff;break;   //重量复位
    case 0x46:DJ[0]=0;DJ[1]=0;DJ[2]=0;J6=0;QPZL[0]=0;QPZL[1]=0;QPZL[2]=0;QPZL[3]=0;QPZL[4]=0;J2=0xff;break;    //单价 重量 复位
default:break;
   }
   }
   write_12864com(0x93);
   i=DJ[0];
   i=LCD[i];
   write_12864dat(i);
   i=DJ[1];
   i=LCD[i];
   write_12864dat(i);
   write_12864dat(0x2e);
   i=DJ[2];
   i=LCD[i];
   write_12864dat(i);
}
}

网友A(2015-05-10):
LZ 有没有电路图,有点路途就更好了

网友B: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ad转换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刚开始不是0 哦

网友D(2015-07-12):
有仿真的图么???求资源,谢谢你。

网友D:
楼主有没有仿真的电路图,

网友E:
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分享,如有电路图更好

网友F:
楼主,放教程啊

网友G(2015-10-29):
太好了,一直想弄个电子称,谢谢楼主

网友H(2016-01-09):
谁有量清杯的程序啊

网友I(2016-03-17):
LZ,有没有图啊?方便给下吗?

网友J:
楼主,我在做相关的毕业设计,能放教程出来么

网友K:
有仿真图吗?

网友L(2016-06-12):
“case 0x41:P2=0xf0;while(P2==0xf0);J2=0xff;break;    //按下A锁定界面
    case 0x42:J2=0xff;break;         //解除锁定”          怎样锁定界面?请介绍下原理,谢谢!

网友M(2016-07-25):
楼主方便给一下仿真图吗

网友N:
刚学习,用HX711做的

网友O:
lz  有没有原理图啊  给一个 拜谢

网友N:
不是1602显示的吗??

网友O:
请问你的A/D模块是HX711吗?还是别的

网友P: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Q(2016-09-19):
感谢 感谢 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R:
     兄弟有电路图吗

网友S(2016-11-24):
可以帮助哈我吗  楼主

网友T:
楼主再好把电路图也上传, 大家也学习一下。

网友U:
有原理图吗

网友V:
LZ 有电路图吗?

网友W:
好棒的设计,很清晰

网友X(2017-04-12):
有原理图吗?我想参考一下。

网友Y:
值得学习一段时间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Z:
挺好   对于做这个电子秤的有帮助

网友AA: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AB:
给个原理图啊。

网友AC(2017-05-22):
为什么我一接上传感器就显示乱码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太好了,一直想弄个电子称,谢谢楼主

太好了,一直想弄个电子称,谢谢楼主

网友AE(2017-07-26):
刚好需要

网友AF(2017-09-02):
好利害啊,程序大吗/

网友AG:
楼主,有没有仿真图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AH(2018-02-01):
没有读数稳定的判断吗,想探讨下用什么滤波合适啊

网友AI(2018-05-06):
额,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J:
有仿真图吗

网友AK(2018-06-29):
有完整程序吗?

网友AL:
还是12864的好

网友AM(2019-04-23):
哪位大神有原理图啊

网友AN(2019-05-24):
正好要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O(2019-06-28):
很好很好多交流

网友AP(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AQ(2020-12-28):
LZ 有没有电路原理图 小白上路刚好要用到电子秤设计 谢谢啦

网友AR:
称重组件用啥?准确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