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DS1320+89C52+1602的电子时钟程序 95%是自己写的

楼主(2015-03-22):
功能
1.时间显示(完成)             RAM2.5KB
2.整点报时  (完成)           RAM2.5KB
3.量程为24小时的秒表(完成)RMA3.5KB
4.时间调整  (完成)RMA 4.5KB
5.闹钟       (完成)RAM4.8K
6.防盗警戒(未完成)
7.计算机 (未完成)
8.逻辑分析仪(未完成)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volatile char ws;

uchar lcd6;
uchar jm;
uchar n,y,r,s,f,m,z;
uchar ns,nf,nm;
uchar we;
uchar bla,blb,blc;
    sbit ACC_7=ACC^7;    //位寄存器
sbit SCLK=P1^3;       //时钟引脚定义
sbit DIO=P1^4;        //IO引脚定义
sbit CE=P1^5;     //读、写数据期间,必须为高
sbit LCD_RS=P1^0;         //寄存器选择位
    sbit LCD_RW=P1^1;          //读写控制位
    sbit LCD_EN=P1^2;           //开关
sbit FMQ=P3^7;              //定义蜂鸣引脚

       uchar code LCD[16]={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1,0x42,0x43,0x44,0x45,0x46};   //LCD的数字整形码
   uchar code LCDDZ[13]={0x02,0x03,0x05,0x06,0x08,0x09,0x43,0x48,0x49,0x4b,0x4c,0x4e,0x4f};
         uchar code LCD7_1[16]={"1.clock shows   "};     //界面1入口,“时钟显示”
         uchar code LCD7_2[16]={"2.second clock  "};     //界面2入口,“秒的时钟”
         uchar code LCD7_3[16]={"3.alarm clock   "};     //界面3入口,“闹钟”
         uchar code LCD7_4[16]={"4.onguard       "};     //界面4入口,“值班警戒”
         uchar code LCD7_5[16]={"5.news          "};     //界面5人口,"信息"
   uchar code LCD7_6[16]={"6.time alter    "};         //界面6修改时间
   uchar code LCD8_0[16]={"      09 DZ1B   "};
         uchar code  LCD1_0[16]={"20  .  .        "};     //界面1,时间显示
         uchar code  LCD1_1[16]={"WEEK      :  :  "};     //界面1,时间显示
         uchar code  LCD2_0[16]={"    00:00:00    "};      //界面2,秒表
         uchar code  LCD3_0[16]={"alarm 00:00:00  "};       //界面3,时间设置
         uchar code  LCD4_0[16]={"00:00   -  00:00"};       //界面4,警戒时间设置
         uchar code  LCD5_0[16];    //界面5,信息栏记录陌生人进人情况
         uchar code  LCD5_1[16];    //界面5,信息栏记录陌生人进人情况
         uchar code  LCD5_2[16];    //界面5,信息栏记录陌生人进人情况
         uchar code  LCD5_3[16];    //界面5,信息栏记录陌生人进人情况
         uchar code  LCD5_4[16];    //界面5,信息栏记录陌生人进人情况
   uchar code LCD6_0[16]={"20  .  .        "};
   uchar code LCD6_1[16]={"WEEK      :  :  "};
  uchar code LCDY[5];
        uchar code LCDR[5];
     uchar code LCDS[5];
     uchar code LCDF[5];
     uchar code LCDM[5];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i,jj;
    for(ii=0;ii<ms;ii++)
    {
    for(jj=0;jj<121;jj++)
    {;}
    }
   }
   //------------------X1302------//
   void X1302(uchar add,uchar dat) //地址,数据
   {
   uchar aa;
CE=0;    //关闭读写使能,读、写数据期间,必须为高
SCLK=0;  //拉低时钟线
CE=1;  //开启读写使能
for(aa=0;aa<8;aa++)   //写入地址
{
  DIO=add&0x01;     //把add的最低位送给数据线
  SCLK=1;       //时钟拉高
  add>>=1;    //累加器右移1位
  SCLK=0;     //时钟拉

}
for(aa=0;aa<8;aa++)   //写入数据
{
  DIO=dat&0x01;   //把要写入1302的数据地位送到数据线
  SCLK=1;      //时钟拉高,把数据发送出去
  dat>>=1;      //数据右移1位,把最低位去掉
  SCLK=0;       //把时钟拉低,准备下一次发数据
}
SCLK=1;        //写完数据要把时钟线拉高,要是读完数据的话就要拉低时钟线
CE=0;         //关闭读写使能
    return;
    }
//-------------------D1302-------------//
uchar D1302(uchar addr)  //读数据子函数    输入地址,返回数据
   {
    uchar  ab,temp,dat1,dat2;   //定义变量
    CE=0;       //关闭读写数据使能
    SCLK=0;       //时钟拉低,准备要接收数据
    CE=1;        //开读写数据使能
  for(ab=8;ab>0;ab--)   //发地址
  {
   SCLK=0;     //时钟拉低,准备接收数据
   temp=addr;   //把地址送给变量temp
   DIO=(bit)(temp&0x01);  //传送低字节
   addr>>=1;    //地址addr右移1位
   SCLK=1;    //时钟拉高 ,让1302读入地址
  }
  for(ab=8;ab>0;ab--)  //读数据
  {
    ACC_7=DIO; // ACC-7=接收新的一位数据
    SCLK=1;   //时钟拉高,告诉1302我接收到数据了!!
    ACC>>=1;   //ACC右移1位,把刚接到的数据移到低位去
    SCLK=0;   //时钟拉低,告诉1302,请为我准备下一个数据
  }
  CE=0;     //关闭读写数据使能
  dat1=ACC;  //把ACC的数据送给dat1
  dat2=dat1/16;    //数据转换  dat2=数据的 "十六位"
  dat1=dat1%16;  //数据转换   dat1=数据的 "个位"
  dat1=dat1+dat2*10;  //再一次数据转换(把接收到的BCD码转换成十进制码)
  return(dat1);   //反回读到的数据
   }
   //-----------检查LCD忙状态  --//
      void lcd_busy()
   {
P0=0xff;
    LCD_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_RW=1;              //进行读操作
    LCD_EN=1;               //使能
    while((P0&0x80)==0x80);
  LCD_EN=0;                       //关使能
    }
//-----------------------------读LCD显示的数字--//
uchar lcd_sz(uchar sxs)
   {
   uchar xx;
     delay(2);
    LCD_RS=0;                   //选择指令
    LCD_RW=0;                    //选择写操作
    LCD_EN=0;                    //关使能 ,让P0数据线上数据
    P0=(sxs|0x80);                      //DDRAM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delay(2);
    LCD_EN=1;                   //开使能 ,让LCD读单片机的指令
    delay(5);
LCD_EN=0;                   //关使能
P0=0xff;                    //置高电平
    LCD_RS=1;              //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_RW=1;              //进行读操作
LCD_EN=1;              //开使能
delay(2);
     xx=P0;                 //记录数据
  LCD_EN=0;             //关使能
  return xx;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lcd_busy();
    LCD_RS=0;                   //选择写操作
    LCD_RW=0;                    //进行写操作
    LCD_EN=0;                    //关使能 ,让数据线上数据
    P0=cmd;                       //送指令代码
    delay(2);
    LCD_EN=1;                   //开使能 ,让单片机读指令
    delay(5);
    LCD_EN=0;                   //关使能
  return;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lcd_busy();     //读忙
    LCD_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LCD_RW=0;     //进行读操作
    LCD_EN=0;     //关使能
    P0=dat;  //写入要显示的字符
    LCD_EN=1;    //开使能 ,让LCD读进数据
    delay(2);
    LCD_EN=0;    //关使能   ,不让LCD操作
  return;
}
//----------------------设定显示位置  pos是屏幕的地址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busy();
    LCD_RS=0;                   //选择写操作
    LCD_RW=0;                    //进行写操作
    LCD_EN=0;                    //关使能 ,让数据线上数据
    P0=(pos|0x80);                      //DDRAM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delay(2);
    LCD_EN=1;                   //开使能 ,让单片机读指令
    delay(5);
    LCD_EN=0;                   //关使能
  return;
}
//-----------------------LCD初始化设定   --//
void lcd_init()
{
     lcd_busy();     //读忙
    lcd_wcmd(0x3c);           //工作方式设置8位长,两行,5*7
    delay(5);                //延时5ms
    lcd_wcmd(0x02);
    delay(5);                //延时5ms
    lcd_wcmd(0x06);          //设置输入方式为AC是加1计数器,画面禁止滚动
    delay(5);                //延时5ms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延时5mS
  return;
}
//---------------闪动子程序   //
void fengming(uchar fm)
{
   for(;fm<0;fm--)
   {
    FMQ=0;
    lcd_wcmd(0x08);            //关闭显示
    delay(200);
    FMQ=1;                    //延时
    lcd_wcmd(0x0c);            //开显示
    delay(200);
}
  return;
}
//----------------------- 红外--//
void int_init(void)      //初始化
{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INT1开
IT1=1;                     //负跳变触发
EA=1;      //开总开关
  return;
}
//------------------------------------------------//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0    //总断子函数
{
uchar i=0,j=0,k=0,us=0;     //定义字符变量i j k us
uchar addr[4]={0};    //定义字符型数组

EX0=0;         //关中断总开关

for(i=0;i<255;i++)  //9ms内有高电平认为是干扰
{
  if(P3&0x04)     //255的值实际时间为800us
  {
   EX0=1;
   return;
  }
}
while(!(P3&0x04));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P3&0x04);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while(!(P3&0x04)); //等待0.56ms低电平后面的高电平
   while(P3&0x04)  //计算这个高电平的时间
   {
    for(us=0;us<=32;us++); //100us的延时语句
    if((k++)>=30)  //高电平时间过长退出程序
    {
     EX0=1;
     return;
    }
   }
   addr[i]=addr[i]>>1; //接收一位数据
   if(k>=8)
    addr[i]=addr[i]|0x80; //高电平大于0.56ms,则为1
   k=0;
  }
}
ws=addr[2];
FMQ=0;
for(j=5;j>0;j++)
{
for(i=0;i<121;i++)
{;}
}
FMQ=1;
EX0=1;
}
//------------------------------------------//
void interrupt2()interrupt 2  //总断子函数
{
    uchar d,e;
EX0=0;
FMQ=0;
for(bla=0;bla<3;bla++)
{
  for(blb=0;blb<121;blb++)
  {for(d=0;d<1000;d++)
  {
   for(e=0;e<40;e++)
   {
   ;
   }
      FMQ=~FMQ;
      }
    for(d=0;d<350;d++)
  {
   for(e=0;e<140;e++)
   {
   ;
   }
      FMQ=~FMQ;
      }
         }
}
FMQ=1;
EX0=1;
}
//---------------------------------主菜单  JM7---------/
void JM7CD()
{
  uchar K7=1;
  uchar i;
  if(jm==0x70)
  {
  jm=0x71;
  }
  lcd_wcmd(0x0f);
  delay(2);
  ws=0x01;
  while(K7)
  {
   while(ws==0x00);
  {
     switch(ws)
  {
   case 0x43:    //确认
             jm%=16;
    jm*=16;
    K7=0;
             break;
    case 0x47:    //确认
             jm%=16;
    jm*=16;
    K7=0;
             break;
   case 0x44:   //上一条
             if(jm>0x71)
    {
             jm-=0x01;
    }
             break;
    case 0x07:   //上一条
             if(jm>0x71)
    {
             jm-=0x01;
    }
             break;
     case 0x19:   //上一条
             if(jm>0x71)
    {
             jm-=0x01;
    }
             break;

   case  0x40:     //下一条
             if(jm<0x76)
    {
     jm+=0x01;
    }
             break;
    case  0x15:     //下一条
             if(jm<0x76)
    {
     jm+=0x01;
    }
             break;
    case  0x0d:     //下一条
             if(jm<0x76)
    {
     jm+=0x01;
    }
             break;
   case 0x0c:     //第1界面
             jm=0x10;
    K7=0;
             break;
   case  0x18:       //第2界面
             jm=0x20;
    K7=0;
    break;
   case  0x5e:       //第3界面
             jm=0x30;
    K7=0;
    break;
   case  0x08:        //第4界面
             jm=0x40;
    K7=0;
    break;
   case  0x1c:      //第5界面
             jm=0x50;
    K7=0;
    break;
   case  0x5a:        //第6界面
             jm=0x60;
    K7=0;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10);
{
switch(jm)
{
  case 0x71:
         lcd_pos(0x00);
           delay(2);
           for(i=0;i<16;i++)
           {
            lcd_wdat(LCD7_1[i]);                           // 1.clock shows   界面1入口,“时钟显示”
   delay(2);
            }
      lcd_pos(0x40);
            delay(2);
            for(i=0;i<16;i++)
           {
           lcd_wdat(LCD7_2[i]);                           //2.second clock
     delay(2);
           }
    break;
  case 0x72:
       for(i=0;i<16;i++)
           {
           lcd_wdat(LCD7_2[i]);                           //2.second clock
     delay(2);
           }
     lcd_pos(0x40);
         for(i=0;i<16;i++)
         {
         lcd_wdat(LCD7_3[i]);                        //3.alarm clock  界面3入口,“闹钟”
      delay(2);
         }
   break;
  case 0x73:
       for(i=0;i<16;i++)
           {
           lcd_wdat(LCD7_3[i]);                           //3.second clock
     delay(2);
           }
     lcd_pos(0x40);
         for(i=0;i<16;i++)
         {
         lcd_wdat(LCD7_4[i]);                        //4.alarm clock  界面3入口,“闹钟”
      delay(2);
         }
   break;
  case 0x74:        //4.alarm clock  界面3入口,“闹钟”
       for(i=0;i<16;i++)
           {
           lcd_wdat(LCD7_4[i]);
     delay(2);
           }
     lcd_pos(0x40);
         for(i=0;i<16;i++)       //5
         {
         lcd_wdat(LCD7_5[i]);
      delay(2);
         }
   break;
  case 0x75:
       for(i=0;i<16;i++)
           {             //  5
           lcd_wdat(LCD7_5[i]);
     delay(2);
           }
     lcd_pos(0x40);
         for(i=0;i<16;i++)
         {           //6
         lcd_wdat(LCD7_6[i]);
      delay(2);
         }
   break;
   case 0x76:
       for(i=0;i<16;i++)
           {             //  5
           lcd_wdat(LCD7_6[i]);
     delay(2);
           }
     lcd_pos(0x40);
         for(i=0;i<16;i++)
         {           //6
         lcd_wdat(LCD8_0[i]);
      delay(2);
         }

   break;
  default:break;
}
lcd_pos(0x00);
    delay(2);
}
ws=0x00;
  }
  lcd_wcmd(0x0c);
   return;
}
//-------------------------------------------JM1 显示时间//
void JM1SJ()
{
uchar K1=1;
lcd_pos(0x00);
   for(K1=0;K1<16;K1++)
  {
    lcd_wdat(LCD1_0[K1]);
    delay(2);
   }
   lcd_pos(0x40);
   for(K1=0;K1<16;K1++)
   {
       lcd_wdat(LCD1_1[K1]);
    delay(2);
   }
   K1=1;
  while(K1)
{
  n=D1302(0x8d);      //读1302的年
  delay(1);
  y=D1302(0x89);      //读1302的月
  delay(1);
  r=D1302(0x87);      //读1302的日
  delay(1);
  s=0x1f&D1302(0x85);      //读1302的时
  delay(1);
  f=0x7f&D1302(0x83);      //读1302的分
  delay(1);
  m=0x7f&D1302(0x81);      //读1302的秒
  delay(1);
  z=D1302(0x8b);      //读1302的星期
  delay(1);
  lcd_pos(0x02);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n/10]);    //写 LCD1602显示十位年
  delay(1);
  lcd_wdat(LCD[n%10]);  //写LCD1602显示年
  delay(1);
  lcd_pos(0x05);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y/10]);    //写显示十位月
  delay(1);
  lcd_wdat(LCD[y%10]);    //写显示月
  delay(1);
  lcd_pos(0x08);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r/10]);   //写显示十位日
  delay(1);
  lcd_wdat(LCD[r%10]);    //写显示日
  delay(1);
  lcd_pos(0x44);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z]);       //写显示星期
  delay(1);
  lcd_pos(0x48);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s/10]);    //显示十位时
  delay(1);
  lcd_wdat(LCD[s%10]);     //显示时
  delay(1);
  lcd_pos(0x4b);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f/10]);        //显示十位分
  delay(1);
  lcd_wdat(LCD[f%10]);           //显示分
  delay(1);
  lcd_pos(0x4e);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m/10]);        //显示秒的十位
  delay(2);
  lcd_wdat(LCD[m%10]);     //显示秒的个位
  delay(2);
  while(s==ns&&f==nf&&m==nm&&we==1)     //闹钟
  {
  while(ws==0x00)
  {
    FMQ=0;
for(s=5;s>0;s++)
{
for(m=0;m<121;m++)
{;}
}
FMQ=1;
  }
  ws=0x99;
  s++;
  }

  while(f==0x00||f==0x1e)      //整点报时
  {

  while(m<0x01)
  {
    FMQ=0;
delay(3);
m=0x03;
  }
  FMQ=1;
   f++;
  }

  while(ws==0x45||ws==0x46)      // 退出
  {
  K1=0;
  jm=0x70;
  ws=0x00;
  }
}
return;
}
//------------------------------------------JM2MB 秒表//
void JM2MB()
{
uchar K2=1;          //定义变量K2
uint bs,bf,bm;       //定义变量bs,bf,bm 时分秒
uchar  i,j;         //定义变量i,j
lcd_wcmd(0x01);       // 写清屏指令到LCD
lcd_pos(0x00);      //设定LCD的显示位置0x00
for(i=0;i<16;i++)     //把秒表的摸块显示出来  00:00:00
{
lcd_wdat(LCD2_0[i]);
}
while(K2)        //进入K2函数循环
{
    bs=0x1f&D1302(0x85);     //读当前时间时
bf=0x7f&D1302(0x83);     //读当前时间分
bm=0x7f&D1302(0x81);     //读当前时间秒
delay(10);
   while(ws==0x43)        //开始计时循环
   {
     j=0x7f&D1302(0x81);    //变量j赋值时间秒
  i=j;
  if(j<bm)       //判断j和bm那个大
  {j=bm-j;
   j=0x3c-j;
  }
   else{j-=bm;}
  lcd_pos(0x0a);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j/0x0a]);        //显示秒的十位
     delay(2);
     lcd_wdat(LCD[j%0x0a]);     //显示秒的个位
     delay(2);

    delay(2);
j=0x7f&D1302(0x83);      //变量j赋值时间分
if(j<bf&&i<bm)
{j=bf-j;
  j=0x3c-j;
  j-=0x01;
}
  else if(j<bf&&i>=bm)
  {
  j=bf-j;
  j=0x3c-j;
  }
  else if(j>bf&&i<bm)
  {
   j-=bf;
   j-=0x01;
  }
  else {j-=bf;}
lcd_pos(0x07);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j/0x0a]);        //显示十位分
    delay(1);
    lcd_wdat(LCD[j%0x0a]);           //显示分
    delay(1);

delay(2);
i=0x7f&D1302(0x83);     //读当前时间分
j=0x1f&D1302(0x85);     //读当前时间时
if(j<bs&&i<bf)
{j=bs-j;
  j=0x3c-j;
  j-=0x01;
}
  else if(j<bs&&i>=bf)
  {
  j=bs-j;
  j=0x3c-j;
  }
  else if(j>bs&&i<bf)
  {
   j-=bs;
   j-=0x01;
  }
  else {j-=bs;}
lcd_pos(0x04);          //定位
delay(2);
    lcd_wdat(LCD[j/0x0a]);        //显示十位分
    delay(1);
    lcd_wdat(LCD[j%0x0a]);           //显示分
    delay(1);

}
     switch(ws)
  {
   case 0x46:jm=0x70;ws=0x00;K2=0;break;   //主菜单
   case 0x45:jm=0x70;ws=0x00;K2=0;break;   //退出
   default:break;
  }
}
return;
}
//--------------------------闹钟设置 ----//
void JM3NZ()
{
   uchar K3;   //定义K3开关
   bit K3x1=1,K3x2=0,K3x3=0,K3x4=0,K3x5=0,K3x6=0,K3x7=0;  //定义光标标志位
   lcd_wcmd(0x01);  //清屏
lcd_pos(0x00);      //设定显示的位置
for(K3=0;K3<16;K3++)
{
   lcd_wdat(LCD3_0[K3]);    //显示摸
}
lcd_pos(0x06);         //设定LCD的显示位置
lcd_wcmd(0x0f);    //写指令到LCD显示光标
K3=1;

while(K3)
{
while(K3x1)
{
lcd_pos(0x06);
  switch(ws)      //十小时设定
  {
   case 0x16:ws=0x00;lcd_wdat(LCD[0]);K3x1=0;K3x2=1;break;    //按下0
   case 0x0c:ws=0x00;lcd_wdat(LCD[1]);K3x1=0;K3x2=1;break;    //按下1
   case 0x18:ws=0x00;lcd_wdat(LCD[2]);K3x1=0;K3x2=1;break;     //按下2
   case 0x0d:ws=0x00;K3x1=0;K3x2=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0:ws=0x00;K3x1=0;K3x2=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4:ws=0x00;K3x1=0;K3x7=1;break;     //上一个
   case 0x19:ws=0x00;K3x1=0;K3x7=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3:ws=0x00;K3x1=0;K3=0;break;        //确定
   case 0x45:ws=0x00;K3x1=0;K3=0;break;        //退出
   case 0x46:ws=0x00;K3x1=0;K3=0;break;     //主菜单
   default:break;
  }
  }

while(K3x2&&lcd_sz(0x06)==LCD[2])
{
lcd_pos(0x07);
  switch(ws)      //个小时设定
  {
   case 0x16:ws=0x00;lcd_wdat(LCD[0]);K3x2=0;K3x4=1;break;    //按下0
   case 0x0c:ws=0x00;lcd_wdat(LCD[1]);K3x2=0;K3x4=1;break;    //按下1
   case 0x18:ws=0x00;lcd_wdat(LCD[2]);K3x2=0;K3x4=1;break;     //按下2
   case 0x5e:ws=0x00;lcd_wdat(LCD[3]);K3x2=0;K3x4=1;break;     //按下3
   case 0x0d:ws=0x00;K3x2=0;K3x4=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0:ws=0x00;K3x2=0;K3x4=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4:ws=0x00;K3x2=0;K3x1=1;break;     //上一个
   case 0x19:ws=0x00;K3x2=0;K3x1=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3:K3x2=0;K3=0;break;        //确定
   case 0x45:ws=0x00;K3x2=0;K3=0;break;        //退出
   case 0x46:ws=0x00;K3x2=0;K3=0;break;     //主菜单
   default:break;
  }
  }

  while(K3x2)
{
lcd_pos(0x07);
  switch(ws)      //个小时设定
  {
   case 0x16:ws=0x00;lcd_wdat(LCD[0]);K3x2=0;K3x4=1;break;    //按下0
   case 0x0c:ws=0x00;lcd_wdat(LCD[1]);K3x2=0;K3x4=1;break;    //按下1
   case 0x18:ws=0x00;lcd_wdat(LCD[2]);K3x2=0;K3x4=1;break;     //按下2
   case 0x5e:ws=0x00;lcd_wdat(LCD[3]);K3x2=0;K3x4=1;break;     //按下3
   case 0x08:ws=0x00;lcd_wdat(LCD[4]);K3x2=0;K3x4=1;break;     //按下4
   case 0x1c:ws=0x00;lcd_wdat(LCD[5]);K3x2=0;K3x4=1;break;     //按下5
   case 0x5a:ws=0x00;lcd_wdat(LCD[6]);K3x2=0;K3x4=1;break;     //按下6
   case 0x42:ws=0x00;lcd_wdat(LCD[7]);K3x2=0;K3x4=1;break;     //按下7
   case 0x52:ws=0x00;lcd_wdat(LCD[8]);K3x2=0;K3x4=1;break;     //按下8
   case 0x4a:ws=0x00;lcd_wdat(LCD[9]);K3x2=0;K3x4=1;break;     //按下9
   case 0x0d:ws=0x00;K3x2=0;K3x4=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0:ws=0x00;K3x2=0;K3x4=1;break;     //下一个
   case 0x19:ws=0x00;K3x2=0;K3x1=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4:ws=0x00;K3x2=0;K3x1=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3:K3x2=0;K3=0;break;        //确定
   case 0x45:ws=0x00;K3x2=0;K3=0;break;        //退出
   case 0x46:ws=0x00;K3x2=0;K3=0;break;     //主菜单
   default:break;
  }
  }

   while(K3x4)
{
lcd_pos(0x09);
  switch(ws)      //十分设定
  {
   case 0x16:ws=0x00;lcd_wdat(LCD[0]);K3x4=0;K3x5=1;break;    //按下0
   case 0x0c:ws=0x00;lcd_wdat(LCD[1]);K3x4=0;K3x5=1;break;    //按下1
   case 0x18:ws=0x00;lcd_wdat(LCD[2]);K3x4=0;K3x5=1;break;     //按下2
   case 0x5e:ws=0x00;lcd_wdat(LCD[3]);K3x4=0;K3x5=1;break;     //按下3
   case 0x08:ws=0x00;lcd_wdat(LCD[4]);K3x4=0;K3x5=1;break;     //按下4
   case 0x1c:ws=0x00;lcd_wdat(LCD[5]);K3x4=0;K3x5=1;break;     //按下5
   case 0x0d:ws=0x00;K3x4=0;K3x5=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0:ws=0x00;K3x4=0;K3x5=1;break;     //下一个
   case 0x19:ws=0x00;K3x4=0;K3x2=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4:ws=0x00;K3x4=0;K3x2=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3:K3x4=0;K3=0;break;        //确定
   case 0x45:ws=0x00;K3x4=0;K3=0;break;        //退出
   case 0x46:ws=0x00;K3x4=0;K3=0;break;     //主菜单
   default:break;
  }
  }

while(K3x5)
{
lcd_pos(0x0a);
  switch(ws)      //个分设定
  {
   case 0x16:ws=0x00;lcd_wdat(LCD[0]);K3x5=0;K3x6=1;break;    //按下0
   case 0x0c:ws=0x00;lcd_wdat(LCD[1]);K3x5=0;K3x6=1;break;    //按下1
   case 0x18:ws=0x00;lcd_wdat(LCD[2]);K3x5=0;K3x6=1;break;     //按下2
   case 0x5e:ws=0x00;lcd_wdat(LCD[3]);K3x5=0;K3x6=1;break;     //按下3
   case 0x08:ws=0x00;lcd_wdat(LCD[4]);K3x5=0;K3x6=1;break;     //按下4
   case 0x1c:ws=0x00;lcd_wdat(LCD[5]);K3x5=0;K3x6=1;break;     //按下5
   case 0x5a:ws=0x00;lcd_wdat(LCD[6]);K3x5=0;K3x6=1;break;     //按下6
   case 0x42:ws=0x00;lcd_wdat(LCD[7]);K3x5=0;K3x6=1;break;     //按下7
   case 0x52:ws=0x00;lcd_wdat(LCD[8]);K3x5=0;K3x6=1;break;     //按下8
   case 0x4a:ws=0x00;lcd_wdat(LCD[9]);K3x5=0;K3x6=1;break;     //按下9
   case 0x0d:ws=0x00;K3x5=0;K3x6=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0:ws=0x00;K3x5=0;K3x6=1;break;     //下一个
   case 0x19:ws=0x00;K3x5=0;K3x4=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4:ws=0x00;K3x5=0;K3x4=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3:K3x5=0;K3=0;break;        //确定
   case 0x45:ws=0x00;K3x5=0;K3=0;break;        //退出
   case 0x46:ws=0x00;K3x5=0;K3=0;break;     //主菜单
   default:break;
  }
  }

     while(K3x6)
{
lcd_pos(0x0c);
  switch(ws)      //十秒设定
  {
   case 0x16:ws=0x00;lcd_wdat(LCD[0]);K3x6=0;K3x7=1;break;    //按下0
   case 0x0c:ws=0x00;lcd_wdat(LCD[1]);K3x6=0;K3x7=1;break;    //按下1
   case 0x18:ws=0x00;lcd_wdat(LCD[2]);K3x6=0;K3x7=1;break;     //按下2
   case 0x5e:ws=0x00;lcd_wdat(LCD[3]);K3x6=0;K3x7=1;break;     //按下3
   case 0x08:ws=0x00;lcd_wdat(LCD[4]);K3x6=0;K3x7=1;break;     //按下4
   case 0x1c:ws=0x00;lcd_wdat(LCD[5]);K3x6=0;K3x7=1;break;     //按下5
   case 0x0d:ws=0x00;K3x6=0;K3x7=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0:ws=0x00;K3x6=0;K3x7=1;break;     //下一个
   case 0x19:ws=0x00;K3x6=0;K3x5=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4:ws=0x00;K3x6=0;K3x5=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3:K3x6=0;K3=0;break;        //确定
   case 0x45:ws=0x00;K3x6=0;K3=0;break;        //退出
   case 0x46:ws=0x00;K3x6=0;K3=0;break;     //主菜单
   default:break;
  }
  }

while(K3x7)
{
lcd_pos(0x0d);
  switch(ws)      //个秒设定
  {
   case 0x16:ws=0x00;lcd_wdat(LCD[0]);K3x7=0;K3x1=1;break;    //按下0
   case 0x0c:ws=0x00;lcd_wdat(LCD[1]);K3x7=0;K3x1=1;break;    //按下1
   case 0x18:ws=0x00;lcd_wdat(LCD[2]);K3x7=0;K3x1=1;break;     //按下2
   case 0x5e:ws=0x00;lcd_wdat(LCD[3]);K3x7=0;K3x1=1;break;     //按下3
   case 0x08:ws=0x00;lcd_wdat(LCD[4]);K3x7=0;K3x1=1;break;     //按下4
   case 0x1c:ws=0x00;lcd_wdat(LCD[5]);K3x7=0;K3x1=1;break;     //按下5
   case 0x5a:ws=0x00;lcd_wdat(LCD[6]);K3x7=0;K3x1=1;break;     //按下6
   case 0x42:ws=0x00;lcd_wdat(LCD[7]);K3x7=0;K3x1=1;break;     //按下7
   case 0x52:ws=0x00;lcd_wdat(LCD[8]);K3x7=0;K3x1=1;break;     //按下8
   case 0x4a:ws=0x00;lcd_wdat(LCD[9]);K3x7=0;K3x1=1;break;     //按下9
   case 0x0d:ws=0x00;K3x7=0;K3x1=1;break;     //下一个
   case 0x40:ws=0x00;K3x7=0;K3x1=1;break;     //下一个
   case 0x19:ws=0x00;K3x7=0;K3x6=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4:ws=0x00;K3x7=0;K3x6=1;break;     //上一个
   case 0x43:K3x7=0;K3=0;break;        //确定
   case 0x45:ws=0x00;K3x7=0;K3=0;break;        //退出
   case 0x46:ws=0x00;K3x7=0;K3=0;break;     //主菜单
   default:break;
  }
  }

  while(ws==0x43)     //按下确定键,保存闹钟时间
{
while(lcd_sz(0x06)==LCD[0]){ns=0x00;}
while(lcd_sz(0x07)==LCD[1]){ns+=0x01;}
}
}
jm=0x70;

lcd_wcmd(0x0c);
}
//------------------------警戒设置-----//
void JM4JJ()
{
   uchar K4;
   lcd_wcmd(0x01);
lcd_pos(0x00);
for(K4=0;K4<16;K4++)
{
   lcd_wdat(LCD4_0[K4]);
}
while(1);
}
//--------------------------入侵信息---//
void JM5XX()
{
   uchar K5;
   lcd_wcmd(0x01);
lcd_pos(0x00);
for(K5=0;K5<16;K5++)
{
   lcd_wdat(LCD6_0[K5]);
}
delay(2);
lcd_pos(0x40);
for(K5=0;K5<16;K5++)
{
   lcd_wdat(LCD6_1[K5]);
}
while(1);
}
//------------------------------修改时间-----//
  void JM6SJ()
{
   uchar K6;
   lcd_wcmd(0x01);
lcd_pos(0x00);
for(K6=0;K6<16;K6++)
{
   lcd_wdat(LCD6_0[K6]);
}
delay(2);
lcd_pos(0x40);
for(K6=0;K6<16;K6++)
{
   lcd_wdat(LCD6_1[K6]);
}
K6=1;
while(K6)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bl;
    int_init();  //中断 初始化
          bl=D1302(0x81);
    bl=0x7f&bl;
    X1302(0x80,bl);
    delay(1);
   X1302(0x8e,0x00);
            X1302(0x90,0xa5);
            X1302(0x8e,0x80);   //关闭写,但可以读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lay(2);
             lcd_pos(0x00);   //设定显示的位置
             jm=0x10;
             while(1)
            {
                if(jm==0x70){JM7CD();}
                else if(jm==0x10){JM1SJ();}   //时间
                else if(jm==0x20){JM2MB();}   // 秒表
    else if(jm==0x30){JM3NZ();}   // 闹钟
    else if(jm==0x40){JM4JJ();}   // 警戒
    else if(jm==0x50){JM5XX();}   // 信息
    else if(jm==0x60){JM6SJ();}      //时间修改
    else{;}
   }
    }

网友A:
有原理图 就完美了

网友B:
1602太耗电了点,要是用段码液晶的应该省电点

网友C(2015-04-23):
这么多代码,头都看晕了

网友D(2015-05-24):
楼主我有个问题,这个红外遥控器键值是怎么知道的,比如按某一个键显示第一个界面,这个按键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E:
代码应该还可以精简吧

网友C(2015-11-16):
只有源程序,怎么没电路图了

网友F:
把资源打包吧?

网友G:
LZ 好有耐心哦,洞洞板都能焊接得如此工整。

网友H(2017-06-02):
原理图有吗?

网友I(2020-11-15):
本坛有你更精彩,期待楼主更多力作

网友J:
能写这么多代码,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