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试验了几个简单的"H"桥电路

楼主:
因计划要做个 wifi遥控小车
故根据手里的资料
试验了几个简单的"H"电路
主要是针对 at89系列的单片机使用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15-03-22):
h桥,电路做得很漂亮,在wifi智能小车上面,用来控制电器的正反转是不错的,不过你这个体积稍微大了一点。另外问一下,wifi芯片,你准备用什么,控制芯片用哪种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桥,电路做得很漂亮,在wifi智能小车上面,用来控制电器的正反转是不错的,不过你这个体积稍微大了一点。 ...

wifi芯片还没选好
方便的话请推荐几款?
单片机我只用at的产品

网友C(2015-04-30):
国产的单片机STC 的也不错,控制小车的话用2.4G模块也不错

网友D(2015-10-06):
引用 网友B:
wifi芯片还没选好
方便的话请推荐几款?
单片机我只用at的产品

迷你型的703Nwifi小板,刷好驱动固件。才60元。我现在的WIFI视频小车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迷你型的703Nwifi小板,刷好驱动固件。才60元。我现在的WIFI视频小车就是用的这个。

上点图片看看~~~~~~~~~~

网友D:
我头像的WIFI小车就是用的这款WIFI,能看到吧,小黑色盒里,外壳是自己配的,我买的是裸板。

网友D:
这是背面

网友D:
这是STC12C5608AD单片机加L298N做的驱动板

网友B(2016-08-07):
引用 网友D:
这是STC12C5608AD单片机加L298N做的驱动板

很好
我的小车也在制作中~~~~~~~~~~~希望和你多多交流

网友E(2020-08-13):
这种电路原理图用什么软件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