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数据存储器的40H~4FH的内容赋值成00H~0FH,并将40H~4FH的内容整体复制到片外

楼主(2015-03-22):
我刚学完指令,现在要写两个小程序实现两个功能,要求如下:1.将数据存储器的40H~4FH的内容赋值成00H~0FH,并将40H~4FH的内容整体复制到片外到50H~5FH。2..将数据存储器的40H~4FH的内容赋值成00H~0FH,并将 两两相加之和送到片外1000H~1007H的数据空间。
明早急用,求救各位大神帮忙!可以发邮箱里,邮箱:1532375765@qq.com

网友A:
这应该是,单片机老师布置的作业题,以前读书的时候做过。等一下把答案发给你

网友B:
我发给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给你吧!!!

能不能给我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我发一下

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我发一下

ORG 00H;将数据存储器的40h-4fh的内容复制成00h-0fh并且将40h-4fh整体复制到片外50-5f上
START:
      MOV R0,#00H
          MOV R1,#40H
REPEAT: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CJNE R0,#10H,REPEAT;这样就完成了复制的第一步。
SECOND:;这是开始把片内东西复制到片外了
          MOV R0,#50H
          MOV R1,#40H
PEAT:
          MOV A,@R1
          MOVX @R0,A
          INC R0
          INC R1
          CJNE R1,#50,PEAT
          E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单片机老师布置的作业题,以前读书的时候做过。等一下把答案发给你

管理员,可以问一下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吗???

网友D(2015-06-07):
引用 网友B:
ORG 00H;将数据存储器的40h-4fh的内容复制成00h-0fh并且将40h-4fh整体复制到片外50-5f上
START:
       ...

哈哈,程序写错一个地方啊,大家都没看到???

重新贴出来:
ORG 00H;将数据存储器的40h-4fh的内容复制成00h-0fh并且将40h-4fh整体复制到片外50-5f上
START:
          MOV R0,#00H
          MOV R1,#40H
REPEAT: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CJNE R0,#10H,REPEAT  ;这样就完成了复制的第一步。
SECOND:;这时开始把片内东西复制到片外了

网友D:
/***
程序功能:;将数据存储器的40h-4Fh的内容复制成00h-0Fh并且将40h-4Fh整体复制到片外50-5f上
   易错点:如果直接复制下来,运行会出现提示说符号错误,原因是因为错误该行的分号注释符是中文的,导致后面文字全空白
纠错楼上:        1)赋值操作中,MOV @R1,A即可
            2)CJNE R1,#10,PEAT即可
***/
ORG 00H
START:
          MOV R0,#00H
          MOV R1,#40H
REPEAT: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CJNE R0,#10H,REPEAT  ;这样就完成了复制的第一步。
SECOND:                        ;这时开始把片内东西复制到片外了

          MOV R0,#50H
          MOV R1,#40H
PEAT:
          MOV A,@R1
          MOVX @R0,A
          INC R0
          INC R1
          CJNE R1,#10,PEAT
          END

网友E:
  这应该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这应该你做,看来你没有听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