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877驱动240128液晶不显示

楼主(2015-03-23):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M_WR RB1
#define LCM_RD RB2
#define LCM_CE RB0
#define LCM_CD RA3
#define LCM_RST RA2
#define FS1 RA1  //write seize
#define LCM_DATA PORTD
#define LCM_COMMD PORTD
#define  nop()  asm("nop")
__CONFIG(0x3B31);
void init_IO();
void init_LCM();
void delay_um(uint um);
void delay_ms(uint ms);
void LCD_RESET();
uchar chk_busy();
void Write_Data(uchar da);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d);
void WriteDataCommand(uchar Data,uchar Command);
void WriteData2Command(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Command);
void Check_Status_LCM();
void Write_LCM(const unsigned char *pt);
void LCMClearScreen();
const unsigned char TAB1B[ ] = {" WWW+34677.CO"};
void main()
{
    init_IO();
    LCD_RESET();
    init_LCM();
    LCMClearScreen();
    while(1)
    {
        Write_LCM(TAB1B);
        delay_ms(1000);
    }

}
void Write_LCM(const unsigned char *pt)
{
    WriteData2Command(0x00,0x00,0x24);
    Write_Command(0xB0);
    while(*pt)                        //检测是否达到了字符串最后
    {
        Write_Data(*pt++);  //发送数据给lcd
        delay_ms(30);
    }
}
void delay_us(uint um)
{
    int i;
    for(i=0;i<um;i++)
        ;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
    uchar j;
    for(i=ms;i>0;i--)
        for(j=110;j>0;j--)
            ;
}
void init_IO()
{
    TRISD=0x00;
    PORTD=0xff;
    TRISA=0x00;
    PORTA=0xff;
    TRISB=0x00;
    PORTB=0xff;
    FS1=1;
}
void init_LCM()
{

    WriteData2Command(0x00,0x00,0x21);
    WriteData2Command(0x03,0x00,0x22);
    WriteData2Command(0x00,0x00,0x24);

    WriteData2Command(0x24,0x00,0x40);
    WriteData2Command(0x1e,0x00,0x41);
    WriteData2Command(0x00,0x00,0x42);
    WriteData2Command(0x1e,0x00,0x43);

    Write_Command(0xa0);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Command(0x9f);
}

void WriteDataCommand(uchar Data,uchar Command)
{
    Write_Data(Data);
    delay_ms(20);
    Write_Command(Command);
    delay_ms(20);
}

void WriteData2Command(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Command)
{
    Write_Data(Data1);
    delay_ms(20);
    Write_Data(Data2);
    delay_ms(20);
    Write_Command(Command);
    delay_ms(2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
{
    Check_Status_LCM();
    LCM_DATA=da;
    LCM_CD=0;

    LCM_CE=0;
    LCM_RD=1;
    LCM_WR=0;

    nop();
    nop();
    LCM_WR=1;
    LCM_CE=1;
    LCM_CD=1;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d)
{
    Check_Status_LCM();
    LCM_COMMD=cd;
    LCM_CD=1;
    LCM_CE=0;
    LCM_RD=1;
    LCM_WR=0;
    nop();
    nop();
    nop();
    LCM_WR=1;
    LCM_CE=1;
    LCM_CD=0;
}
//清屏
void LCMClearScreen()
{
    uint i;
    WriteData2Command(0x00,0x00,0x24);
    Write_Command(0xB0);
    for(i=0;i<8192;i++)//8k
    {
       Write_Data(0x00);//写数据
    }
    Write_Command(0xB2);
}

void LCD_RESET()
{
    LCM_RST=0;
    delay_ms(2);
    LCM_RST=1;
    delay_ms(10);
}
uchar chk_busy()
{
    uchar temp ;

    TRISD=0xff;
    PORTD=0x00;
    LCM_CD=1; //1
    LCM_CE=0;
    LCM_RD=0;
    temp=PORTD;
    nop();
    LCM_RD=1;
    LCM_CE=1;
    LCM_CD=0;
    TRISD=0x00;
    PORTD=0x00;
    return temp ;
}
void Check_Status_LCM()
{
    uint xa;
    uint xi;
    for(xi = 0; xi < 200; xi++)
    {
        xa =chk_busy();
        if((xa & 0x03) == 0x03)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