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师的书上有错误?定时器那里

楼主(2015-03-23):
用的是定时器方式三,实现一个二级管以1s间隔亮灭,还有一个是0.5s亮灭,有人能帮忙看看嘛,谢谢了!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unsigned int aa,bb;
void mian()
{
TMOD=0x03;
TH0=6;
TL0=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if(aa>=3686)
  {
   aa=0;
   led1=~led1;
  }
  if(bb>=1843)
  {
   bb=0;
   led2=~led2;
  }
}
}
void sereho() interrupt 1
{

TL0=6;
aa++;
}
void ser2() interrupt 3
{

TH0=6;
bb++;
}

网友A:
你认为是什么错误?摆上来看看?

网友B:
你这个程序现在是不能编译,还是有功能方面的错误,

网友C:
小弟也在学郭老师的书,还没用到定时器方式3...
在学串口通信,只用到方式2产生波特率

网友D(2015-05-31):
有怀疑精神,555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