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时,数码管会闪烁一下。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5-03-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t,bai,shi,ge;
uint count=30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void delay(uchar z);
void init();
void key();
void display(uint count);
void main()
{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f8;
        wela=0;
        init();
        while(1)
        {
                key();
                display(count);

        }
}

void delay(uchar z)
{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20)
        {
                tt=0;
                count--;
        }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TR0=1;

                }
                while(!key1);
        }
}

void display(uint count)
{
            delay(10);
                bai=count/100;
                shi=(count-bai*100)/10;
                ge=count%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2);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3);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3);

}

按键按下,数码管只显示最后一个个位,好无奈啊 ,试了好长时间!
刚开始学51,希望大虾们详细给说一下什么原因,要怎么修改。。。

网友A:
while(!key1);,你程序中的这一句,意思是,等待按键松手。可见他一直在执行死循环。所以这个时候,数码管的扫描也停止了,因此,出现那只有一个数码管亮的情况。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够理解

网友B:
if (K1==0)
                {
                        delayms(10);
                        if (K1==0)
                        {
                                num=0;
                                while(!K1);
                        }

感觉你应该在键盘检测时候进行软件延时消除抖动   比如这个程序

网友C(2016-10-17):
引用 网友A:
while(!key1);,你程序中的这一句,意思是,等待按键松手。可见他一直在执行死循环。所以这个时候,数码管 ...

大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太厉害了!!

网友D(2016-11-26):
应该把显示时间延长一些

网友E:
应该在保持显示的同时,检测键盘。

网友F:
努力。细心点吧。加油

网友G:
你好!你写数码管的显示函数那部分都有bai shi ge 三个变量,则你在声明函数时也要给三个参数.

网友H:
死循环,等待按键松手,程序没有执行扫描数码管

网友I:
分时复用了引脚吧

网友J:
要贴上原理图,才能更好理解你的程序。貌似key()函数里有问题:判断KEY变量,启动T0计时器,后面又是while循环语句。感觉MCU在这里耗时了,影响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网友K(2021-12-07):
引用 网友C:
大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太厉害了!!

怎么改的,大神,请详细指教一下,我也是新手,多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怎么改的,大神,请详细指教一下,我也是新手,多谢

        if (K1==0)
                {
                        delayms(10);
                        if (K1==0 && K1_Bit == 0)
                        {
                                num=0;
                                K1_Bit = 1;//bit K1_Bit
                        }
        }else{
                K1_Bit = 0;
        }

网友M:
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N:
把数码管显示放进定时器也行,同时在大循环运行会有影响

网友O:
去GitHub找个按键的驱动吧,比自己写的强多了,功能还多

网友P:
你的按键是轮询方式,将按键改用中断处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Q:
加三极管和译码器了吗,你得锁住

网友R:
循环被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