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TTL串口通信

楼主(2015-03-23):
单片机控制的模块中,有两个模块都需要单片机向模块发送数据,怎样才能避免模块冲突(各模块智能接受数据,没有单片机控制)

网友A:
两个模块都是用串口来通信吗,你可以选择有两个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B:
采用有2个串口的单片机,实在没有其他只有51的话可以一个使用串口接收,另一个采用普通IO模拟串口来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有2个串口的单片机,实在没有其他只有51的话可以一个使用串口接收,另一个采用普通IO模拟串口来接收

IO口还可以接受数据???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模块都是用串口来通信吗,你可以选择有两个串口的单片机

比如啥单片机???

网友C:
如果能具体一下你的问题,比如你的智能模块都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数据,这样的话,或许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具体一下你的问题,比如你的智能模块都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数据,这样的话,或许我可以帮你。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SYN6288语音模块与串口液晶屏,由于两个模块接收数据指令都得要单片机通过TTL电平串口通信发送数据,所以可能存在冲突,我每个模块单独运行就可以,两个加在一起就不能工作了,望指教

网友C:
我说个思路吧,那个串口液晶屏。其实是只要是I/O口输出的高低电平的按规律组合就行。你试着让其他I/O口输出数据吧。如果让我去改那个程序,我会先了解液晶屏需要的数据来自哪里,然后将数据存在寄存器中,然后通过I/O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个思路吧,那个串口液晶屏。其实是只要是I/O口输出的高低电平的按规律组合就行。你试着让其他I/O口输出 ...

我对单片机内部结构不是很了解,只是会用一些基本的功能,所以你说的只是理解了一半。。

网友C:
加我QQ吧,私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我QQ吧,私聊吧。。

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