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怎么控制半导体制冷片【紧急求助】

楼主(2015-03-23):
怎样利用IO口控制半导体工作

网友A:
加载在,半导体智制冷片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制冷片一般都是12v1a,io输出需要经过场效应,或者大功率三级管,继电器等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在,半导体智制冷片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直流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片一般都是12v1a,io输出需要经过场效应,或者大功率三级管,继电器等来控制

有没有图参考下

楼主:
求帮忙修改电路图   关断晶闸管  灯泡代替的是制冷片

楼主:
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C:
你好  我看了一下  我个人建议 是   在加个继电器  用常开触点  控制制冷片   就可以用12V电了

网友D:
低电平开启 臆测的 有条件的可以仿真一下是否可以行得通

RI 可能需要调整大小 NMOS 画反了 嘿嘿 业余玩家 对这个箭头符号记忆不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看了一下  我个人建议 是   在加个继电器  用常开触点  控制制冷片   就可以用12V电了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电平开启 臆测的 有条件的可以仿真一下是否可以行得通

RI 可能需要调整大小 NMOS 画反了 嘿嘿 业余玩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电平开启 臆测的 有条件的可以仿真一下是否可以行得通

RI 可能需要调整大小 NMOS 画反了 嘿嘿 业余玩 ...

高电平启动吧   只用一个三极管也行

网友D:
亲 这个是低电平启动的哦 要是高电平启动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高电平启动 容易在 系统刚刚上电的时候就 负载不受控制

楼主:
硬件电路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 这个是低电平启动的哦 要是高电平启动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高电平启动 容易在 系统刚刚上电的时候就 负载不 ...

第一个三极管是pnp的吗

网友E:
固体继电器就行了,低电平启动加一级反相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三极管是pnp的吗

是的 第一个是PNP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第一个是PNP三极管

那就是低电平  我以为是pnp的   为什么要加两个三级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体继电器就行了,低电平启动加一级反相器。

用继电器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体继电器就行了,低电平启动加一级反相器。

有pnp就不加反相器了

网友F(2016-05-18):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G:
制冷片一般常见的都是12V6A左右。传说能3秒到零度。以前我买过一个这种的车载冰箱。温度最低只有五度,放个盒饭,两天都不能放,温度低了,到湿度增加了。后来买个10安的换了,还老样子。电用的厉害,当时住宿舍,电费自己交,一个月多出了四十左右。所以个人介意你还是接继电器的好,接晶闸管场效应管啥的,要是有个压降就达不到最佳效果。只有继电器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H:
你好   可以加个继电器  用常开触点  控制制冷片   就可以用12V电了,不过只能控制制冷片通断,想要控制电流的话,用mos管或者大功率三极管,单片机pwm输出可以调节供电电压,控制更灵活

网友I(2016-09-29):
我有半导体致冷片的控制器,要的加我微信azzasdf

网友J:
可以IO口直接控制一个5V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