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5-03-2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DOG=0xe1;
sbit START=P1^0;
sbit CLOCK=P1^1;
sbit KG=P1^2;        //3
sbit LED=P1^3;           //LED闪烁,不正常,LED常亮,正常
int b;
//int c=100;
void delay();

void main()
{ int a;
TMOD=0x11;
EA=1;        //开总中断
//OE=1;        //输出数据
ET0=1;        //开T0中断
TH0=(65535-10)/256;
TL0=(65535-10)%256;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KG=0;         //当KG低电位时接通,高电位时断开
P2=0xff;
CLOCK=0;
TR0=1;
DOG=0x36;

while(1)
{
START=0;
delay();
START=1;
delay();
START=0;   //开始转换
delay();
a=P2;

if(a<0x95)           //输出小于3V,则关闭
  {
    KG=1;
    ET1=1;
        TR1=1;
        }
else
        {ET1=0;
        TR1=0;
        LED=1;
        KG=0;
        DOG=0x36;}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CLOCK=~CLOCK;
TH0=(65535-10)/256;
TL0=(65535-10)%256;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b=b++;
if(b==20)         //一秒钟闪烁一次
{LED=~LED;
b=0;
}
/*c--;
if(c==0)          //5秒尝试连接一次
{KG=0;
delay();
delay();
  c=0;}        */
}
                                                           \

void delay()
{ int x;
for(x=0;x<200;x++);

}

网友A(2017-08-24):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注释啊?谢谢

网友A:
你好  我对太阳能控制器这部分不叫感兴趣,你做过这样的产品,程序方面有注释吗 ?谢谢

网友B(2020-04-26):
有电路图么

网友B:
有仿真图吗,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