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AN通信器件SJA1000驱动代码+头文件

楼主(2015-03-25):
//----------------------------------------------------------
// 51单片机实验板CAN通信器件SJA1000驱动代码
// ... ...
// 2016.11
// 推荐的测试方案以及对应的测试代码片段之一:
// 两个实验板互相通信
// 跨接器连接:P32,P36,P37, P20,P21,P22, P25,P26,P27, P0全部
//            若连接距离较远,双方应将 TR 跨接器连接起来
// void main(void)
// {
//     uchar i;
//     SJA1000_Init(10000, 0x0, 0xffffffff);
//     KS108_Init();
//     KS108_Disp_Str(0, 0, (uchar*)".....SJA1000 Test....");
//     KS108_Disp_Str(0, 2, (uchar*)"Frame_Info:");
//     KS108_Disp_Str(0, 3, (uchar*)"Frame_ID:  ");
//     KS108_Disp_Str(0, 4, (uchar*)"L                  Hi");
//     KS108_Disp_Str(0, 6, (uchar*)"Link:P0, P20~2, P25~7");
//     KS108_Disp_Str(0, 7, (uchar*)"P32,P36~7, TR,if need");
//     for(i=0; i<8; i++) SJA1000_Rec_Dat[i] = 2*i;
//     RX_Info = 0x88;
//     SJA1000_Transmit(RX_Info, 0x0, SJA1000_Rec_Dat);
//     while(1)
//     {
//         if(SJA1000_Received)
//         {
//             SJA1000_Received = 0;
//             KS108_Disp_Byte_Hex(11, 2, RX_Info);
//             KS108_Disp_Long_Hex(11, 3, SJA1000_Rec_ID);
//             SJA1000_Transmit(RX_Info, SJA1000_Rec_ID, SJA1000_Rec_Dat);
//             for(i=0; i<(RX_Info&0x0f); i++)
//                 KS108_Disp_Byte_Hex(i*2+2, 4, SJA1000_Rec_Dat[i]);
//         }
//     }
// }
// 推荐的进一步的实验:远程温度测量传输/调温控制.......
//----------------------------------------------------------
#include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clude\global.h"
#include "..\INCLUDE\SJA1000.H"
sfr AUXR = 0x8e;//STC51的sfr,bit1=0/1<=>使能/禁能内部扩展RAM
#define  SJA1000RST  P2_5
//--------------------CAN寄存器地址-------------------------
#define CANB 0x00
pdata uchar CAN_MOD     _at_(CANB+0);           //模式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CMR     _at_(CANB+1);           //命令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SR      _at_(CANB+2);           //状态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IR      _at_(CANB+3);           //中断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IER     _at_(CANB+4);       //中断使能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BRT0    _at_(CANB+6);      //总线定时0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BRT1    _at_(CANB+7);      //总线定时1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OCR     _at_(CANB+8);       //输出控制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ALE     _at_(CANB+11);  //仲裁丢失捕捉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ECC     _at_(CANB+12);  //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EWLR    _at_(CANB+13);  //错误报警限制寄存器
pdata uchar CAN_RXERR   _at_(CANB+14);      //接收错误计数器
pdata uchar CAN_TXERR   _at_(CANB+15);      //发送错误计数器
pdata uchar CAN_TXB[13] _at_(CANB+16);   //发送缓冲器,工作写
#define CAN_RXB CAN_TXB                  //接收缓冲器,工作读
pdata uchar CAN_ACR[4]  _at_(CANB+16);//验收代码寄存器0,复位读/写
pdata uchar CAN_AMR[4]  _at_(CANB+20);//验收屏蔽寄存器0,复位读/写
pdata uchar CAN_RMC     _at_(CANB+29);        //RX信息计数器
pdata uchar CAN_RBSA    _at_(CANB+30);            //RX缓冲器
pdata uchar CAN_CDR     _at_(CANB+31);          //时钟分频器
idata uchar RX_Info;
idata ulong SJA1000_Rec_ID;
idata uchar SJA1000_Rec_Dat[8];
bit SJA1000_Received;
//----------------------------------------------------------
// 函数: SJA1000_CS(...)
// 功能: 设置SJA1000片选有效/无效,片选有效时使用外部扩展RAM
//       当片选无效时恢复使用内部扩展RAM
// 形参: v<===>0/1片选有效/无效
// 全局变量引用: 无
// 全局变量修改: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SJA1000以"51单片机外部扩展RAM" 形式与51单片机实施连
//       接,采用页寻址方式. SJA1000的片选信号由P2_0~P2_2经过
//       3-8线译码器产生. P0端口以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形式使用,
//       从而P3_6~P3_7作为标准读写信号引脚使用,但所有端口(包
//       括P0和P3端口)在与其它器件的连接关系中又可能以通用IO
//       方式使用,故需做特别处理. 此外实验板所使用的单片机内
//       部含有宝贵的1024字节扩展RAM, 通过单片机内特殊功能寄
//       存器AUXR的设置, 可在"外部扩展RAM(即SJA1000)"和"内部
//       扩展RAM"之间切换,当SJA1000片选有效时, 暂时关闭"内部
//       扩展RAM",当SJA1000片选无效时, 恢复使用"内部扩展RAM"
// 注意: 由于实验板的特殊结构, 对SJA1000的片选信号处理应做特
//       殊处理,注意对51单片机读写信号的处理.
//----------------------------------------------------------
void SJA1000_CS(uchar v)
{
    P2 |= 0x07;                             //P2<==XXXX X111
    if(v==0)
    {
        P3_6 = 1;      //在SJA1000片选有效之前保证写信号无效
        P3_7 = 1;      //在SJA1000片选有效之前保证读信号无效
        P2 &= 0xfe;                         //P2<==XXXX X110
        AUXR = 0x02;        //使用外部扩展RAM即本芯片SJA1000
    }
    else AUXR = 0x00;                      //使用内部扩展RAM
}
//----------------------------------------------------------
// 波特率与设置参数对照表
// SJA1000的主时钟16MHz,28个标准波特率
// 按"最接近且小于等于"的原则规约到标准波特率上
//----------------------------------------------------------
ulong code baudrates[] =                  //28个最常用位速率
{
    1000000,800000, 500000, 400000, 320000, 250000, 200000,
    160000, 125000, 100000, 80000,  64000,  62500,  50000,
    40000,  32000,  31250,  25000,  20000,  16000,  15625,
    12800,  12500,  10000,  8000,   6400,   6250,   5000
};
uint code brconst[] =           //28个最常用位速率的时间参数
{
    0x4014, 0x4016, 0x401C, 0x802F, 0xC07F, 0x411C, 0x812F,
    0xC17F, 0x431C, 0x832F, 0xC37F, 0xC47F, 0x471C, 0x872F,
    0xC77F, 0xC97F, 0x4F1C, 0x8F2F, 0xCF7F, 0xD37F, 0x5F1C,
    0xD87F, 0x9F2F, 0xDF7F, 0xE77F, 0xF17F, 0xBF2F, 0xFF7F
};
//----------------------------------------------------------
// 函数: SJA1000_Init(...)
// 功能: 对SJA1000实施加电初始化,设置通信波特率,设置验收码和
//       验收屏蔽码以及验收滤波器长度,配置SJA1000接收中断
// 形参: baudrate<==>通信波特率
//       ID<===>验收码
//       IDMASK<===>验收屏蔽码
// 全局变量引用: 无
// 全局变量修改: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无
// 注意: 由于实验板的特殊结构, 对SJA1000的片选信号处理应做特
//       殊处理
//----------------------------------------------------------
void SJA1000_Init(ulong baudrate, ulong ID, ulong IDMASK)
{
    uchar i=0xff;
    EA=0;
    IT0 = 1;
    EX0 = 1;
    SJA1000_CS(0);         //SJA1000片选有效,使用外部扩展RAM
    SJA1000RST = 0;
    i=0xff;while(i--) ;
    SJA1000RST = 1;
    i=0xff;while(i--) ;
    i = 0;
    while((i != 27) && (baudrates[i] > baudrate)) i++;
    CAN_MOD = 0x01;                           //进入复位状态
    CAN_OCR = 0x1a;   //设置输出控制寄存器:同相驱动,正常输出
    CAN_BRT1 = brconst[i]&0xff;        //设置总线定时寄存器1
    CAN_BRT0 = ((brconst[i])>>8)&0xff; //设置总线定时寄存器0
    CAN_CDR = 0xc8;      //bit7=1:PeliCAN模式,关闭CLKOUT输出
    for(i=0; i<4; i++) //设置验收代码寄存器/验收屏蔽码寄存器
    {
        CAN_ACR[i] = (ID>>24)     & 0xff;
        CAN_AMR[i] = (IDMASK>>24) & 0xff;
        ID     <<= 8;
        IDMASK <<= 8;
    }
    CAN_IER = 0x01;   //设置中断使能寄存器,允许接收中断
    i = CAN_MOD;
    while(i != 0x08)
    {
        CAN_MOD = 0x08;                       //单滤波器模式
        i = CAN_MOD;
    }
    EA = 1;
    SJA1000_CS(1);         //SJA1000片选无效,使用内部扩展RAM
}
//----------------------------------------------------------
// 函数: SJA1000_Transmit(...)
// 功能: SJA1000帧发送函数.可发送标准帧和扩展帧两种帧格式,每
//       种帧格式都支持数据帧类型和远程帧类型
// 形参: ra_info<==>帧属性字段(含帧格式/帧类型/数据长度定义)
//                               ^bit7^ ^bit6^ ^bit3--bit0^
//       ID<===>被发送帧的帧ID.  标准帧的ID==ID的bit10--bit0
//                               扩展帧的ID==ID的bit28--bit0
//       buf<==>指向被发送帧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全局变量引用: 无
// 全局变量修改: 无
// 返回: 0/1<===>发送失败/成功
// 说明: 为加快速度,采取以代码空间换时间的策略, 尽量不用循环
// 注意: 由于实验板的特殊结构, 对SJA1000的片选信号处理应做特
//       殊处理
//----------------------------------------------------------
uchar SJA1000_Transmit(uchar rx_info, ulong ID, uchar* buf)
{
    uchar i, j, len;
    SJA1000_CS(0);         //SJA1000片选有效,使用外部扩展RAM
    rx_info &= 0xcf;       //高半字节仅仅保留帧格式/帧类型位
    if( (rx_info&0x0f) > 8 )
        rx_info = (rx_info & 0xf0) + 8;      //帧长度最大为8
    len =rx_info & 0x0f;
    CAN_MOD = 8;
    j = CAN_SR;
    if((j & 0x04) == 0x04)     //若果CAN的当前发送缓冲区可用
    {
        CAN_TXB[0] = rx_info;       //写帧格式/类型/长度字段
        if(rx_info & 0x80)                    //如果是扩展帧
        {
            CAN_TXB[1] = (ID>>21)&0xff;             //写帧ID
            CAN_TXB[2] = (ID>>13)&0xff;
            CAN_TXB[3] = (ID>> 5)&0xff;
            CAN_TXB[4] = (ID<< 3)&0xff;
            for(i=0; i<len; i++)                    //写数据
                CAN_TXB[i+5] = buf[i];
        }
        else                                  //如果是标准帧
        {
            CAN_TXB[1] = (ID>>3)&0xff;              //写帧ID
            CAN_TXB[2] = (ID<<5)&0xff;
            for(i=0; i<len; i++)                    //写数据
               CAN_TXB[i+3] = buf[i];
        }
        CAN_CMR = 0x01;                           //启动发送
        SJA1000_CS(1);         //SJA1000片选无效,使用内部RAM
        return 1;                             //返回正常标志
    }
    else                     //若果CAN的当前发送缓冲区不可用
    {
        SJA1000_CS(1);         //SJA1000片选无效,使用内部RAM
        return 0;                             //返回出错标志
    }
}
//----------------------------------------------------------
// 函数: int0_ISR()
// 功能: 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外部中断0由SJA1000产生,在初
//       始化SJA1000时打开了接收中断,考虑到SJA1000具有故障处
//       理/脱线自动恢复的能力,故未打开与错误相关的中断
// 形参: 无
// 全局变量引用: 无
// 全局变量修改: SJA1000_Received <==> "帧接收到"标志
//               RX_Info          <==> 帧信息字段
//               SJA1000_Rec_ID   <==> 帧的ID
//               SJA1000_Rec_Dat[]<==> 帧的数据缓冲区
// 返回: 无
// 说明: 为加快速度,采取以代码空间换时间的策略, 尽量不用循环
// 注意: 由于实验板的特殊结构, 对SJA1000的片选信号处理应做特
//       殊处理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CAN中断
{
    uchar temp, x, i;
    x = AUXR;                          //备份扩展RAM占用模式
    SJA1000_CS(0);         //SJA1000片选有效,使用外部扩展RAM
    temp = CAN_IR;                         //取CAN中断寄存器
    temp = CAN_SR;                         //取CAN状态寄存器
    if( (temp & 0x01) == 0x01 )             //如果是接收中断
    {
     SJA1000_Received = 1;               //设置收到帧标志
        RX_Info = CAN_RXB[0]; //取帧信息字段(格式/类型/长度)
                 //下一行:取帧ID(扩展帧或标准帧中共同的部分)
        SJA1000_Rec_ID = (CAN_RXB[1]<<8) + CAN_RXB[2];
        if(RX_Info & 0x80)                    //如果是扩展帧
     {
            SJA1000_Rec_ID <<= 0x08;
            SJA1000_Rec_ID += CAN_RXB[3];
            SJA1000_Rec_ID <<= 0x08;
            SJA1000_Rec_ID += CAN_RXB[4];
            SJA1000_Rec_ID >>= 0x03;            //以上取帧ID

            for(i=0; i<(RX_Info&0x0f); i++) //以下取数据字段
                 SJA1000_Rec_Dat[i] = CAN_RXB[i+5];
     }
        else                                  //如果是标准帧
     {
            SJA1000_Rec_ID >>= 0x05;                //取帧ID
            for(i=0; i<(RX_Info&0x0f); i++) //以下取数据字段
                 SJA1000_Rec_Dat[i] = CAN_RXB[i+3];
     }
        CAN_CMR=0x0c;//清除数据溢出,释放当前帧所占FIFO缓冲区
    }
    SJA1000_CS(1);         //SJA1000片选无效,使用内部扩展RAM
    AUXR = x;                          //恢复扩展RAM占用模式
}

楼主:
SJA1000驱动的头文件:
//filie name:  SJA1000.h

#ifndef __SJA1000_H__
#define __SJA1000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xtern idata uchar RX_Info;
extern idata ulong SJA1000_Rec_ID;
extern idata uchar SJA1000_Rec_Dat[8];
extern bit SJA1000_Received;

void SJA1000_Init(ulong baudrate, ulong ID, ulong IDMASK);
uchar SJA1000_Transmit(uchar rx_info, ulong ID, uchar* buf);

#endif

网友A(2018-12-25):
您好,问一下,这个程序只在一个实验版上边用,与周立功CANtest通信可以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