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汉字库128x64液晶串行方式C51驱动程序及LCD.h头文件下载

楼主(2015-03-25):
//******************************************************************************
//  用于河北北方学院宣化教学部2005级单片机课程实验的
//  128x64点阵带汉字库串行接口液晶显示器C51驱动代码
//
//  代码沿革
//      创建: 2015年4月1日,
//      修改: 2015年4月4日,代码优化
//            2015年4月9日,注释
//            2015年4月13日,修改一处错误,LCD_Write(...)函数中有一处需要加一点延时
//  版权声明
//      1.版权拥有者是河北北方学院宣化教学部2005级单片机课程全体学生及该课程任课
//        教师.
//      2.任何团体或个人均可无条件使用本代码, 但版权拥有者不对由此引起的任何直接
//        或间接后果负担任何法律责任
//        3.一旦部分或全部使用本代码,则必须在源程序文档中无条件包含本版权声明
//******************************************************************************
#include "LCD.h"
#include "reg52.h"
//******************************************************************************
//  LCD复位函数:LCD_Reset(void)
//******************************************************************************
void LCD_Reset(void)
{
    uint ns=1000;
    LCD_CS  = 1;
    LCD_CLK = 1;
    LCD_RST = 0;
    while(ns--);
    LCD_RST = 1;     ns=1000,while(ns--);
    LCD_CS  = 1; }
//******************************************************************************
//  LCD写字节函数:LCD_Write(char inst, uchar x)
//  入口参数  inst=1/0: 命令/数据标志
//            x       : 命令/数据字节
//******************************************************************************
void LCD_Write(char inst, uchar x)
{
  uchar i;
  long int q;
  if(!inst) q = 0x00fa0000;       //数据:0000 0000 1111 1010 0000 0000 0000 0000
  else      q = 0x00f80000;       //命令:0000 0000 111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q += (((x)&0xf0)<<8) + ((x<<4)&0xf0);//0000 0000 1111 10?0 hofx 0000 lofx 0000
  q <<= 8;          //1111 10?0 hofx 0000 lofx 0000 0000 0000
  LCD_CS = 1;                                           //选中LCD模块
  for(i=0;i<24;i++)                        //串行传送24个二进制位
  {                    //从最高位开始传送
    if(q & 0x80000000) LCD_SID = 1;                                //最高位为1时
    else               LCD_SID = 0;           //最高位为0时
    LCD_CLK = 0;                                    //拉低CLK引脚,准备产生上升沿
    LCD_CLK = 1;            //拉高CLK引脚,产生一个上升沿,最高位被传送到LCD模块中
    LCD_CLK = 1;            //延长CLK高电平持续时间,不这样搞一下,就不行,大家注意了!
    LCD_CLK = 1;            //进一步延长CLK高电平持续时间,更保险了
    q <<= 1;                                  //左移一位,准备下一个待传送的位   }
  LCD_CS = 0;               //撤消LCD模块选中,防止干扰
}
//******************************************************************************
//  LCD清除屏幕函数:ClearScreen(void)
//******************************************************************************
void ClearScreen(void)
{
  LCD_Write(1, 0x01);
}
//******************************************************************************
//  LCD打开显示函数:DisplayOn(void)
//******************************************************************************
void DisplayOn(void)
{
  LCD_Write(1, 0x0c);
}
//******************************************************************************
//  LCD字符串显示函数:Disp_Str(uchar x, uchar y, char *str)
//  入口参数  x:   字符串起始显示位置的x坐标
//            y:   字符串起始显示位置的y坐标
//          str:   指向待显示字符串的字符指针,字符串以'\0'结尾
//
//  关于行定义的特别说明:
//  按照数据手册介绍,本LCD模块的行由上到下依次为0,1,2,3行,但对应的行显示缓冲区地
//  址不是按行序排列的,其中
//  0行的显示缓冲区为:80H~87H
//  2行的显示缓冲区为:88H~8FH
//  1行的显示缓冲区为:90H~87H
//  3行的显示缓冲区为:98H~9FH
//  从视觉观看的角度说,          自上而下的行顺序依次为0,1,2,3行
//  从显示缓冲区地址连续的角度说,自上而下的行顺序依次为0,2,1,3行
//  考虑到显示字符串的长度是不定的,可能出现换行,程序中对此必须加以考虑调整
//
//  关于显示起始位置的说明:汉字显示时, 显示位置x坐标为0~7,显示西文字符时显示位置
//  x坐标也是0~7,但每个显示位置可以显示两个西文字符,当中西文混合显示时, 注意西文
//  子串应包含偶数个西文字符.
//******************************************************************************
void Disp_Str(uchar x, uchar y, char *str)
{
  uchar addr, i = 0;
  if(x>7)  x = 7;
  if(y>3)  y = 3;
  switch(y)                                      //根据x,y坐标确定显示缓冲区地址
  {
    case 0: addr = 0x80 + x;  break;
    case 1: addr = 0x90 + x;  break;
    case 2: addr = 0x88 + x;  break;
    case 3: addr = 0x98 + x;  break;
  }
  LCD_Write(1, addr);                                            //设置DDRAM地址
  while(*str)
  {           //下一行:从设置好的DDRAM地址开始写字符并准备好指向下一个字符的指针
    LCD_Write(0, *str++);
    i++;
    if(i==2)
    {
      i = 0;
      addr++;   //每写俩字节DDRAM地址会自动增量,跟踪DDRAM的地址变化,以便换行调整
      if( (addr&0x07) == 0 ) //当addr=88H,90H,98H,a0H时,说明DRAM地址需要重新指定
      {
        switch(addr)
        {
          case 0x88: addr = 0x90;   break;
          case 0x98: addr = 0x88;   break;
          case 0x90: addr = 0x98;   break;
          case 0xa0: addr = 0x80;   break;
        }
        LCD_Write(1, addr);                        //设置被重新指定了的DDRAM地址
      }
    }
  }
}
//******************************************************************************
//  LCD十进制整数显示函数:Disp_Digital_Str(uchar x, uchar y, uint val,uchar len)
//  入口参数  x: 显示位置x坐标
//            y: 显示位置y坐标
//          val: 待显示的整数
//          len: 显示位数
//******************************************************************************
void Disp_Digital_Str(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
  char i, temp[11];
  if( len > 10 ) len = 10;
  if(len == 0) len = 1;
  temp[10] = 0;
  for(i=0; i<10; i++)
  {
    temp[9-i] = (val%10) + '0';
    val /= 10;
  }
  Disp_Str(x, y, &temp[10-len]);
}
//******************************************************************************
//  LCD十进制小数显示函数:
//  Disp_Digital_Str_Dec(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uchar dotpos)
//  入口参数  x: 显示位置x坐标
//            y: 显示位置y坐标
//          val: 待显示的数
//          len: 显示位数,包括小数点
//       dotpos: 小数点位置
//******************************************************************************
void Disp_Digital_Str_Dec(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uchar dotpos)
{
  char i, temp[12];
  if(len > 10) len = 10;
  if(len < 1) len = 1;
  if(dotpos > (len-1)) dotpos = len-1;
  temp[11] = 0;
  for(i=0; i<11; i++)
  {
     if(i == dotpos) temp[10-i] ='.'; else
     {
       if(i < dotpos) temp[10-i] = (val%10) + '0'; else
         temp[10-i] = (val%10) + '0';
      val /= 10;
     }
  }
  Disp_Str(x, y, &temp[10-len]);
}
//******************************************************************************
//  LCD十六进制长整数显示函数:Disp_Hex_StrL(uchar x,uchar y, ulong val,uchar len)
//  入口参数  x: 显示位置x坐标
//            y: 显示位置y坐标
//          val: 待显示的数
//          len: 显示位数
//******************************************************************************
void Disp_Hex_StrL(uchar x, uchar y, ulong val, uchar len)
{
  char i, temp[9];
  if(len > 8) len = 8;
  if(len == 0) len = 1;

  temp[len] = 0;
  for(i=0; i<len; i++)
  {
    temp[len-1-i] = (val&0x0f);
    if( (temp[len-1-i]) < 0x0a ) temp[len-1-i] += 0x30;
    else temp[len-1-i] += 0x37;
    val >>= 4;
  }
  Disp_Str(x, y, temp);
}
//******************************************************************************
//  LCD十六进制整数显示函数:Disp_Hex_StrI(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  入口参数  x: 显示位置x坐标
//            y: 显示位置y坐标
//          val: 待显示的数
//          len: 显示位数
//******************************************************************************
void Disp_Hex_StrI(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
  char i, temp[5];

  if(len > 4) len = 4;
  if(len == 0) len = 1;

  temp[len] = 0;
  for(i=0; i<4; i++)
  {
    temp[len-1-i] = (val&0x0f);
    val >>= 4;
    if( (temp[len-1-i]) < 0x0a ) temp[len-1-i] += 0x30;
    else temp[len-1-i] += 0x37;
  }
  Disp_Str(x, y, temp);
}
//******************************************************************************
//  LCD十六进制短整数显示函数:Disp_Hex_StrC(uchar x,uchar y, uint val,uchar len)
//  入口参数  x: 显示位置x坐标
//            y: 显示位置y坐标
//          val: 待显示的数
//          len: 显示位数
//******************************************************************************
void Disp_Hex_StrC(uchar x, uchar y, uchar val, uchar len)
{
  char i, temp[3];

  if(len > 2) len = 2;
  if(len == 0) len = 1;

  temp[2] = 0;
  for(i=0; i<2; i++)
  {
    temp[len-1-i] = (val&0x0f);
    val >>= 4;
    if( (temp[len-1-i]) < 0x0a ) temp[len-1-i] += 0x30;
    else temp[len-1-i] += 0x37;
  }
  Disp_Str(x, y, temp);
}
//******************************************************************************
//  字符串中填十进制数函数:
//  Fill_Dec_Str(char * str,int v,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s, char sig)
//  入口参数str: 原始字符串
//            v: 待填的数
//          len: 数的位数
//          pos: 填的位置
//          sig: 符号位0+/1-
//******************************************************************************
void Fill_Dec_Str(char * str,int v,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s,char sig)
{
    char i;
    int x = 1;
    if(sig)
    {
        if(v>=0)  str[pos]='+';
        else    { str[pos]='-';  v = -v;}
        pos++; len--;
    }
    for(i=1; i<len; i++)
   x = (x<<3) + (x<<1);
    for(i=pos; i<pos+len; i++)
    {
        str[ i]=v/x + '0';
        v %= x;
  x /= 10;
    }
}
//******************************************************************************
//  LCD初始化函数:LCD_Init()
//******************************************************************************
void  LCD_Init()
{
  LCD_Reset();                                                   //LED显示器复位
  DisplayOn();
}

楼主:
LCD.H头文件下载:(复制下列代表后用记事本保存为lcd.h即可)
#ifndef LCD_H
#define LCD_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LCD控制引脚定义********************************
sbit LCD_RST  = P2^4;                                              //    LCD复位
sbit LCD_CLK  = P2^5;                                            //LCD串行时钟
sbit LCD_SID  = P2^6;                                            //LCD串行数据
sbit LCD_CS   = P2^7;                                            //    LCD片选
//*****************************LCD.C中公用函数声明******************************
void ClearScreen(void);
void DisplayOn(void);
void Disp_Str(uchar x, uchar y, char *str);
void Disp_Digital_Str(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void Disp_Digital_Str_Dec(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uchar dotpos);
void Disp_Hex_StrL(uchar x, uchar y, ulong val, uchar len);
void Disp_Hex_StrI(uchar x, uchar y, uint  val, uchar len);
void Disp_Hex_StrC(uchar x, uchar y, uchar val, uchar len);
void Fill_Dec_Str(char* str,int v,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s,char sig);
void LCD_Init(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