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模块自制毫欧表

楼主(2015-03-25):
         平时大多的万用表都无法测量到1欧姆一下的电阻,有时需要精确一点的电阻(比如0.1欧姆)或测量导体的内阻,这些就需要测量精确一点的万用表或毫欧表。
        网上找了下电路,准备使用7107集成块的电路比较简单些。再看看N年前有一块压箱底的温控器拆下的显示模块采用的正是ICL7107集成电路,就用它了。

毫欧表电路图

ICL7107显示模块

对照电路图需要加装1个50欧姆电阻、1个1欧姆电阻、截断4处电路、短接两点节点。

找一截铝合金方管来当外壳,下两块4mm厚的亚克力板当两头遮挡封口。

再准备闲置的手机充电电池作电源,接口、开关。

在外壳上钻孔开孔以便亮出LED显示数码管,两侧钻孔以便固定挡板。

将亚克力板比好位置安装测量端子接口、开关。

连接线路、将锂电池连同充电座一起安装到盒内,留出充电口。

扣上前后面板用螺丝固定。

做两根测量用的表笔线。两个头子的另一个并联接到鳄鱼夹上。由于手里这鳄鱼夹质量不太好,装好后短接表笔后末尾有5以下的误差。

0.01欧姆电阻测量结果为0.014欧姆

0.033欧姆的电阻测量为0.035欧姆

0.05的电阻测量为0.055欧姆

减去鳄鱼夹的0.004欧姆的误差,测量还是相当精准了。

网友A(2015-06-08):
有时间弄一个玩玩

网友B(2015-10-07):
赞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C(2016-05-08):
很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D(2016-06-27):
你这数码管和IC的引脚是怎么接的

网友E(2017-12-31):
DIY精神最佳的好同志!向泥学习!

网友F(2019-08-29):
楼主把板子背面拍过来我做板子出高清电路图

网友F:
楼主把r1换成10欧精密可调可用来校正因导线电阻导致的误差

网友G(2019-12-01):
请楼主将电路图由总线图改为普通电路图,这样对于初学者容易看懂和制作。另1R指那支电阻在IC7017的第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