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筒改LED—焦耳小偷电路

楼主(2015-03-25):
老式的手电筒用的是普通手电灯泡,发光黄色暗淡又费电。想着把灯泡改成LED再利用,可是该电筒是2节5号电池,电压为3V,不能够点亮高亮的LED。所以想想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升压电路。

找来焦耳小偷电路,(升压电路,该电路可以用1节干电池升压来点亮3V多的LED,可以“榨干”电池的电,国外英译为“焦耳小偷”)

把电路达接通,上电测试下,1.5V 70mA点亮的LED亮度可以了。

把原来的灯泡去掉,在原灯泡的空间内把元件放入。

整理上好,基本可以和原来的大小吻合。

再把聚焦碗粘上。

测试:比原来的光强太多了。改造成功!

网友A:
这LED管要用白色的,做手电筒最好用1W聚光(3.6V/300MA),注意一定要有LED散热措施。

网友B(2019-07-06):
焦耳小偷没啥用处,一点不实用,点led有啥用

网友C:
我用一只常闭型干簧管和少量漆包线就可以构建一只升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一只常闭型干簧管和少量漆包线就可以构建一只升压电路。

科普一下吗!难不成是做成震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