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外壳DIY桌面USB充电站

楼主(2015-03-25):
      2014最后一天了,发个刚做好的光驱外壳DIY桌面USB充电站,前阵做光驱激光雕刻机中将光驱架子用了,剩下的光驱外壳看着还比较厚实,又舍不得扔掉,想着可以做个什么好,于是就做了这个。

        桌面USB充电站可以提供5V10A 11口USB设备充电。

外观还好的光驱外壳

二手剪线电源:5V10A

洞洞板和USB直插母头

0.28寸数字双色双显的电压电流表头

开孔将表头装上面板

拆除的光驱托盘口距离刚好可以放进USB的宽度。这里为了面板上美观点,将USB口紧靠并行排列了11个。

为了使用光驱原进出盒键作为电源开关,加入了一个单键点动开关电路。辅助电源可以使用阻容降压或简单的充电器电源。

将上图焊接好

将电源外壳去除在空间内用螺丝固定好。

装入焊线

完成,开机测试

网友A:
不错废物回收利用,

网友B(2019-11-18):
脑洞大开啊,谢谢分享!

网友C:
usb端口可以每个端口在加一个usb协议识别芯片对于手机这些设备来说可以提高下充电电流,推荐你可以用下RH7901

网友D:
不如直接用ATX电源加usb口

网友E(2020-01-07):
不错,电流是总输出电流还是单个接口的呢

网友F:
空间这么宽,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升级。比如输入电源改用15V,USB加入FP6601+MP2307的快充方案

网友G:
其实这个制作我觉得问题在于USB接口靠的太近了,USB插头容易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