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自己的麻辣双椒

楼主(2015-03-2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此次利用上次做数字功放留下的两个铝合金外壳组装了两件“兵器”,麻辣双椒。
一椒名曰
T12白光烙铁,另椒名曰恒流恒压电源。

T12
白光烙铁者:
手里的936烙铁,初始加热等太久,头子用了很久了已经不粘锡了。我也来打造一手T12白光烙铁。
铝合金外壳 74.2mm×89.6mm×130mm

  • 烙铁手柄选材选用小巧的全铝合金手柄,可热拔插更换烙铁头,特地买了几个不同规格的白光烙铁头以适应平时不同焊接之需,手柄线选用了柔软的5芯硅胶线,5芯插头插座。

         加装震动开关,以实现休眠功能

     先把烙铁手柄组装好,和电笔比起来就知道大小了。

    3. 主控模块采用的是GandF原创STM8新版T12烙铁控制器。这里感谢fish8840

    4.准备前后面板所需要的材料元件,按照自己构想设计前后面板,钻孔打眼。这里由于后面板采用了带开关和保险的电源输入插座,故而在小巧前面板上没再设计电源开关,后面板设计了散热风扇和USB充电口。(下图面板是另一个的面板,中间多了两个孔)

    前面板上要用到1602液晶显示器来显示烙铁温度和相关信息。但标准的1602液晶显示器的尺寸和铝合金外壳比了一下,有点抵门杠,越显大了点,整体看起来也不是太协调,所以决定将标准的1602液晶显示器该换成mini版本小一号的1602液晶显示器。

    5.将前后面板的元件安装好,左边是5芯烙铁插口,右边是旋转编码开关,再加一个铝合金外壳的旋钮。

    6.由于铝合金盒子尺寸限制只好选择了20V3A的剪线二手开关电源,剥去外壳尺寸刚好可以放进盒子里。

   7.后面板设计了USB口输出DC5V,可以给手机充电,或为小工作台灯提供供电。另外还有散热风扇电源是DC12V,采用了HKS014R5模块,同时输出12v1.5A5v1.5A电压满足这两个电源,但使用时必须在输入和输出端接上滤波电解电容。模块输入电源还是来自主电源开关电源的20V。这里借用一张模块的图。

    USB输出口为手机充电:插上能充就行了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很多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对充电器有一定的要求,经常可能会遇到,都是充电器,有些插上可以充电有些插上不能充电,有些充电器插上会提示不是原装充电器会以小电流充电等等不兼容的情况,这个情况就是各个手机电子产品厂商在USB口上加入了识别电阻来确认自家的充电器,也可以防止错误插入而损坏设备等原因考虑吧。下面列举下部分常见电子产品的识别电阻。
l  三星:比较复杂,有些通用设计没有特殊,有些短接D+D-,我甚至还见过通用创新的。
l  诺基亚:D+D-短接
l  HTCD+D-短接
l  微软ZuneD+D-短接
l  黑莓,MOTO,索尼,魅族:部分D+D-短接 ,部分无识别电路,通用
l  苹果:识别电阻,向下兼容短接苹果的电路兼容D+D-短接。
l  创新:识别电阻,不兼容短接
l  LG:通用设计
l  ZTE:通用设计
l  kindle:疑为D+D-短接没提到的其他厂商一般是通用设计。当然不排除有特殊情况。
插入一张图

     比如苹果,要在d+d-上接四个分压电阻才能识别为充电器,否则就认为是电脑USB,按照500mA充电苹果1A的是D+=2.0V D-=2.7V  2.1A的是D+=2.7V D-=2.0V
这里我采用的是双USB口,所以1USB按大多数的D+D-短接,另1USB口按苹果1A的接法,我没采用电阻形式,而是采用的两只100K的电位器,将两个电位器上端接5V,下端接地,两个中间脚分别接到D+D-,调节两个电位器使其D+=2.0V D-=2.7V即可。万能板空白的地方等有空了在做个PWM温控风扇转速来降低噪声。

    8.将东西放进盒子里比一比位置

9.开始焊接组装

    10.安装完毕,合上面板带上螺丝。

    11.通电测试,几秒钟温度就上升起来了,的确比936温升快多了。感觉比较爽啊。

恒流恒压电源: (部分做法和T12一样)
考虑到大点的电源有了,就是有点占用地方,平时弄点小实验一般要求不高,用的电源都是20V以下,1A-3A也就差不多了。今天又做了个小电源,恒流恒压电源。有些网友说应该叫限流限压电源,这个说法和功能也符合,我也赞同,也不去纠结叫什么名字吧,只要能够满足使用就好。

继上次做了数字功放后就留下两个铝合金盒子,就用它来在做外壳吧。铝合金外壳 74.2mm×89.6mm×130mm

表头模块采用的是ATTINY26L电流电压电阻功率表。这里感谢fish8840

恒压恒流模块采用3R33构成的同步整流模块,效率高发热小。

准备前后面板所需要的材料元件,按照自己构想设计前后面板,钻孔打眼。这里由于后面板采用了带开关和保险的电源输入插座,故而在小巧前面板上没再设计电源开关,后面板设计了散热风扇和USB充电口。

    前面板上要用到1602液晶显示器来显示烙铁温度和相关信息。但标准的1602液晶显示器的尺寸和铝合金外壳比了一下,有点抵门杠,越显大了点,整体看起来也不是太协调,所以决定将标准的1602液晶显示器该换成mini版本小一号的1602液晶显示器。

   前后面板的元件安装好,左边是带开关的10K电位器,开关关闭时不使用恒流,打开时使用恒流,旋转电位器调节恒流电流; 右边是带开关的10K电位器,开关关闭时不使用恒压,打开时使用恒压,旋转电位器调节恒压电压 。中间两个接线柱输出端,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由于铝合金盒子尺寸限制只好选择了20V3A的剪线二手开关电源,剥去外壳尺寸刚好可以放进盒子里。

   后面板设计了USB口输出DC5V,可以给手机充电,或为小工作台灯提供供电。另外还有散热风扇电源是DC12V,采用了HKS014R5模块,同时输出12v1.5A5v1.5A电压满足这两个电源,但使用时必须在输入和输出端接上滤波电解电容。模块输入电源还是来自主电源开关电源的20V。这里借用一张模块的图。

    USB输出口为手机充电:插上能充就行了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很多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对充电器有一定的要求,经常可能会遇到,都是充电器,有些插上可以充电有些插上不能充电,有些充电器插上会提示不是原装充电器会以小电流充电等等不兼容的情况,这个情况就是各个手机电子产品厂商在USB口上加入了识别电阻来确认自家的充电器,也可以防止错误插入而损坏设备等原因考虑吧。下面列举下部分常见电子产品的识别电阻。
l  三星:比较复杂,有些通用设计没有特殊,有些短接D+D-,我甚至还见过通用创新的。
l  诺基亚:D+D-短接
l  HTCD+D-短接
l  微软ZuneD+D-短接
l  黑莓,MOTO,索尼,魅族:部分D+D-短接 ,部分无识别电路,通用
l  苹果:识别电阻,向下兼容短接苹果的电路兼容D+D-短接。
l  创新:识别电阻,不兼容短接
l  LG:通用设计
l  ZTE:通用设计
l  kindle:疑为D+D-短接没提到的其他厂商一般是通用设计。当然不排除有特殊情况。
插入一张图

     比如苹果,要在d+d-上接四个分压电阻才能识别为充电器,否则就认为是电脑USB,按照500mA充电苹果1A的是D+=2.0V D-=2.7V  2.1A的是D+=2.7V D-=2.0V
这里我采用的是双USB口,所以1USB按大多数的D+D-短接,另1USB口按苹果1A的接法,我没采用电阻形式,而是采用的两只100K的电位器,将两个电位器上端接5V,下端接地,两个中间脚分别接到D+D-,调节两个电位器使其D+=2.0V D-=2.7V即可。万能板空白的地方等有空了在做个PWM温控风扇转速来降低噪声。

开始焊接组装

安装完毕,合上面板带上螺丝。

通电测试,具体调试和负载测试还没完成。

来点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