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V-LED镜面旋转硬盘时钟的制作

楼主(2015-03-25):
     POV(Persistence of Vision):是一种“视觉暂留”现象,每当人的眼睛在观察物体之后,物体的映像会在视网膜上保留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段里,当前面的视觉形象还没完全消退,新的视觉形象有继续产生时,就会在人的大脑里形成连贯的视觉错觉。如将单片机控制的LED流水灯设备稍作改进,让它动起来,就能神奇地显示各种字符或图案,其效果如漂浮在空中一般。
硬盘时钟就是将淘汰、废弃的硬盘改造或制作成一个时钟。
这神奇的创意最早是由加拿大Alan Parckh提出的,在他的个人网页里首次介绍了如何将一个废旧的硬盘制作成时钟,后来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位大学生Jason Amsel和Konstantin Klitenik根据这个创意作了一个电子设计项目,这个项目中,除增加了一个带触摸功能的LCD屏,将双色LED改成三色LED外,其他方面没突破性的进展。真正让这个创意耳目一新的是另一个美国人,他采用高亮度的RGB三色LED柔性灯条作光源,不但使显示的亮度明显增加,并能产生绚丽多彩的动态图案。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钟,仅仅是演示而已。
这里做的硬盘时钟将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如下改进:
1)       使用专门的直流电动机驱动IC,让硬盘的转速可调,在降低转速后,可进一步减小噪声,同时有利于单片机的控制。
2)       将开机画面与时钟显示有机结合,用mini型LED作为辅助显示,一方面扩展显示“年月日”信息,另一方面方便调时。
3)       时钟的整个屏面一改过去的全黑局面,并增加时间刻度,方便辨识。
使制作的硬盘时钟真正向实用性迈进了一大步。
一、POV项目
  POV项目

POV LED硬盘时钟
发光体
18RGB三色LED
运动方式
LED处于静止状态,硬盘盘片旋转
供电方式
外接电源,单电源,直流12V输入
传感器
光耦传感器(光断续器)
主控芯片
AT89S52
调控方式
按键
功能
盘片上显示“时分秒”,辅助显示LED显示“年月日”
1)       单片机:采用支持ISP下载功能的单片机,方便程序下载及调试。
2)       LED:由于硬盘时钟是靠透过一窄缝的光线来显示发光颜色的,光的损失量很大,如果能选用高亮度的LED,考虑到为方便安装LED,选用的是成品的高亮度RGB三色全彩柔性光条。
3)       Mini型LED显示模块:为了让硬盘时钟更加方便实用,在硬盘时钟前面另外增加一个辅助显示屏,考虑到发光盘在视觉上的主导性,这个辅助屏尽量选用尺寸较小的mini型LED。
4)       传感器:由于在硬盘的盘片上开有缺口,采用透射式光断续器。
5)       主轴电动机驱动:主轴电动机为无刷无传感器直流电动机,可以沿用原来硬盘板上的电路来驱动它。但这样的方式问题很多:一是大多数情况下难以保证电动机常转;二是转速固定无法改变,相应噪声和震动很大。采用专门的驱动IC驱动这个直流电动机。
6)       功能:除主要的发光盘面显示很酷的“时分秒”信息外,辅助LED显示屏还显示“年月日”信息。另外,在开机状态下,发光盘显示多彩的色彩变换,辅助屏显示如欢迎类的英文字符;在调试状态时,辅助显示屏提示和显示调整项及调整值。
二、显示原理及系统状态转移图
1.        POV LED硬盘时钟的显示原理
在高速旋转的开口盘片下,用单片机控制LED的发光,并让LED的闪烁与旋转的细缝同步协调。也就是每当开细缝的圆盘转到特定的位置,就让LED闪现特定颜色的光,这样就会让我们的眼睛感觉到那个位置有一光条出现。
由于人眼有“视觉暂留”现象,只要我们在几处特定的位置让LED闪现所需要的光,就会让我们眼睛产生圆盘上同时有几个光条的错觉。
将此原理进一步推广,我们还可以让整个圆盘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在本制作中,我们以此原理,还在发光的表盘上增加时钟刻度。

2.        系统状态转移图
系统分为3种工作状态:开机画面状态、正常显示状态和调整时间状态,转换通过“设置”按键来完成。

3.        系统框图

三、硬件制作
1.        找一个废弃或坏的硬盘,将硬盘废物利用来制作时钟。将其拆卸,取出所有零部件(电机除外),因为要利用的是硬盘的外壳、电机和盘片。

2.        直流电动机驱动电路原理图

3.        主控部分原理图

4.        找一块铝皮做成弧形,用来弥补硬盘盘片下方的空缺。

5.        准备背光光源,为了制作简便,采用成品的RGB-LED全彩发光二极管柔性光带,本例中光带共用了18颗LED,此光带自带3M自粘胶,共阳极,DC12V驱动电源。

6.        将硬盘盘片用锯条开一条锯缝,该锯缝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转速计数用的基准点,二是作为透过背光显示时钟的重要显示的必要条件。为了让背光显得稍微亮一点,再用白纸剪一个底圆作为背光衬底。

7.        将白色衬底粘于盘片底部,弧形铝条沿弧形支撑固定于硬盘两边。

8.        准备两块印制板,一块作为前面控制板(根据硬盘弧形开出印板的弧形),一块作为背后的主控制板,这里采用了易购的洞洞板吧。

9.        准备光断续器小板,为了检测到硬盘的转速和计算出时钟指针的具体位置,用了遮蔽式光断续器检测硬盘盘片的那个锯缝。

10.    将光断续器小板安装在硬盘盘体的左上角这个位置正好合适,再将柔性LED发光条安装贴在硬盘沿盘片一周的盘体内侧上。

11.    焊接前面控制板,由于前后板子连接线有点多,为了美观,采用了接插件。

焊接排线

12.    焊接后面主控板

焊接飞线

13.    联机通电,将程序烧写进单片机,为了方便将主控板上预留了ISP烧录接口。

14.    拼接装配,将按钮上写上相应的文字。

15.    开机测试

视频效果:youku视频:

源程序如下:
ds12887.头文件程序:
#include <absacc.h>

//BCD码转换
#define NUM2BCD(x) ((((x)/10)<<4)|(x%10))
#define BCD2NUM(x) (((x)>>4)*10+((x)&0x0f))

//时钟寄存器
#define TIME_SECOND     XBYTE[0xff00]
#define TIME_MINUTE        XBYTE[0xff02]
#define TIME_HOUR        XBYTE[0xff04]
#define TIME_DAY        XBYTE[0xff06]
#define TIME_DATE        XBYTE[0xff07]
#define TIME_MONTH        XBYTE[0xff08]
#define TIME_YEAR        XBYTE[0xff09]

//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ISTERA        XBYTE[0xff0A]
#define REGISTERB        XBYTE[0xff0B]
#define REGISTERC        XBYTE[0xff0C]
#define REGISTERD        XBYTE[0xff0D]

unsigned char Time[]={0,0,0,1,1,10};         //时钟数组

//设置DS12C887
SetupDs12887(void)
{
    REGISTERA = 0x70;
    REGISTERB = 0xa2;
    //设置时间
    TIME_SECOND= NUM2BCD(Time[0]);
    TIME_MINUTE= NUM2BCD(Time[1]);
    TIME_HOUR  = NUM2BCD(Time[2]);

    TIME_DATE  = NUM2BCD(Time[3]);
    TIME_MONTH = NUM2BCD(Time[4]);
    TIME_YEAR  = NUM2BCD(Time[5]);
    //计时开始
    REGISTERA = 0x20;    //开始走时
    REGISTERB = 0x22;
}

//读出DS12C887
void ReadDs12887(void)
{
    Time[0] = BCD2NUM(TIME_SECOND);
    Time[1] = BCD2NUM(TIME_MINUTE);
    Time[2] = BCD2NUM(TIME_HOUR);

    Time[3] = BCD2NUM(TIME_DATE);
    Time[4] = BCD2NUM(TIME_MONTH);
    Time[5] = BCD2NUM(TIME_YEAR);
}

主源程序:
//-------------------------------------------------------------------------------
//程序名: 硬盘时钟程序
//说 明: 单片机89S52   晶振24M
//-------------------------------------------------------------------------------

//-------------------------------------------------------------------------------
//**嵌入文件**
//-------------------------------------------------------------------------------
#include <reg52.h>         //51单片机硬件资源参数说明
#include <intrins.h>       //调用"_nop_()"函数
#include "ds12887.h"       //实时时钟IC驱动

//-------------------------------------------------------------------------------
//**宏定义函数**
//-------------------------------------------------------------------------------

//位置修正函数
#define XZ 8  //传感器位置与"十二点"位置间隔(指针走的步数)
#define Ru(x) (x+XZ)>59? (x+XZ-60):(x+XZ)

//延时函数
#define Delay5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Delay50Us {Delay5Us;Delay5Us;Delay5Us;Delay5Us;Delay5Us;\
                   Delay5Us;Delay5Us;Delay5Us;Delay5Us;Delay5Us;}

//-------------------------------------------------------------------------------
//**端口定义**
//-------------------------------------------------------------------------------

//字符LED显示端口
#define WORDPORT P2
#define DIGPORT  P1

//RGB_LED端口定义
sbit P_LED_R=P3^0;
sbit P_LED_G=P3^1;
sbit P_LED_B=P3^4;

//设置键端口定义
sbit Key1=P1^6;
sbit Key2=P1^7;
sbit Key0=P3^5;

//指示LED端口定义
sbit Put_LED=P3^3;

//-------------------------------------------------------------------------------
//**变量说明**
//-------------------------------------------------------------------------------

//定义颜色值
unsigned char code LED_COL[8][3]=
{
   1,1,1,       //白
   1,0,0,       //红
   0,1,0,       //绿
   0,0,1,       //蓝
   1,1,0,       //黄
   1,0,1,       //品红
   0,1,1,       //青
   0,0,0,       //黑
};

//钟盘及指针颜色模式
unsigned char code COL_MOD[4][5]=
{
   4,0,3,2,1,
   5,1,4,2,3,
   6,2,3,4,1,
   7,4,3,2,1
};

//开机画面LED动态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CH[]={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全空格
// 0x48,0x54,0x54,0x50,0x3A,0x2f,0x2f,0x48,        //http://h
  0x20,0x42,0x44,0x38,0x43,0x47,0x20,0x20,        // BD8CG
//0x49,0x2e,0x42,0x41,0x49,0x44,0x55,0x2e,        //i.baidu.
...
  0x20,0x20                                                                        //
};

// 设置状态LED显示的字 符
unsigned char code SD[5][6]={
  77,73,78,85,84,69,
  72,79,85,82,32,32,
  68,65,84,69,32,32,
  77,79,78,84,72,32,
  89,69,65,82,32,32
};

//调整时钟的限制量
unsigned char code maxnum[]={59,23,31,12,99,7}; //调整值最大限量
unsigned char code minnum[]={0,0,1,1,0,1};      //调整值最小限量

//其它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t1,t2,t3;    //时分秒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M1,M2,M3;    //时分秒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PT_col[60];  //指针颜色
unsigned char BL_col;      //表盘颜色
unsigned char KD_col;      //刻度颜色
unsigned char ST;          //进程标志
unsigned char CM;          //表盘色彩组合模式
unsigned char TZ;          //调整项
unsigned int Tn;           //指针位置值
unsigned int Tp;           //定时中断T1设置值
unsigned char N;           //实际表盘平分分割数
unsigned char S;           //预设表盘平分分割数,取值60
unsigned char Cn;          //色彩变量

//-------------------------------------------------------------------------------
//**函数定义**
//-------------------------------------------------------------------------------

/*外部中断0*/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unsigned char Q;
  unsigned int D;
  TH1=-1;TL1=-1;         //让定时中断T1与外部中断适当错开,使屏显示稳定
  D=D+(N-S);             //修正值。实际值与预设值比较,作出校正
  Tp=50000+D;            //得到定时中断T1的初设值
                         //50000大约是旋转一周所需的时间,这样在开机时可显示
                         //从1到60等分圆的动态过程
  if((N==S)&&(Q<500)){
    Q++;
    if(Q==99) ST=1;
  }                      //显示稳定后进入下一进程
  N=0;
  Tn=0;
  Cn=0;
}

/*T1处理函数*/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Tp/256;
   TL1=-Tp%256;

  if(ST==0){                    //开机画面
    if(Cn<7) Cn++; else Cn=1;   //只显示7种色
    P_LED_R=LED_COL[Cn][0];
    P_LED_G=LED_COL[Cn][1];
    P_LED_B=LED_COL[Cn][2];
  }

  if(ST==1){                    //正常工作状态
    //产生指针颜色
    P_LED_R=LED_COL[PT_col[Tn]][0];
    P_LED_G=LED_COL[PT_col[Tn]][1];
    P_LED_B=LED_COL[PT_col[Tn]][2];

    //产生指针宽度
    Delay50Us;Delay50Us; Delay50Us;

    //产生背景颜色
    P_LED_R=LED_COL[BL_col][0];
    P_LED_G=LED_COL[BL_col][1];
    P_LED_B=LED_COL[BL_col][2];

    Tn++;                       //下一个显示单元
  }
  N++;                          //从传感器位置开始,定时中断次数计数
}

/*延时(用于较长时间段)*/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t)
{
  unsigned char ii;
  for(;tt>0;tt--)
    for(ii=94;ii>0;ii--);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循环变量
  unsigned char Xz=3;        //刻度校正

  S=60;                      //旋转一周,定时中断T1产生60个中断

  CM=0;                      //使用显示屏颜色组合,可有四种模式选择

  BL_col=COL_MOD[CM][0];     //背景光颜色
  KD_col=COL_MOD[CM][1];     //刻度颜色

  //中断初始化
  TMOD=0x11;

  TH1=0; TL1=0;
  TR1=1; ET1=1;

  IT0=1; EX0=1;

  EA=1;

  //显示屏初始化
  for(i=0;i<60;i++) PT_col[i]=BL_col;

  PT_col[0+Xz]=0;
  PT_col[5+Xz]=0;
  PT_col[10+Xz]=0;
  PT_col[15+Xz]=0;
  PT_col[20+Xz]=0;
  PT_col[25+Xz]=0;
  PT_col[30+Xz]=0;
  PT_col[35+Xz]=0;
  PT_col[40+Xz]=0;
  PT_col[45+Xz]=0;
  PT_col[50+Xz]=0;
  PT_col[55+Xz]=0;

  DIGPORT=0xec; WORDPORT=32;
  DIGPORT=0xed; WORDPORT=32;
  DIGPORT=0xee; WORDPORT=32;
  DIGPORT=0xef; WORDPORT=32;
  DIGPORT=0xd3; WORDPORT=32;
  DIGPORT=0xd7; WORDPORT=32;
  DIGPORT=0xdb; WORDPORT=32;
  DIGPORT=0xdf; WORDPORT=32;

  P_LED_R=0;
  P_LED_G=0;
  P_LED_B=0;

  //SetupDs12887();

  //开机画面
  Delay(6000);
  for(j=0;j<35;j++){      //LED动态显示字符
    DIGPORT=0xec; WORDPORT=CH[7+j];
    DIGPORT=0xed; WORDPORT=CH[6+j];
    DIGPORT=0xee; WORDPORT=CH[5+j];
    DIGPORT=0xef; WORDPORT=CH[4+j];
    DIGPORT=0xd3; WORDPORT=CH[3+j];
    DIGPORT=0xd7; WORDPORT=CH[2+j];
    DIGPORT=0xdb; WORDPORT=CH[1+j];
    DIGPORT=0xdf; WORDPORT=CH[0+j];
    Delay(4000);
  }
  P_LED_R=1;
  P_LED_G=0;
  P_LED_B=0;

//进入主循环
  for(;;){
    if(TZ==0){         //LED显示年月日信息
      ReadDs12887();   //读取时间值
      Put_LED=1;

      M1=Time[0];M2=Time[1];M3=Time[2];
      DIGPORT=0xec; WORDPORT=0x30+Time[3]%10;
      DIGPORT=0xed; WORDPORT=0x30+Time[3]/10;
      DIGPORT=0xee; WORDPORT=0x2d;
      DIGPORT=0xef; WORDPORT=0x30+Time[4]%10;
      DIGPORT=0xd3; WORDPORT=0x30+Time[4]/10;
      DIGPORT=0xd7; WORDPORT=0x2d;
      DIGPORT=0xdb; WORDPORT=0x30+Time[5]%10;
      DIGPORT=0xdf; WORDPORT=0x30+Time[5]/10;
    }
    else      //LED显示调整项
    {
      DIGPORT=0xec; WORDPORT=0x30+Time[TZ]%10;
      DIGPORT=0xed; WORDPORT=0x30+Time[TZ]/10;
      DIGPORT=0xee; WORDPORT=SD[TZ-1][5];
      DIGPORT=0xef; WORDPORT=SD[TZ-1][4];
      DIGPORT=0xd3; WORDPORT=SD[TZ-1][3];
      DIGPORT=0xd7; WORDPORT=SD[TZ-1][2];
      DIGPORT=0xdb; WORDPORT=SD[TZ-1][1];
      DIGPORT=0xdf; WORDPORT=SD[TZ-1][0];
      M1=Time[0];M2=Time[1];M3=Time[2];
      Put_LED=~Put_LED;   //LED指示在设置状态闪亮
    }
    Delay(50);Delay(50);
    Delay(50);Delay(50);

    //用背景色覆盖原来的指针色
    PT_col[t1]=BL_col;
    PT_col[t2]=BL_col;
    PT_col[t3]=BL_col;

    //取指针数值
    if(M3>12) M3=M3-12;
    t1=Ru(M1);t2=Ru(M2);t3=Ru(M3*5+M2/12);

    //刷新时钟刻度色
    PT_col[0+Xz]=KD_col;
    PT_col[5+Xz]=KD_col;
    PT_col[10+Xz]=KD_col;
    PT_col[15+Xz]=KD_col;
    PT_col[20+Xz]=KD_col;
    PT_col[25+Xz]=KD_col;
    PT_col[30+Xz]=KD_col;
    PT_col[35+Xz]=KD_col;
    PT_col[40+Xz]=KD_col;
    PT_col[45+Xz]=KD_col;
    PT_col[50+Xz]=KD_col;
    PT_col[55+Xz]=KD_col;

    //显示时钟
    PT_col[t1]=COL_MOD[CM][2];
    PT_col[t2]=COL_MOD[CM][3];
    PT_col[t3]=COL_MOD[CM][4];

    Delay(50);Delay(50);
    Delay(50);Delay(50);
    Delay(50);Delay(50);

    //键盘处理
    if(Key0==0){             //设置键
      Delay(120);
       if(Key0==0) {if(TZ>0) TZ--; else TZ=5;}
      if(TZ==0) SetupDs12887();
      Delay(1200);
    }

    Delay(50);Delay(50);
    Delay(50);Delay(50);

    if(Key1==0){            //加法键
      Delay(120);
      if(Key1==0) {
        if(Time[TZ]<maxnum[TZ-1]) Time[TZ]++;  else Time[TZ]=minnum[TZ-1];
      }
      Delay(1200);
    }

    Delay(50);Delay(50);
    Delay(50);Delay(50);

    if(Key2==0){            //减法键
      Delay(120);
      if(Key2==0) {
        if(Time[TZ]>minnum[TZ-1]) Time[TZ]--; else Time[TZ]=maxnum[TZ-1];
      }
      Delay(1200);
    }

    Delay(50);Delay(50);
    Delay(50);Delay(50);
  }
}

网友A:
了不起!!!!!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5-11-10):
哇塞!真厉害!好看!大强大了

网友C(2016-04-20):
这个硬盘是什么样的/我怎么找不到里面可以放光盘的

网友D(2016-09-02):
好像很厉害  支持一下

网友E(2016-11-24):
好像很厉害  支持一下,可以发一下完整的文件吗,编译不了,少了ds1338.h文件

网友F(2020-10-20):
程序编译不了,有没有完整的,或者编好的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