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控制器代码怎么写

楼主(2015-03-26):
水位控制器是全制动洗衣机上的,型号是SW-1  ,据了解这个水位控制器是靠频率的,内部有一个振荡电路

网友A:
应该很困难,除非你能得到这款型号的水位传感器的和第一手资料。

网友B:
在洗衣机里放入适当水位的水,测得水位控制器输出的频率,再用A/D转换把其转换成数字电路,输出到单片机以供控制。

网友B:
http://www.docin.com/p-442346155.html这个网址,你可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