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供电和移动电源供电有什么不同么?怎么用移动电源供电时,51单片机的功能就...

楼主(2015-03-26):
     请问各位大神,电脑usb供电和移动电源供电有什么不同么?怎么用移动电源供电时,51单片机的功能就实现不了呢? 本来用电脑的usb接口,功能正常;但一用移动电源的接口,在没按下开关时,P0口的led灯就会亮,但一按下开关就会完全没反应的,或者是LED闪了一下,就又没反应了。

网友A:
电脑的usb接口供电,一般都是标准的直流五v,移动电源供电是最高电压,只

网友A:
电脑的usb接口供电,一般都是标准的直流五v,移动电源供电是最高电压,,只有四点二伏,有些器件可能工作不了

网友B:
什么样的“移动电源”?

网友C:
移动电源就是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