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LCD1602连接GPIO_Mode配置用什么方式

楼主(2015-03-27):
请教:大家在处理STM32与LCD1602连接时,GPIO_Mode配置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较安全?还有,LCD1602为5V的,可以直接相连吗?

网友A:
不知道!!我也在学习!!

网友B(2015-04-26):
最好使用开漏输出

网友C(2017-08-25):
连接有图片吗?

网友D:
1602是什么接口的,I2C吗

楼主(2023-01-04):
引用 网友E:

I2C或并口

网友F:
1602液晶屏原生是没有i2c接口的,有也是用串转并芯片实现的,如果用并口的话还是用传统弱上拉模式,要么上拉高电平,要么拉低低电平。开漏模式就是悬空高阻抗容易受干扰

网友G:
开漏+上拉。

网友H:
  #ifndef _LCD1602_H    #define _LCD1602_H    #include “LCD1602.H”    //============================端口位清除寄存器==============================================//    #define LCD1602_RS0 GPIOE-》BRR = 0x00000004 //低电平 PE.2    #define LCD1602_RW0 GPIOE-》BRR = 0x00000010 //低电平 PE.4    #define LCD1602_EN0 GPIOE-》BRR = 0x00000040 //低电平 PE.6    //============================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    #define LCD1602_RS1 GPIOE-》BSRR = 0x00000004 //高电平 PE.2    #define LCD1602_RW1 GPIOE-》BSRR = 0x00000010 //高电平 PE.4    #define LCD1602_EN1 GPIOE-》BSRR = 0x00000040 //高电平 PE.4    #define DATA_OUT GPIOD-》ODR//数据端口 PB0-PB7    //==========================================================================================//    //单片机系统时钟在72MHZ下的延时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CountLing)    {    signed char i;    while(CountLing--)    {    i = 10;    while(i--);    }    }    //==========================================================================================//    //LCD1602液晶读忙状态    void LCD_FBUF(void)    {    LCD1602_RS0; //RS信号拉低    LCD1602_RW1; //RW信号拉高    LCD1602_EN1;//EN信号拉高    DATA_OUT = 0xFF; //数据端口 11111111全高电平    while((DATA_OUT & 0x80) == 0x80); //判断数据端口PB7 是否一直高    LCD1602_RW1;//RW信号拉高    LCD1602_EN0; //EN信号拉低    }    //==========================================================================================//    //LCD1602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_FBUF(); //读忙状态    LCD1602_RS0; //RS信号拉低写指令    LCD1602_RW0; //RW信号拉低    LCD1602_EN0; //EN信号拉低    DATA_OUT = Com; //数据端口指令输入    Delay_us(340); //延时1ms    LCD1602_EN1; //EN信号一个高脉冲    Delay_us(340); //延时1ms    LCD1602_EN0;    }    //==========================================================================================//    //LCD1602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LCD_FBUF(); //读忙状态    LCD1602_RS1; //RS信号拉高写数据指令    LCD1602_RW0;    LCD1602_EN0; //EN信号拉低    DATA_OUT = Date; //数据端口数据输入    Delay_us(340); //延时1ms    LCD1602_EN1; //EN信号一个高脉冲    Delay_us(340); //延时1ms    LCD1602_EN0;    }    //==========================================================================================//    //LCD1602写指令和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_Data(unsigned char CountLiey, unsigned char Date)    {    if(CountLiey == 0) //CountLiey == 0 写指令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Date); // 写指令    }    else //CountLiey !=0 写数据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Date); //不等于0写数据    }    }    //==========================================================================================//    //LCD1602写指令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_LCD1602(void)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us(6); //延时 200us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us(6); //延时 200us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0C); //设置打开显示    Delay_us(6); //延时 200us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06); //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Delay_us(6);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_us(6);    }    #endif    //========================================END==================================================//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int32;    //==========================================================================================//    //配置GPIO端口    void GPIO_InitStructReadtempCm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C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Pin_4 | GPIO_Pin_6; // LCD1602 RS-RW-EN脚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GPIOE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数据脚 PB0-PB7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D端口初始化    }    //==========================================================================================//    //配置GPIO外设时钟    void RCC_APB2PeriphReadtempyCmd(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开启GPIOD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开启GPIOE外设时钟    }    //==========================================================================================//    //函数主题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ReadtempyCmd();//外设时钟初始化 //注意外设初始化一定要在GPIO端口配置初始化前面    GPIO_InitStructReadtempCmd(); //GPIO端口配置初始化    while(1)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_Data(0, 0x80+4); //0是写指令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_Data(1, ‘A’ ); //1是写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