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键盘、数码管显示、数组应用等练习

楼主(2015-03-28):
//程序名称:简单加法
//用于练习4x4键盘、数码管显示、数组应用等
//4x4软键盘布局
//        1 2 3 A
//        4 5 6 B
//        7 8 9 C
//        * 0 # D
//  程序中A加号,#回车,*ESC清零
//  数码管接P0、P2^4-P2^7
//  键盘接P1
//改编自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18-1.html
//              1.3.6 包含综合应用的实用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KEY_IN_1  = P1^4;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1
sbit KEY_IN_2  = P1^5;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2
sbit KEY_IN_3  = P1^6;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3
sbit KEY_IN_4  = P1^7;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入引脚4
sbit KEY_OUT_1 = P1^3;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1
sbit KEY_OUT_2 = P1^2;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2
sbit KEY_OUT_3 = P1^1;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3
sbit KEY_OUT_4 = P1^0;  //矩阵按键的扫描输出引脚4

sbit  ADDR0 = P2^4;
sbit  ADDR1 = P2^5;
sbit  ADDR2 = P2^6;
sbit  ADDR3 = P2^7;
sbit  ENLED = P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数码管真值表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 { //矩阵按键编号到PC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1B, '0', 0x0D, 0x27 },  //数字键0、ESC键、  回车键、 向右键
    { '7',  '8',  '9', 0x28 },  //数字键7、数字键8、数字键9、向下键
    { '4',  '5',  '6', 0x25 },  //数字键4、数字键5、数字键6、向左键
        { '1',  '2',  '3', 0x26 }   //数字键1、数字键2、数字键3、向上键

};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全部矩阵按键的当前状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由于数组不能定义成bit型,这里定义成unsigned char型
unsigned char LedBuf[6] = {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缓冲区
    0xC0,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void DisplayNum(unsigned long num);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char backup[4][4] = {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选择数码管进行显示
    P0 = 0xFF;
    ADDR3 = 1;
    ENLED = 0;

    //配置T0工作在模式1,定时1ms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ET0 = 1;
    EA = 1;

    while(1)
    {
        //检索按键状态的变化
        for (i=0; i<4; i++)
        {
            for (j=0; j<4; j++)
            {
                if (backup[j] != KeySta[j])
                {
                    if (backup[j] == 0)  //按键弹起时执行动作
                    {
                        KeyAction(KeyCodeMap[j]);
                    }
                    backup[j] = KeySta[j];
                }
            }
        }
    }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result = 0;  //用于保存运算结果
    static unsigned long addend = 0;  //用于保存输入的加数

    if ((keycode>='0') && (keycode<='9'))  //输入0-9的数字
    {
        addend = (addend*10) + (keycode-'0'); //原数据扩大10倍,由新输入的数字填充其个位
        DisplayNum(addend);    //运算结果显示到数码管
    }
    else if (keycode == 0x26)  //向上键A用作加号,执行加法或连加运算
    {
        result += addend;      //进行加法运算
        addend = 0;
        DisplayNum(result);    //运算结果显示到数码管
    }
    else if (keycode == 0x0D)  //回车键#,执行加法运算(实际效果与加号并无区别)
    {
        result += addend;      //进行加法运算
        addend = 0;
        DisplayNum(result);    //运算结果显示到数码管
    }
    else if (keycode == 0x1B)  //Esc键*,清零结果
    {
        addend = 0;
        result = 0;
        DisplayNum(addend);    //清零后的加数显示到数码管
    }
}

void DisplayNum(unsigned long num)
{
    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4];

    for (i=0; i<4; i++)   //把长整型数转换为4位十进制的数组
    {
        buf = num % 10;
        num /= 10;
    }
    for (i=3; i>=1; i--)  //从最高位起,遇到0即转换为空格,遇到非0即退出
    {
        if (buf == 0)
        {
            LedBuf = 0xFF;
        }
        else
        {
            break;
        }
    }
    for ( ; i>=0; i--)    //剩余低位都如实转换为数字
    {
        LedBuf = LedChar[buf];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cnt = 0;  //数码管扫描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 {  //按键扫描缓冲区,保存一段时间内的扫描值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TH0 = 0xFC;  //溢出后进入中断重新赋值
    TL0 = 0x67;

    //将一行的4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4;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 (i=0; i<4; i++)  //每行4个按键,所以循环4次
    {
        if ((keybuf[keyout] & 0x0F) == 0x00)
        {   //连续4次扫描值为0,即16ms(4*4ms)内都只检测到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按下
            KeySta[keyout]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 & 0x0F) == 0x0F)
        {   //连续4次扫描值为1,即16ms(4*4ms)内都只检测到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弹起
            KeySta[keyout]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keyout &= 0x03;
    switch (keyout)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执行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P0 = 0xFF;
    switch (ledcnt)
    {
                case 0: ADDR0=0; ADDR1=1; ADDR2=1; ADDR3=1; break;
                case 1: ADDR0=1; ADDR1=0; ADDR2=1; ADDR3=1; break;
                case 2: ADDR0=1; ADDR1=1; ADDR2=0; ADDR3=1; break;
                case 3: ADDR0=1; ADDR1=1; ADDR2=1; ADDR3=0; break;
                case 4: ADDR0=1; ADDR1=1; ADDR2=1; ADDR3=1; break;
        default: break;
    }
    P0 = LedBuf[ledcnt];
    ledcnt++;
    if (ledcnt >= 5)
    {
        ledcnt = 0;
    }
}

网友A(2015-06-15):
不错,值得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