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程序是针对uPD6121系列遥控器的取码程序,解码值在Im[2]中,当IrOK=1时解码有效*/

楼主:
- /******************************************************************************/
- /* 项目名称 : 51hei扩展板 红外遥控器控制直流电机 */
- /* 主控芯片 : STC89C52 */
- /* 文件名称 : Inf_DcMotor */
- /* 文件功能 : 主函数 */
- /* 文件版权 : 北京海克智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 文件版本 : */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g52.h>
- /************************************宏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 #define Inum2 700
- #define Inum3 3000
- /************************************位定义************************************/
- sbit dula = P2^6;
- sbit wela = P2^7;
- sbit pwm = P1^7 ; //PWM信号输出
- /********************************定义变量和数组********************************/
-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段码
- uchar Im[4] = {0x00,0x00,0x00,0x00};
- uchar f;
- uchar IrOK;
- uchar PulseWidth = 0; //定义脉宽值
- uchar StartFlag = 0; //定义启动标志位 0为停止 1为启动
- uchar count; //0.5ms次数标识
- unsigned long m,Tc;
- /******************************************************************************/
- /* 函数名称 : delay */
- /* 函数描述 : 延时函数 */
- /* 输入参数 : 无 */
- /* 参数描述 :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 void delay(uchar i)
- {
- uchar j,k;
- for(j = i;j > 0;j--)
- {
- for(k = 125;k > 0;k--);
- }
- }
- /******************************************************************************/
- /* 函数名称 : display */
- /* 函数描述 : 显示函数函数 */
- /* 输入参数 : 无 */
- /* 参数描述 :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 void display(void)
- {
- dula = 0;
- P0 = table[PulseWidth/10]; //显示脉宽值高位
- dula = 1;
- dula = 0;
- wela = 0;
- P0 = 0xfe;
- wela = 1;
- wela = 0;
- delay(5);
- }
- /******************************************************************************/
- /* 函数名称 : intersvr1 */
- /* 函数描述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
- /* 输入参数 : 无 */
- /* 参数描述 :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Tc = TH0 * 256 + 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 TH0 = 0;
- TL0 = 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 if((Tc > Imin) && (Tc < Imax))
- {
- m = 0;
- f = 1;
- return;
- } //找到启始码
- if(f == 1)
- {
- if(Tc > Inum1 && Tc < Inum3)
- {
- Im[m / 8] = Im[m / 8] >> 1 | 0x80;
- m++;
- }
- if(Tc > Inum2 && Tc < Inum1)
- {
- Im[m / 8] = Im[m / 8] >> 1;
- m++; //取码
- }
- if(m == 32)
- {
- m = 0;
- f = 0;
- if(Im[2] ==~ Im[3])
- {
- IrOK =1 ;
- }
- else
- IrOK = 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
- }
- }
- }
- /******************************************************************************/
- /* 函数名称 : Inf_Dispose */
- /* 函数描述 : 红外接收处理函数 */
- /* 输入参数 : 无 */
- /* 参数描述 :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 void Inf_Dispose(void)
- {
- if(IrOK == 1)
- {
- switch(Im[2])
- {
- case 0x44: //遥控器 开始/停止 键按下 启动停止控制
- StartFlag =~ StartFlag;
- if(StartFlag) //启动 打开定时器中断
- if(PulseWidth) //只有当脉宽值不为0时才可以启动
- {
- ET0 = 1;
- }
- }
- else //停止 关闭定时器中断
- {
- ET0 = 0;
- pwm = 0;
- }
- break;
- case 0x09: //遥控器 - 键按下 脉宽值加10
- PulseWidth += 10;
- count=0;
- if(PulseWidth==60)
- {
- PulseWidth = 50;
- }
- break;
- case 0x15: //遥控器 + 键按下 脉宽值减10
- PulseWidth -= 10;
- count=0;
- if(PulseWidth == 0)
- {
- PulseWidth = 10;
- }
- if(PulseWidth == 246)
- {
- PulseWidth = 0;
-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IrOK = 0;
- }
- }
- /******************************************************************************/
- /* 函数名称 : Time0_Init */
- /* 函数描述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 /* 输入参数 : 无 */
- /* 参数描述 :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 IE |= 0x82;
- TH0 = 0xfe;
- TL0 = 0x33; //11.0592MZ晶振,0.5ms
- TR0 = 1; //定时器开始
- ET0 = 0;
- }
- /******************************************************************************/
- /* 函数名称 : Time0_Int */
- /* 函数描述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 /* 输入参数 : 无 */
- /* 参数描述 :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TH0 = 0xfe; //重新赋值
- TL0 = 0x33;
- count++;
- if(count == PulseWidth) //对应的脉宽值输出低电平
- {
- pwm = 0;
- }
- if(count == 60)//30ms周期到达后
- pwm = 1; //输出高电平
- count = 0;
- }
- }
- /******************************************************************************/
- /* 函数名称 : main */
- /* 函数描述 : 主函数 */
- /* 输入参数 : 无 */
- /* 参数描述 :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 void main(void)
- {
- m = 0;
- f = 0;
- EA = 1;
- IT1 = 1;
- EX1 = 1;
- TMOD = 0x11;
- PulseWidth = 0;
- count = 0;
- pwm = 0;
- Time0_Init();
- while(1)
- {
- Inf_Dispose(); //红外接收处理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
- }
- /******************************************************************************/
复制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