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显字的原理是什么啊?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2015-03-28):
是不是类似LED 旋转显示屏啊

网友A:
利用视觉暂留,让风扇每转一个角度显示汉字的一部分,由于视觉暂留就好像看到字的全部

网友B:
这里是,旋转led的详细原理和制作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32178-1.html

网友C:
视觉停留原理。。。。一根木棒如果绕一端点转一圈的时间小于0.1s,你就会看见一个平面了。。。

网友D(2020-07-05):
小时候手上放的烟花,拿在手上转圈,如果你转的够快是不是会看到一个光圈,如果再拿一个,让它俩形成一个同心圆,就会有两个光圈。这个时候把烟花换成LED灯,再加一个单片机控制发光的时间,比如让两个LED都控制为在最高点亮一段时间,每运动到最高点就亮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一个汉字“二”。然后为了显示更复杂的汉字,我们可以增加LED灯的数量,每个LED灯显示汉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