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延时灯

楼主(2015-03-28):
本人爱好电子。想做一个,按1键LED1亮延时5分钟灭,按2键LED2亮延时10分钟灭。按3键停止延时。那位老师能帮忙写一下C程序。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中断,挺好写的,思路就是,启动--5min---关闭(K1);其他同,后面如果还不好,我试试,也是新手,不过我的帖子应该可以给你灵感,http://www.51hei.com/bbs/dpj-32217-1.html

网友B:
这程序很简单,属于入门级的。你应该自己先写写,有问题拿出来问,这样对你学习才有帮助,假如都是拿别人的程序那么你永远学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很简单,属于入门级的。你应该自己先写写,有问题拿出来问,这样对你学习才有帮助,假如都是拿别人的 ...

赞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很简单,属于入门级的。你应该自己先写写,有问题拿出来问,这样对你学习才有帮助,假如都是拿别人的 ...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while(1)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if(num==200)
                {
                  num==0;
                  LED1=0;
                 }
             while(k3==0);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n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中断,挺好写的,思路就是,启动--5min---关闭(K1);其他同,后面如果还不好,我试试,也是新手 ...

还是不延时

网友B:
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写就是按下按键判断是否num==200等于的话就灭,而你按下的时候不会那么巧刚好200的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b;//计时标志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定时50ms应该要50000
     TL0=(65536-50000)%256;
     TR0=1;
LED1=1;
LED0=1;//我假设的是LED阴极接单片机,阳极接VCC,所以输出1是熄灭
while(1)
    {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a=1;//按下按键后计时标志为1
             LED0=0;//LED0亮
             }
        }
         if(K2==0)
        {
          delay10ms();
          if(K2==0)
            {
             b=1;//按下按键后计时标志为1
             LED1=0;//LED1亮
             }
        }

        if(num==6000)//20*50毫秒等于1秒5分钟需要300个1秒,所以是300*20=6000
        {
        a=0;//清楚标志
        LED0=0;//灯熄灭
        }
        if(num==12000)//20*50毫秒等于1秒5分钟需要300个1秒,所以是300*20=6000
        {
        b=0;//清楚标志
        LED1=0;//灯熄灭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a==1)|(b==1)) num++;//判断计时标志是否为1,为1就开始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写就是按下按键判断是否num==200等于的话就灭,而你按下的时候不会那么巧刚好200的
# ...

老师你好!还是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写就是按下按键判断是否num==200等于的话就灭,而你按下的时候不会那么巧刚好200的
# ...

老师你好!还是实现不了?没延时,一按就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还是实现不了?没延时,一按就亮。

我写的是一按就亮,延时5分钟灭啊,难道你是要按下延时5分钟后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的是一按就亮,延时5分钟灭啊,难道你是要按下延时5分钟后才亮?

我是想要亮5分钟后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的是一按就亮,延时5分钟灭啊,难道你是要按下延时5分钟后才亮?

谢谢老师!我改成功了,是把a=0;LED1=1;灯才会灭。做了很久到现在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