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秒定时器制作

楼主:
实验室仪器坏了,自己制作了一个,新手,因为仪器要求,精确度1ms,最大值9999ms,要求为接通开关K1开始计时;接通开关K2暂停计时并显示。

网友A(2015-03-28):
/**********
功能:秒表
MCU  : STC89C52     11.0592MHz
编译器: Keil C51 V4.22
描述: 精确度1ms,曹老师要求为接通开关K1开始计时;接通开关K2暂停计时并显示。
作者:NCUT_glx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16 Num;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E1 = P2^2;                        //duan
sbit LE2 = P2^3;                        //wei
sbit K1 = P2^4;
sbit K2 = P2^5;

UINT8 code DuanMa[ ]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

UINT8 code WeiMa[] = {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

UINT8 StorageData[8];

void DelayMs( UINT16 Ms )
{
                UINT8 i;

                while (Ms--)
                {
                        for ( i = 0; i < 114; i++ );
                }
}

void chushihua(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917)/256;
        TL0 =        (65536-917)%256;
        ET0 =        1;
        EA        =        1;
        TR0=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
                        TH0 =(65536-917)/256;
                         TL0 =(65536-917)%256;
                        Num++;
                        if (Num==10000)
                                {
                                        Num==0;
                                }
                                        StorageData[ 0 ] = DuanMa[ Num / 1000 ];
                                                           StorageData[ 1 ] = DuanMa[ ( Num % 1000 ) / 100 ];
                                                           StorageData[ 2 ] = DuanMa[ ( ( Num % 1000 ) % 100 ) / 10 ];
                                                           StorageData[ 3 ] = DuanMa[ ( ( Num % 1000 ) % 100 ) % 10 ];
                }

void Display( UINT8 FirstBit, UINT8 Num )//UINT8 FirstBit:要显示的位;UINT8 Num:要显示的数码管的位数
{
                UINT8 i;
                for( i = 0; i < Num; i++ )
                {
                        DataPort=0;
                           LE1 = 1;
                           LE1 = 0;

                           DataPort = WeiMa[ i + FirstBit ];
                           LE2 = 1;
                           LE2 = 0;

                           DataPort = StorageData[ i ];
                           LE1 = 1;
                           LE1 = 0;

                           DelayMs(1);
                }
}

void main (void)
{
        chushihua();
        if(K1==0)
        {
                while(1)
                {
                        if (K2==0)
                        {
                                TR0=0;
                        }
                        Display( 2, 4 );
                }
        }
}

网友A:
所有资料都在这里啦,比较全,还有74hc373 锁存器资料以及自制protues 仿真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谢谢楼主共享

恩呢  我也是新人    摸着石头过河    多交流

网友C:
谢谢分享,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5-08-21):
想学习下,没有黑币,呜

网友E(2017-02-28):
感谢分享,和我目前需要的有相似之处!

网友F:
我也是新人  .是我目前需要的.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