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显示wela x y p2 没有定义 什么原因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 = P2^6 ;
sbit wela = p2^7 ;
void main()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dtub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dula
                //            1    2    3    4    5    6
                uchar we[5]={0x7f,0xbf,0xdf,0xef,0xf7,0xfb}; //wela
                uchar x=0,y=0;
                while (1)
                {
                                for (x=0;x<=5;x++)
                                {
                                        wela=1;
                                        P1=we[x];
                                        wela=0;

                                        for        (y=0;y<=16;y++)
                                        {
                                                        dula=1;
                                                        P1=dtube[y];
                                                        dula=0;
                                        }
                                }

                }
}

网友A(2015-03-29):
楼主,刚才到keil 中运行了一下,两个问题:
1、p^2.7   应为P2^7   注意大小写;
2、如图2

网友A:
还有你的uchar dtube[16]可以在前面定义成无符号双长整形变量;我是这样写的,参考下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