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淘宝找的套件,求程序.想做实训套件。有pcb更好

楼主(2015-03-29):
ECL-132遥控时钟使用1325mmLED作为显示器件,单个8字高度达81mm,宽度达43mm,整个显示屏尺寸为229*89mm。并采黑色透明滤光板及铝合金后盖作为时钟的外壳。该时钟套件用料上乘;外观高端、大气、上挡次,绝对是一款集练习、实用于一体的优质套件。
ECL-132可实现以下功能:掉电记忆、精确校时、整点报时、5路闹钟、误差修正、可关闭数码管显示等功能。
一.套件概况
套件型号:ECL-132               套件名称:超大屏遥控时钟       成品外形尺寸:长233*93*30mm
工作电压:5V(USB供电)        工作电流:30~50mA(视显示颜色而定)
二.原理说明
整个系统由单片机最小系统、红外接收电路、显示电路、蜂鸣器电路、时钟芯片及电源部分构成。
1.单片机最小系统:包括U1(STC11F04E),C1、R5组成的上电复位电路,C4、C5、Y1构成时钟电路。
2.红外接收电路:U4负责接收来自遥控器发射的信号,整形放大后由1脚输出,并传送给单片机处理。
3.显示电路:U3(74HC138N)3-8线译码器、Q1-Q4、R1-R4及132只LED组成。
4.蜂鸣器电路:R6、Q5及LS1构成,时钟的按键音、整点报时音、闹钟铃声等声音由单片机P3.1 口输出,经Q5驱动LS1发声。
5.时钟芯片:U2(DS1302)、Y2、C6、C7及BT1构成。
6.电源部分:J1接电源线,C2、C3滤波。
三.操作说明
A按键一般功能:
“风类”键为主菜单;“关机”和“摇头”为增加和减少按键;“调速”和“定时”为左选和右选按键。在正常走时界面下,按“风类”,进入调整时间子菜单。
1.调整时间子菜单:数码管闪烁位即为当前选中位,通过加减和左右键调整好小时和分钟后,再按“风类”键保存退出,进入闹钟设置子菜单。
2.闹钟设置子菜单:首先是5路闹钟的总开关选择,第一位显示C,后两位闪烁显示ON(开)或OF(关),由加减键切换。若选OF(关),再按“风类”则直接进入误差修正子菜单。若选择0N(开),再按“风类”,进入每一路闹钟的设置,以第1路闹钟为例。显示C1,后两位闪烁显示ON(开)或OF(关),开和关的设置同上,若选OF(关),再按“风类”则直接进入第2路闹钟ON(开)或OF(关)的选择;若选0N(开),再按“风类”,进入小时和分钟的设置,设置方法和调整时间一致,设置完成后再按“风类”进入第2路闹钟的设置,到第5路闹钟设置完成后再按“风类”进入误差修正子菜单。
3.误差修正子菜单:第一位显示N,后两位闪烁显示ON(开启修正)或OF(关闭修正),由加减键切换,若选择OF(关闭修正),再按“风类”则返回到正常走时界面;若选择ON(开启修正),再按“风类”进入修正参数设置界面,后两位显示01闪烁,代表1天(天数的范围可在1-999天之间通过加减键来选择),天数选好后再按“风类”保存后进入秒数设置界面,后两位显示00闪烁,代表0秒(秒数的范围可在-50秒到50秒之间通过加减键来选择,有负号表示X天减Y秒,没有负号表示X天加Y秒),最后按“风类”返回正常走时界面。
B.按键快捷操作功能:
1.在正常走时界面下按“关机”可关闭或开启数码管显示。
2.在正常走时界面下按“摇头”可在时分走时界面和分秒走时界面之间切换。
3.在正常走时界面下按“调速”可选择整个5路闹钟的开或关(显示C ON或OF),设置好后按“风类”进入整点报时的开或关选择(显示H  ON或OF),选择好后按“风类”返回正常走时界面。
4.在分秒走时界面下按“定时”,显示SEC,之后秒位闪烁,稍过几秒后分位和秒位一起闪烁,此时对照另一个精确的时间再次按“定时”即可将秒归零,最后返回到分秒走时界面,可以核对秒是否校正精确。
四.电路原理图

楼主:
原理 电路图附件有

楼主:
电阻        10K        R1~R8        8        红外接收头        VS1738        U4
陶瓷电容        5P        C6  C7        2        电池座        CR2025        BT1
        30P        C4  C5        2        电池        CR2025        BT1
        104P        C3        1        排母        1*8P        J2A  J3A
电解电容        10uF/25V        C1        1        USB线        单头L=80cm        1
        100uF/16V        C2        1        PCB        FR4 70*43mm        1
二极管        1N4148        D1        1        显示板清单
三极管        S8550        Q1~Q5        5        电阻        220R        R1A1~R4G4
晶振        32.768K        Y2        1        330R(蓝黄)        220R(红)        RA~RDP
        12M        Y1        1        排针        1*8P        J2B  J3B
单片机        STC11F04E        U1        1        LED        5mm        1A1~4G4  DP
集成电路        DS1302        U2        1        铜柱        M3*9+6        6
        74HC138N        U3        1                M3*15双通        6
IC座        20PIN        U1        1        螺丝        M3*5        12
        8PIN        U2        1        滤光板        黑色透明        228.88*89.2mm
        16PIN        U3        1        后盖        铝合金         229.4*89.7mm
蜂鸣器        5V有源        LS1        1        PCB        FR4        229*89mm

网友A:
你好说明书我看了  里面的电路原理图分辨率太低了  引脚都看不清楚  你要有仿真图 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