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3-3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A=0;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TR0=1;
        ET0=1;
void    time_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R0=0;
    TH0=0X3C;
    TL0=0XB0;
        count++;
        TR0=1;
   }
void LCD_INITIALIZE()
   {
        LCD_Write(0x06,LCD_COMMAND);
        delay(2);
        LCD_Write(0x38,LCD_COMMAND);
        delay(2);
        LCD_Write(0x0c,LCD_COMMAND);
        delay(2);
        LCD_Write(0x01,LCD_COMMAND);
        delay(2);
   }
void LCD_Write(uchar dat,uchar  type)
     {
        uchar i;
        while((LCD_BUSY()&&i<10))
        {i++;}
        if(i>9)
        LCD_NO=1;
        LCD_RS=type;
        LCD_RW=0;
        LCD_EN=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PORT=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0;
        delay(2);
      }
void LCD_Prints(uchar *dat,uchar add,uchar  lens)
     {
        uchar  i;
        LCD_Write(add|0x80,LCD_COMMAND);
        for(i=0;i<lens;i++)
        {
            LCD_Write(dat[i],LCD_DATA);
        }

     }
   具体怎么写   这只是大致内容  谢谢大神

网友A:
这是一个什么程序,目前这个程序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另外有电路图吗。需要提供以上信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什么程序,目前这个程序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另外有电路图吗。需要提供以上信息才行,

谢谢你
基于单片机的粮食水分测试仪的设计
百度的一篇文章  按照他的程序不对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F01HH1dUbVJHL6FJN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