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基于单片机的粮食水分检测仪 谁有程序和仿真图

楼主(2015-03-30):
基于单片机的粮食水分检测仪   谁有程序和仿真图

网友A:
检测粮食水分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最关键的问题是好像还没有成熟的专用传感器,传统的检测仪大概有电阻和电容两种参考类型,但都不是像温度这类物理量的检测那样,有较多的专业传感器可用。况且粮食大多还需要粉碎才可以更准一些。试想如果有一个像ds18b20这样的温度传感器,插在粮堆上,就可以和探测温度那样,探测出水分来,程序和电路又有何难,因此探讨粮食水分的检测电路和程序,还不如去钻研这类传感器或者新的新的方法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粮食水分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最关键的问题是好像还没有成熟的专用传感器,传统的检测仪大概有电阻和电 ...

恩恩  你说的挺有理的

但是我做的是毕设  是这个题目    程序和仿真图现在遇到些些困难

网友A:
奥,是这样。你大概也没见过现在实际使用的粮食水分探测仪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真还有体会。你看完下面这些话,或许会对你这个题目感到恐怖:1、现在侧粮食水分最权威的方法是在实验室化验,要把粮食粉碎 烘干,衡重后出具报告,大约2小时内出结果;2、有一种粮食快速水分测量仪,传感头像一把钳子,硬硬的把粮食夹碎,然后在仪表上读到数据,这种就是电阻或电容方式的,可以想象这种数字显示的需要AD转换,指针的是老掉牙的,但都需要有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撑,粮食品种不同,数据也不一样,您想一想是不是会头大。3、还有一种更恐怖的的法子,就是用牙咬,有经验的人,用牙一咬,他们就知道其水分多大,比如税小麦,玉米则用指甲盖掐玉米胚部。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毕设项目呢?

网友A:
没有合适的传感器方案,或许只可以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是这样。你大概也没见过现在实际使用的粮食水分探测仪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真还有体会。你看完下面 ...

完全头大了     谢谢你的指导
   我简单的思想就是利用电容值得变化   转化成频率的变化   然后在计算的出水分的高低
  单片机程序是个难题

网友A:
单片机程序完全不是难题,难就难在你让单片机读到什么数据是百分之多少的水分?这个问题我想并不是我们学生可以搞定的,专业厂家或许有实验数据,但那时他们的看家宝。但也不会是什么高精尖。放弃这个倒霉的醒目吧。

网友A:
你的思路没有问题,问题是实现起来难。你知道多高的频率是多大的水分?同样的水分,玉米、小麦、稻谷、大豆……分别是多大的频率?更不用说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程序完全不是难题,难就难在你让单片机读到什么数据是百分之多少的水分?这个问题我想并不是我们学生 ...

毕业设计的题目   没有放弃的余地了
哎    我就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