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手机蓝牙遥控小车完工

楼主(2015-03-30):
在网上买了一个简易的小车车体
又焊接了一个简陋的pcb板子
当了一个手机侧的apk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
.............................................

楼主:
相关资料
安卓apk文件:
asm汇编代码: 下位机原代码.zip (1003 Bytes, 下载次数: 251)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楼主这个小车看起来很酷,制作工艺很好看起来,看起来很漂亮。电路板边上的那两个探头是超声波探头吗?好像左边还有一个红外接收头,貌似电路图里面好像没有。

网友C:
蓝牙还没搞定 过来学习下

网友D:
楼主可以把它卖给我吗?

网友E:
在网上买了一个简易的小车车体

网友F:
下位机有C的程序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位机有C的程序吗。。学习一下

没有 C
只有汇编
.......................................

网友G:
楼主   控制软件是你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控制软件是你自己做的????

网上下载的~~~~~~~~~~``

网友H(2015-05-05):
高手啊,佩服。多想有个这种小车。这个蓝牙模块是随便买就可以吗?

网友I:
感谢你的分享,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J(2015-06-21):
好东西,但积分不够啊

网友K:
有C语言的程序吗?

网友L(2015-07-2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 20
sbit ena=P0^4;
sbit enb=P0^5;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uchar t=0;//中断计数
uchar m1=0;//电机1调速值
uchar m2=0;//电机2调速值
uchar tmp1,tmp2;
//dianji(1-2).speed-电机调速(-100---+100)
void motor(uchar dianji,char speed)
{
        if(speed>=-100&&speed<=100)
        {
                if(dianji==1)//电机1的处理
                {
                        m1=abs(speed);//取速度的绝对值
                        if(speed<0)//速度值为负则反转
                        {
                                in1=0;in2=1;
                        }
                        else//不为负就正转
                        {
                                in1=1;in2=0;
                        }
                }
                if(dianji==2)//对电机2的处理
                {
                        m2=abs(speed);
                        if(speed<0)
                        {
                                in3=0;in4=1;
                        }
                        else
                        {
                                in3=1;in4=0;
                        }

                }
        }
}
void delay(uint j)
{
        uint x,y;
        for(x=j;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
        uchar i;
        TMOD=0X02;
        TH0=0X9B;
        TL0=0X9B;
        EA=1;
        ET0=1;
        TR0=1;
        while(1)
        {
                for(i=0;i<=100;i++)//正转加速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
                }
                for(i=100;i>0;i--)//正转减速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
                }
                for(i=0;i<=100;i++)//反转jia速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
                }
                for(i=100;i>100;i--)//反转减速
                {
                        motor(1,-i);
                        motor(2,-i);
                        delay(50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t==0)
        {
                tmp1=m1;
                tmp2=m2;
        }
        if(t<tmp1) ena=1;else ena=0;//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if(t<tmp2) enb=1;else enb=0;//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t++;
        if(t>=100)//产生100次中断
        t=0;//清零,成新开始中断
}

网友L:
引用 网友H:
高手啊,佩服。多想有个这种小车。这个蓝牙模块是随便买就可以吗?

买从机的就行。不用买主从一体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把它卖给我吗?

其实自己做也不是很难,最小系统加蓝牙模块上位机,L298驱动电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下位机有C的程序吗。。学习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0};//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left_positive=P1^0;//左电机控制口
sbit left_negative=P1^1;//左电机控制口
sbit right_positive=P1^2;//右电机控制口
sbit right_negative=P1^3;//右电机控制口

void delay_1ms(uint i)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com_in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EA=0;
        if(RI==1)//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RI会置位
        {
                if(SBUF==65)//这里减去48是因为
//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啊四可玛ASCIIUFFER[0]=SBUF-48
                {
                         BUFFER[0]=3;//A
                }
                if(SBUF==68){BUFFER[0]=4;}//D
                if(SBUF==83){BUFFER[0]=2;}//S
                if(SBUF==87){BUFFER[0]=1;}//W
                if(SBUF==69){BUFFER[0]=0;}//E
                RI=0;
                }
        EA=1;
}
void init()//串口初始化 11.0592M晶振,波特率9600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设置波特率9600
        TL1=0XFD;
        ET1=1;
        TR1=1;
        ES=1;//开串口中断
        REN=1;
        SM0=0;
        SM1=1;
        EA=1;
}
void qianjin()
{
        left_positive=1;//左电机
        left_negative=0;//左电机

        right_positive=1;//右电机
        right_negative=0;//右电机

}
void houtui()
{
        left_positive=0;//左电机
        left_negative=1;//左电机

        right_positive=0;//右电机
        right_negative=1;//右电机
}
void zuozhuan()
{
        left_positive=0;//左电机
        left_negative=1;//左电机

        right_positive=1;//右电机
        right_negative=0;//右电机
}
void youzhuan()
{
        left_positive=1;//左电机
        left_negative=0;//左电机

        right_positive=0;//右电机
        right_negative=1;//右电机
}
void tingzhi()
{
        left_positive=0;//左电机
        left_negative=0;//左电机

        right_positive=0;//右电机
        right_negative=0;//右电机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init();
        while(1)
        {
                switch(BUFFER[0])
                {
                        case 0: tingzhi();break;
                        case 1: qianjin();break;
                        case 2: houtui();break;
                        case 3: zuozhuan();break;
                        case 4: youzhuan();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下位机有C的程序吗。。学习一下

这是一个蓝牙控制的下位机代码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 C
只有汇编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0};//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left_positive=P1^0;//左电机控制口
sbit left_negative=P1^1;//左电机控制口
sbit right_positive=P1^2;//右电机控制口
sbit right_negative=P1^3;//右电机控制口

void delay_1ms(uint i)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com_in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EA=0;
        if(RI==1)//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RI会置位
        {
                if(SBUF==65)//这里减去48是因为
//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啊四可玛ASCIIUFFER[0]=SBUF-48
                {
                         BUFFER[0]=3;//A
                }
                if(SBUF==68){BUFFER[0]=4;}//D
                if(SBUF==83){BUFFER[0]=2;}//S
                if(SBUF==87){BUFFER[0]=1;}//W
                if(SBUF==69){BUFFER[0]=0;}//E
                RI=0;
                }
        EA=1;
}
void init()//串口初始化 11.0592M晶振,波特率9600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设置波特率9600
        TL1=0XFD;
        ET1=1;
        TR1=1;
        ES=1;//开串口中断
        REN=1;
        SM0=0;
        SM1=1;
        EA=1;
}
void qianjin()
{
        left_positive=1;//左电机
        left_negative=0;//左电机

        right_positive=1;//右电机
        right_negative=0;//右电机

}
void houtui()
{
        left_positive=0;//左电机
        left_negative=1;//左电机

        right_positive=0;//右电机
        right_negative=1;//右电机
}
void zuozhuan()
{
        left_positive=0;//左电机
        left_negative=1;//左电机

        right_positive=1;//右电机
        right_negative=0;//右电机
}
void youzhuan()
{
        left_positive=1;//左电机
        left_negative=0;//左电机

        right_positive=0;//右电机
        right_negative=1;//右电机
}
void tingzhi()
{
        left_positive=0;//左电机
        left_negative=0;//左电机

        right_positive=0;//右电机
        right_negative=0;//右电机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init();
        while(1)
        {
                switch(BUFFER[0])
                {
                        case 0: tingzhi();break;
                        case 1: qianjin();break;
                        case 2: houtui();break;
                        case 3: zuozhuan();break;
                        case 4: youzhuan();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M:
小车车挺有意思

网友L:
有c程序就更好啦,汇编不懂。不过我有C的程序

网友N(2015-09-03):
不错,虽然没看过。。。。

网友O:
一直都找不到完美的蓝牙小车,做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P:
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我也成功的做了一蓝牙小车。

网友Q:
Mark,想做一个

网友R(2015-10-05):
上位机不好写啊,一直想找上位机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上位机不好写啊,一直想找上位机的资料

网上有很多
本帖里我也发了一个~~~~~~~~~~

楼主:
前几天完工的:

网友S(2015-12-06):
很好很好

网友T(2016-03-04):
楼主,楼主,我也在做,可是,我是电子大一新生,好多不懂、、、

网友U(2016-04-11):
能调小车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能调小车速度吗

现在还不能~~~~~~~~~~~

网友V(2016-05-24):
要扣分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W(2016-08-12):
谢谢楼主的大恩大德

网友X(2017-04-01):
在操作中,不过编写程序不会额,装备以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X:
在操作中,不过编写程序不会额,装备以配齐

直接套用我这个就可以

网友Y(2017-05-11):
不错,51有你更精彩

网友Z:
可以左转 右转吗

网友Z:
楼主  最小系统不用烧录程序进去吗

网友AA(2017-06-11):
不错,很简单,但也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不错,很简单,但也很实用

谢谢你和大家的支持!

网友AB(2017-08-12):
厉害了,最近也打算搞遥控车,不知道用蓝牙还是2

网友AC(2018-05-21):
这小车是不是不能后退呀

网友AD(2019-04-19):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完工的:

这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