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最小中断程序出错

楼主(2015-03-31):
KEIL软件中,尝试在中断0处理程序中加一个堆栈指令,就会出错,程序如下,执行中断后,SP会指向AJMP  MAIN;不知道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INT0_REN;
ORG                0030H
MAIN:
        SETB        IT0;
        SETB        EX0;
        SETB        EA;
MAIN1:
        NOP;
        LCALL        DELAY;
        NOP;
        NOP;
        NOP;
        NOP;
        LCALL        DELAY;
        AJMP        MAIN1;
INT0_REN:
        CLR        EA;
;        MOV        SP,#0X001C;
        MOV        SP,#0X68;
        PUSH        ACC;
        NOP;
        NOP;
        NOP;
        NOP;
        POP        ACC;
        SETB        EA;
        RETI;
DELAY:
        NOP;
        NOP;
        NOP;
        RET;
END;

楼主:
去掉SP指令即可

网友A:
栈底哪能是可以在程序中间随便改的!
    “    MOV        SP,#0X68;”

网友B:
程序问题太多,一开始就进入了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