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求助理解不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机械层

楼主(2015-03-31):
在画元器件封装是对于层的概念比较模糊,比如机械层,使用封装向导,画了一个元器件,如下图,粉色部分是机械层,最外面的绿色框也是机械层,不太理解他们的作用,焊盘是顶层,黄色是丝印层,这都能理解,理解不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机械层,希望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粉色部分是机械层更专业一点的叫法是禁止布线层,也是机械层的一种,主要对针对布线的。绿色框也是机械层,主要是针对元件的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色部分是机械层更专业一点的叫法是禁止布线层,也是机械层的一种,主要对针对布线的。绿色框也是机械层, ...

禁止布线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布线时不可超过那个粉色的边界?但是不是有个单独的keppout lay作为禁止布线层吗

网友B:
机械层就是禁止布线层;绿色的机械层主要是指元件占用的空间,指的是此空间内不要放置元件

网友C:
他们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