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与单片机连接。启动了老是读不到信号。放在空旷的地方也是。求助大神!!!

楼主(2015-03-31):
最近刚买了一块GPS模块与单片机连接。启动了老是读不到信号。放在空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昨天碰巧还能接收到信号,今天就不行了

网友A:
检查天线有没有接触不好,另外GPS在上电后需要30S左右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拆机GPS波特率都是4800 建议修改波特率试试。我做的GPS接收机开始和你的现象一样,经修改后正常!你也试试吧

网友C(2016-03-13):
电源电压,天线模式,波特率。。。

网友D:
确定gps启动的话,应该就是波特率不对了,波特率对了有没有信号都可以收到模块的数据,可以搜一gps软件,链接电脑串口试一下,确定了波特率在连单片机
好像有个叫gpsview

网友E:
最好在电源处加上滤波电容,开机瞬间,电流变化很大,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F(2017-04-02):
首先用电脑测试gps模块是否可以接受数据,如果可以,检查天线

网友G:
GPS文档里有其输出波特率及是否RS232为TTL还是其他的,看清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