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按键无反应,求指导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2015-04-01):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这次是单片机的课程设计,要求做一个简易计算器,实现支持5个一位数的混合计算,以及可以回读10次计算结果,但是出现了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老师又是打太极懒得看程序。故求各位帮帮忙指导一下。
程序如下:( = =新手,多余代码或者写法繁琐请见谅。。。。)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R=P2^0;        //使能
sbit W=P2^1;
sbit E=P2^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void init();        //LCD初始化
void write_com_1602(uchar command);                //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_1602(uchar datum);                //写数据
void desplay(uint a);                //显示程序
void show(ulong  x );                //显示第二行
uchar anjian(void) ; //键盘扫描
ulong js(void) ;  //计算函数
uint key;
uint a[9];                   //存储九次按键
uint du[10];           //存储十次计算结果
uchar time,p,t,r;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x--)
  for(i=0;i<250;i++);
}

void main()//主函数
{
  ulong x,i,j;//
   _nop_();
  init();
  t=0;
  j=0;
  r=0;
  P1=0xf0; //p1赋值后 矩阵键盘开启
  time=9;  //倒计时初值,在定时函数里进行自减
  p=0;
  IT0=1;//选择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
  TMOD=0x01;
  ET0=1; //定时器中断允许
  EA=1;
  EX0=1;//外中断0允许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R0=1;
  while(time==-1?0:1);//倒计时归零判断
  TR0=0;
  write_com_1602(0X01);//清屏
  while(1)
        {
           while(P1==0xf0);
    key=anjian();           //按键输入
           if(key<=9&&key>=0) //判定键值
    {
               a[j]=key;           //数字键值,显示数字
               desplay(key);
                  j++;
              while(P1!=0xf0);
                  delay(30);
    }

     else if(key<=13&&key>=10)        //符号键值,显示加减乘除号
           {
              switch (key)
              {
                           case 10:  write_data_1602('+');  a[j]=10; j++;   break;
                        case 11:  write_data_1602('-');  a[j]=11; j++;   break;
                            case 12:  write_data_1602('*');  a[j]=12; j++;   break;
                            case 13:  write_data_1602('/');  a[j]=13; j++;   break;
                        default:   break;
                           delay(130);
               }
                   delay(130);
           }
           else if(key==15)          //等号键值
            {
                 write_com_1602(0x80+0x40);                //给AC送值
                 write_data_1602('=');
                 x=js();
                         du[r]=x;
                         t=r;
                         r++;
                 show(x);

            }
                  else if(key==14)         //清零键值
                  {
                   write_com_1602(0X01);        //清屏
                   write_com_1602(0X80);        //给AC送值
                           for(i=0;i<9;i++)
                           a=0;
                           j=0;
                  }
   }
}

void init()                //LCD初始化
{
    E=0;
        W=0;
        write_com_1602(0X38);//数据位为8位,显示2行字符.5*7点阵字符体
        write_com_1602(0X0F);//开显示,光标消失,不闪烁
        write_com_1602(0X06);//光标右移,AC递增
        write_com_1602(0X01);//清屏
        write_com_1602(0X80);//给AC送值
}

void write_com_1602(uchar command)//写命令
{
E = 0;
R = 0;
W = 0;
P0 = command;
delay(2);
E = 1;
delay(4);
E = 0;
}

void write_data_1602(uchar datum)//写数据
{
E = 0;
W = 0;
R = 1;
P0 = datum;
delay(2);
E = 1;
delay(4);
E = 0;
}

uchar anjian(void)        //键盘扫描
  {
uchar x;
while(P1==0xf0);

P1=0XFE;        //键扫第一行
if (P1!=0XFE)
{
   DelayMS(20);
  if (P1!=0XFE)
   {
   switch (P1)
  {
          case 0XEE : while(P1==0XEE);  x=7;//P1=0XFf;
                break;
        case 0XDE :while(P1==0XDE);        x=8;// P1=0XFf;
                break;
        case 0XBE :while(P1==0XBE);        x=9; //P1=0XFf;
                break;
        case 0X7E :while(P1==0X7E);        x=10;// P1=0XFf;
                break;
  }
}
}

P1=0XFD;        //键扫第二行
  if (P1!=0XFD)
{ DelayMS(20);
  if (P1!=0XFD)
     {
   switch (P1)
          {
          case 0XED :  while(P1==0XED); x=4;// P1=0XFf;
                break;
        case 0XDD : while(P1==0XDD);x=5; // P1=0XFf;
                break;
        case 0XBD : while(P1==0XBD);x=6; //P1=0XFf;
                break;
        case 0X7D :  while(P1==0X7D);x=11; // P1=0XFf;
                break;
           }
     }
  }

P1=0XFB;        //键扫第三行
if (P1!=0XFB)
{ DelayMS(20);
  if (P1!=0XFB)
     {
   switch (P1)
          {
          case 0XEB :  while(P1==0XEB); x=1;// P1=0XFf;
                break;
        case 0XDB :  while(P1==0XDB);x=2;// P1=0XFf;
                break;
        case 0XBB : while(P1==0XBB);x=3; //P1=0XFf;
                break;
        case 0X7B : while(P1==0X7B);x=12;// P1=0XFf;
                break;
           }
     }
  }

P1=0XF7;        //键扫第四行
if (P1!=0XF7)
{ DelayMS(20);
  if (P1!=0XF7)
     {
   switch (P1)
          {
          case 0XE7 :   while(P1==0XE7);  x=14; // P1=0XFf;
                break;
        case 0XD7 :           while(P1==0XD7);   x=0;// P1=0XFf;
                break;
        case 0XB7 :          while(P1==0XB7); x=15; // P1=0XFf;
                break;
        case 0X77 :          while(P1==0X77);  x=13; //P1=0XFf;
                break;
           }
     }
  }
    P1=0xf0;
        while(P1!=0xf0);
    return x;
}

void desplay( uint   a) // 一位数输出显示
{
  uchar b;
  b=a+0x30;
  write_data_1602(b);
}

void delay(uint k)         //延时函数
{
        int l;
        while(--k!=0)
        {
                for(l=0;l<125;l++);
        }
}

  void show( ulong  x )//LCD多位数显示
  {
        uint num,c,j;
        ulong a=1,k;
        uchar table[]={"0123456789"};
        uchar y;
        num=0;
    write_com_1602(0x80+0x41);
        k=x;
        while(k!=0)
        {
                num++;
                k=k/10;
        }
        for(j=1;j<num;j++)
        {
                a=a*10;
        }
        while(num)
        {
                c=x/a;
                x=x%a;
                a=a/10;
                y=table[c];
                num--;
                write_data_1602(y);
                delay(50);
        }
  }
  ulong js(void)  //计算函数(判定符号,计算,左移位)
  {
  ulong x,i,j;
  for(i=1;i<9;i=i+2)
{
        if(a==12||a==13)
                {
                if(a==12)
                        {
                        a[i-1]=a[i-1]*a[i+1];
                        for(j=i;j<9;j++)
                        a[j]=a[j+2];
                        a[7]=0;
                        a[8]=0;
                        }
                if(a==13)
                        {
                        a[i-1]=a[i-1]/a[i+1];
                        for(j=i;j<9;j++)
                        a[j]=a[j+2];
                        a[7]=0;
                        a[8]=0;
                        }
                i=-1;
                }

}
for(i=1;i<9;i=i+2)
{
if(a==10||a==11)
                {
                if(a==10)
                        {
                        a[i-1]=a[i-1]+a[i+1];
                     for(j=i;j<9;j++)
                        a[j]=a[j+2];
                        a[7]=0;
                        a[8]=0;
                        }
            if(a==11)
                        {
                        a[i-1]=a[i-1]-a[i+1];
                        for(j=i;j<9;j++)
                        a[j]=a[j+2];
                        a[7]=0;
                        a[8]=0;
                        }
                i=-1;
                }
}
x=a[0];
return x;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p++;
if(p==20)
{
write_com_1602(0X01);
write_data_1602(time+0x30);
time--;//倒计时变量自减
p=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回读函数
{
        uint num,c,j;
        ulong a=1,k;
        uchar table[]={"0123456789"};
        uchar y;
        num=0;
    write_com_1602(0x80+0x41);
        k=du[t];
        write_com_1602(0X01);
        while(k!=0)
        {
                num++;
                k=k/10;
        }
        for(j=1;j<num;j++)
        {
                a=a*10;
        }
        while(num)
        {
                c=du[t]/a;
                du[t]=du[t]%a;
                a=a/10;
                y=table[c];
                num--;
                write_data_1602(y);
                delay(50);
        }
t--;
}

仿真图:

开发板矩阵键盘原理图:

问题1:仿真时,回读数据只能回读上一次回读后的。即先开机然后连续计算5个结果后,回读是从5读回1。接着又计算两个结果后,回读仅只有上两个结果,再之前的5个没了。但是编写程序的时候没有将前5个数据清除呀。

问题2:仿真完全可以实现计算部分,然后导入开发板之后,符号位那一列按键失效。仿真图的矩阵键盘与开发板一致的,线也没接反。换了好几个开发板都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A(2018-05-22):
请问解决了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