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产生频率程序

楼主(2015-04-01):
  /*-----------------------------------------------
  名称:AD9854并口驱动
  编写:
  日期:2014.3
  修改:无
  内容:
------------------------------------------------*/
#include "AD9854_Parallel.h"
        //uchar Freq1Word[6] =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void Init_9854(void)  //INIT 9854
{// uint i;

WRB = 0;
UDCLK = 0;
// FSK_D = 0;
RESET = 1;
RESET = 0;

//1.先写控制字
//Bit5-Bit7为任意;Bit4为比较器PD;Bit3保留.一般为低;Bit2为QDAC的PD(Power-down);Bit1为DAC的PD;Bit0为DIG PD
Write_9854(0x1d,0x00);//10
//Bit7为任意;Bit6为PLL range;Bit5为旁路PLL;bit4-bit0为倍频数////30晶振*10=300MHz系统
Write_9854(0x1e,0x4a);
//bit7为清零ACC1;bit6为清零ACC2(一般必须为低);bit5为三角扫频;bit4为外用QDAC;bit3-bit1为模式选择;bit0为使用内/外更新时钟
Write_9854(0x1f,0x00);
//Bit7为任意;bit6为旁路反正弦;bit5为OSK使能(默认为1,单频模式下无输出);bit4为OSK INT;bit3-2为任意;bit1为设置串行模式下低位先传;bit0为设置串行模式下SDO可用
Write_9854(0x20,0x60);//0x20,0x00
        //2.写频率
Write_frequence(Frequence);
//3.写幅度
Write_Amplitude(0,Amplitude[0]);
Write_Amplitude(1,Amplitude[1]);

// UDCLK = 1;
// UDCLK = 0;
}
        void Write_9854(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WRB = 1;
ADDR =  address;
PDATA = DATA;
WRB = 0;
}
        //==============更新频率====================================
void Write_frequence(unsigned long x)
{
WRB = 0;
UDCLK = 0;

Write_9854(0x08,0);
Write_9854(0x09,0);
x *= (429.4967296/Ref_Frequence); // 控制字 = 频率(HZ) 2^48 /(2^16)/(300*10^6)
          Write_9854(0x07,(unsigned char)x);
  Write_9854(0x06,(unsigned char)(x>>8));
Write_9854(0x05,(unsigned char)(x>>16));
Write_9854(0x04,(unsigned char)(x>>24));

UDCLK = 1;
UDCLK = 0;
        }
//==============更新幅度====================================
void Write_Amplitude(bit Channel,unsigned int Ampli)
{
WRB = 0;
UDCLK = 0;

if(Channel)
  { Write_9854(0x23,(Ampli>>8));
   Write_9854(0x24,Ampli);
  }
else
  { Write_9854(0x21,(Ampli>>8));
   Write_9854(0x22,Ampli);
  }
UDCLK = 1;
UDCLK = 0;
}

//函数名称:void AD9854_SetSine(ulong Freq,uint Shape)
//函数功能:AD9854正弦波产生程序
//入口参数:Freq   频率设置,取值范围0—(1/2)*SYSCLK
//          Shape  幅度设置,为12Bit,取值范围为(0—4095),取值越大,幅度越大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9854_SetSine(ulong Freq,uint Shape)
{
     uchar count;
  uchar Adress;
  Adress=0x04;              //选择频率控制字地址的处值
  Freq_convert(Freq);       //频率转换
  for(count=6;count>0;)     //写入6字节的频率控制字
  {
      AD9854_WR_Byte(Adress++,FreqWord[--count]);
  }
  AD9854_WR_Byte(0x21,Shape>>8);     //设置I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2,(uchar)(Shape&0xff));
  AD9854_WR_Byte(0x23,Shape>>8);     //设置Q通道幅度
  AD9854_WR_Byte(0x24,(uchar)(Shape&0xff));
  AD9854_UDCLK=1;                    //更新AD9854输出
  AD9854_UDCLK=0;
}
本文转自:http://www.xiaovdiy.cn/?post=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