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ini数字温度计

楼主(2015-04-01):
    芯片采用AT89C2051,温度检测采用DS18B20,显示3位共阴数码管,电路非常简单。

原理仿真图:实际运用中请将P1口加上1K上拉电阻。

采用基本和数码管大小的一块实验洞洞板来焊接,电源采用常用的5VminiUSB供电(数据线好找些,可以直接USB,比较方便),晶振采用了坏U盘中的12MHZ的小晶振嵌入到集成插座的中间空隙以减小体积。为了减小数码管和其他电子元件通电后发热对DS18B20温检产生检测误差,将DS18B20的3只脚分别焊接到一个立体声插头上,然后再通过立体声插座再传递到AT89C2051的P3.7端口。数码管采用插接件,方便修改和烧录单片机程序。

只拍照的正面,背面就是乱云飞渡人从容啦

装好通电后效果,测试中还是感觉到电子元件温升的差异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 = P3^7; //DS18B20接入口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char  bai,shi,ge; //定义变量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
Init_DS18B20(void)     //传感器初始化
{
  uchar x=0;
  DATA = 1;    //DQ复位
  delay(10);  //稍做延时
  DATA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450
  DATA = 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3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ATA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 = 1; //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ATA = 0;
    DATA = dat&0x01;
   delay(10);
   DATA = 1;
   dat>>=1;
  }
delay(8);
}
//读取温度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位
b=ReadOneChar();//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int bai,int shi,int ge)
{
P3=0XFB; //显示小数点
P1=0X80; //显示小数点
delay(50);//显示小数点
P3=0xf7;
P1=table[bai];//显示千位
delay(50);//一小段延时动态显示
P3=0xfb;
P1=table[shi];//显示百位
delay(50);
P3=0xfd;
P1=table[ge];//显示十位
delay(50);
}
void  main()
{
int  temp;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读温度
  bai=temp%1000/100;//显示百位
  shi=temp%100/10;//显示十位
  ge=temp%10;//显示个位

  display(bai,shi,ge);//显示函数
}
}

网友A(2015-05-03):
很好  赞一下

网友B:
程序挺多

网友C(2016-04-05):
2051的芯片烧写是个问题,没有专用的编程器,可怎么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51的芯片烧写是个问题,没有专用的编程器,可怎么办啊?

AT89c2051需要用编程器才能烧录,建议采用stc的2051芯片,源代码引脚都能兼容。采用串口烧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T89c2051需要用编程器才能烧录,建议采用stc的2051芯片,源代码引脚都能兼容。采用串口烧录。

釆用STC的不能正常工作,时序不对还是什么请教

网友F:
用STC芯片多好,试试

网友G:
我的keil不知怎么了设置了生成hex文件却没生成谁做过的好心帮忙提供下hex文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的keil不知怎么了设置了生成hex文件却没生成谁做过的好心帮忙提供下hex文件啊

hex文件生成好了,0个警告,0个错误。你的应该是keil设置的问题:

网友H(2016-05-27):
菜鸟请教一下   怎么做成3路检测3路显示?

网友I:
这款制作线路简单扼要,值得仿制

网友J:
怎么实现不了呢

网友K:
我用msp430g2231也做了个温湿度计,就是体积比你的大了好多,有点丑。

网友L(2016-07-05):
怎么只显示00.0???这是什么原因???楼主你的刚开机显示啥???

网友M(2017-11-19):
请问数码管用哪一种呢

网友N(2018-09-05):
温度检测,还是蛮准确的。用这个元器件。

网友O(2018-11-26):
简单明了

网友P:
温度测量范围多少?

网友Q:
赞一下,很好。空了在仔细研究。

网友R:
这款简单明了

网友S:
亮点在18b20的接入方式

网友T:
这个怎么改成LDE灯显示温度的?用LED灯珠做成一串,每一个灯珠代表0.5度,谁帮忙写下程序?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