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T89C2051单片机的LC表

楼主:
声明:本电路不是本人原创,来自于网上,如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我只是仿制来使用下。

搞电子的朋友在很多时候都会对电容和电感打交道吧,下面可以自制这个LC表

电路图:

元件清单:

电路仿真运行图:

实验板搭接图:

实验板搭焊图:

找了个铝合金框做个外壳:手工开按钮孔时跑边了,太难看了。

电感测试:

电容测试:

电源做成了USB 5V输入:

使用夹子测试应该要方便些:

制作后的体会:
S1是电源开关;S2是校准按钮;S3是电容测试按钮;S4是电感测试按钮。

测试电容量时,按下S2校准后,按下S3按纽(如果要测试电感量,那么就是S4按纽)
电感测试校准过程是放开(断开)S3 和 S4 按钮(开关为断开位置),
或者,按下S4按钮(使它为导通状态),无论如何必须注意的是测量的夹具必须
短路才可以完成电感测试之前的校准过程.
这个电路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最好是采用金属外壳来屏蔽.

我采用的实验板电路线路布置不是很好,实际中会产生一定的干扰和误差,有条件的最好使用制作PCB板来减少一定的误差。
AT89C2051的LC表仿真原理图及源程序下载:

网友A(2015-04-03):
看看,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5-08-29):
表示新手学习了

网友C:
有代码吗?前辈?

网友D:
asm代码亦要努力仿个。

网友E(2015-11-10):
量程多大,,,

网友E:
那个开关是怎么接的

网友F(2016-03-16):
楼主有才呀,手工还行

网友G:
电感,电容的测试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H(2016-08-31):
测量范围是多少,精度如何

网友I:
楼主这个测量范围是多少,精度如何

网友J(2016-10-25):
这个LC表的量程和精度怎么样?还是下载学习了。

网友K(2017-01-03):
好,这个简单,看着直接。。

网友L(2017-05-25):
1。电感电容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呢?
2。测量误差有多大呢?

网友M(2018-03-19):
有程序吗,给发一个呗

网友N:
新手做这个,电路图有点难办了.

网友O(2018-11-30):
电感,电容的测试范围是多少

网友P(2024-01-01):
我按楼主第一幅电路图做了一个,但有两个问题:1、显示测量单位有误,测电感单位不是UH吗?怎么显示GH?仿真和实物都是这样,是否上传的程序有误?

2、接上电容和电感测量结果不变,测量不了,请问一下是哪里可能出现问题了?

网友P:
按楼主的资料制作了一个,发现有两个问题,求解:
1、看楼主制作的实物测量电感时显示单位是UH,怎么仿真和实物显示的是GH,楼主上传的仿真里面的程序是正确的吗?

2、测量电容和电感无反应,测量不了元件,请问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