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把这个程序改改

楼主(2015-04-02):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ystem.h"
#define AFR_ADDRESS 0x4803
UINT8 g_decode_ok = 0,g_onoff_flag = 0;
UINT8 g_RcvData[3]={0x00,0x00,0x00};
UINT8 g_pwmVal[4]={30,50,100,180},g_downFlag[4],g_switch_output[4];
const KeyVal[10]={
                                                                        0xc0,//1号按键
                                                                        0x30,//2号按键
                                                                        0xf0,//3
                                                                        0x0c,//4
                                                                        0xcc,//5
                                                                        0x3c,//6
                                                                        0xfc,//7
                                                                        0x03,//8
                                                                        0x33,//2+8组合键
                                                                        0x0a};//
/*************************************************
  Function:      Delay
  Description:   set delay function
  Input:         delay arg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Delay(UINT16 dly)
{
        UINT16 x, y;
        for(x = dly; x > 0; x--)
        {
                for(y = 220; y > 0; y--);
                IWDG_ReloadCounter();
        }
}
/*************************************************
  Function:      GPIO_AFuncRemap
  Description:   set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
  Input:         gpio afr arg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GPIO_AFuncRemap(UINT8 Func)
{
  UINT8 Temp;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while(!(FLASH->IAPSR & FLASH_IAPSR_DUL));/*等待解锁完毕*/
  Temp=(UINT8)(FLASH_ReadOptionByte(AFR_ADDRESS)>>8);

  while(!(FLASH->IAPSR & FLASH_IAPSR_DUL));/*等待解锁完毕*/
        if((Temp&Func) != Func)
        {
                FLASH_ProgramOptionByte(AFR_ADDRESS,Func|Temp);
                Temp=(UINT8)(FLASH_ReadOptionByte(AFR_ADDRESS)>>8);
        }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操作完要加锁*/
}
/*************************************************
  Function:      Init_WatchDog
  Description:   initialize WatchDog
  Input:         none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Init_WatchDog(void)
{
  IWDG_Enable();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IWDG_SetReload(0xff);
  IWDG_ReloadCounter();
}
/*************************************************
  Function:      Init_GPIO
  Description:   initialize GPIOB for input
  Input:         none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Init_GPIO(void)
{
        //outpu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led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inpu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
}
/*************************************************
  Function:      Init_pwm_Output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output compare of TIME1
  Input:         none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Init_pwm_Output(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0x04, TIM1_COUNTERMODE_UP, 2560, 0x00);//4分频,2560为周期值,频率为250Hz左右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2560, \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HIGH,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enable TIM1 PWM output
        TIM1_Cmd(ENABLE);                                     // TIME1 Enable
}
/*************************************************
  Function:      Init_TIM2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IME2 for pulse time
  Input:         none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Init_TIM2(void)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0xffff);
        TIM2_SetCounter(0x0000);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DISABLE);
        TIM2_Cmd(ENABLE);
}
/*************************************************
  Function:      GPIO_input_signal
  Description:   parse GPIO input signal
  Input:         none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GPIO_input_signal(void)
{
        static UINT8 flag = 0, bitCode = 0, tmp_data = 0,pressCnt = 0;
        static BitStatus inputSta = RESET,preInputSta = RESET;
        static UINT16 t_cur = 0, t_pre = 0, t_width = 0, buadrate = 0;
        static UINT16 H_level_cntVal = 0,L_level_cntVal = 0, Enter_sta = 0,;

        inputSta = GPIO_ReadInputPin(GPIOD,GPIO_PIN_3);
        if(preInputSta != inputSta)
        {
                t_cur = TIM2_GetCounter();
                t_width = t_cur - t_pre;
                if(inputSta) //form low to high
                {
                        L_level_cntVal = t_width;
                }else{
                        H_level_cntVal = t_width;
                }
                switch(Enter_sta)//解码状态机
                {
                        case 0:
                                if(L_level_cntVal > 0x5000) //寻找同步码
                                {
                                        GPIO_WriteLow(GPIOA,GPIO_PIN_3);  //亮指示灯
                                        Enter_sta = 1;
                                        bitCode = 0;
                                        flag = 0;
                                }
                                break;
                        case 1:
                                if(flag)
                                {
                                        if(L_level_cntVal < H_level_cntVal)
                                        {
                                                tmp_data = (tmp_data<<1) | 0x01;
                                        }else{
                                                tmp_data = (tmp_data<<1);
                                        }
                                        bitCode ++;
                                        if((bitCode%8) == 0)
                                        {
                                                g_RcvData[(bitCode/8)-1] = tmp_data;
                                                if((bitCode/8) == 3)
                                                {
                                                        g_decode_ok = 1;
                                                        Enter_sta = 2;
                                                }
                                        }
                                        flag = 0;
                                }else{
                                        flag = 1;
                                }
                                break;
                        case 2:
                                if(L_level_cntVal > 0x5000) //寻找同步码
                                {
                                        if(pressCnt++ >= 5)
                                        {
                                                Enter_sta = 0;
                                                pressCnt = 0;
                                                GPIO_WriteHigh(GPIOA,GPIO_PIN_3);
                                        }
                                }
                                if(t_width < 0x100)
                                {
                                        Enter_sta = 0;
                                        GPIO_WriteHigh(GPIOA,GPIO_PIN_3);
                                }
                                break;
                        default:
                                break;
                }
                t_pre = t_cur;
                preInputSta = inputSta;
        }
}
/*************************************************
  Function:      read_flag
  Description:   read flag data from eeprom
  Input:         addr of eeprom
  Output:        none
  Return:        data store in eeprom
  Others:        none
*************************************************/
UINT8 read_flag(UINT16 addr)
{
        UINT8 tmp;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while(!(FLASH->IAPSR & FLASH_IAPSR_DUL))/*等待解锁完毕*/
        {
                IWDG_ReloadCounter();
        }
        tmp = FLASH_ReadByte(addr);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操作完要加锁*/
        return tmp;
}
/*************************************************
  Function:      write_flag
  Description:   write flag data to eeprom
  Input:         addr of eeprom,data store in eeprom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write_flag(UINT16 addr,UINT8 data)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while(!(FLASH->IAPSR & FLASH_IAPSR_DUL))/*等待解锁完毕*/
        {
                IWDG_ReloadCounter();
        }
        FLASH_ProgramByte(addr,data);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操作完要加锁*/
}
/*************************************************
  Function:      GPIO_input_signal
  Description:   parse input signal function
  Input:         none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parse_func(void)
{
        static UINT8 ch_num = 0,run_once = 0,pre_downFlag[4],pre_switch_output[4],pre_pwmVal[4];
        UINT8 i;
        for(i = 0; i < 10; i++)
        {
                if(g_RcvData[2] == KeyVal[i])
                {
                        switch(i)
                        {
                                case 0:
                                        if(g_onoff_flag == 1)
                                        {
                                                if(g_downFlag[ch_num] == 0)
                                                {
                                                        ++g_pwmVal[ch_num];
                                                        if(g_pwmVal[ch_num] > 255)
                                                        {
                                                                g_downFlag[ch_num] = 1;
                                                                if(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g_switch_output[ch_num] = 1;
                                                                }else{
                                                                        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
                                                }else{
                                                        --g_pwmVal[ch_num];
                                                        if(g_pwmVal[ch_num] < 1)
                                                        {
                                                                g_downFlag[ch_num] = 0;
                                                                if(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g_switch_output[ch_num] = 1;
                                                                }else{
                                                                        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
                                                }
                                                TIM1_SetCompare1(g_pwmVal[ch_num]);
                                                if(pre_downFlag[ch_num] != g_downFlag[ch_num])
                                                {
                                                        write_flag(0x400A+ch_num,g_downFlag[ch_num]);
                                                        pre_downFlag[ch_num] = g_downFlag[ch_num];
                                                }
                                                if(pre_pwmVal[ch_num] != g_pwmVal[ch_num])
                                                {
                                                        write_flag(0x4002+ch_num,g_pwmVal[ch_num]);
                                                        pre_pwmVal[ch_num] = g_pwmVal[ch_num];
                                                }
                                        }
                                        break;
                                case 1:
                                        if(g_onoff_flag == 1)
                                        {
                                                if(g_downFlag[ch_num] == 0)
                                                {
                                                        --g_pwmVal[ch_num];
                                                        if(g_pwmVal[ch_num] < 1)
                                                        {
                                                                g_downFlag[ch_num] = 1;
                                                                if(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g_switch_output[ch_num] = 1;
                                                                }else{
                                                                        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
                                                }else{
                                                        ++g_pwmVal[ch_num];
                                                        if(g_pwmVal[ch_num] > 255)
                                                        {
                                                                g_downFlag[ch_num] = 0;
                                                                if(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g_switch_output[ch_num] = 1;
                                                                }else{
                                                                        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
                                                }
                                                TIM1_SetCompare1(g_pwmVal[ch_num]);
                                                if(pre_downFlag[ch_num] != g_downFlag[ch_num])
                                                {
                                                        write_flag(0x400A+ch_num,g_downFlag[ch_num]);
                                                        pre_downFlag[ch_num] = g_downFlag[ch_num];
                                                }
                                                if(pre_pwmVal[ch_num] != g_pwmVal[ch_num])
                                                {
                                                        write_flag(0x4002+ch_num,g_pwmVal[ch_num]);
                                                        pre_pwmVal[ch_num] = g_pwmVal[ch_num];
                                                }
                                        }
                                        break;
                                case 2:
                                        if(run_once == 0)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run_once = 1;
                                        }
                                        ch_num = 0;
                                        g_onoff_flag = 1;
                                        TIM1_SetCompare1(g_pwmVal[ch_num]);
                                        break;
                                case 3:
                                        if(run_once == 0)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run_once = 1;
                                        }
                                        ch_num = 1;
                                        g_onoff_flag = 1;
                                        TIM1_SetCompare1(g_pwmVal[ch_num]);
                                        break;
                                case 4:
                                        if(run_once == 0)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run_once = 1;
                                        }
                                        ch_num = 2;
                                        g_onoff_flag = 1;
                                        TIM1_SetCompare1(g_pwmVal[ch_num]);
                                        break;
                                case 5:
                                        if(run_once == 0)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run_once = 1;
                                        }
                                        ch_num = 3;
                                        g_onoff_flag = 1;
                                        TIM1_SetCompare1(g_pwmVal[ch_num]);
                                        break;
                                case 6:
                                        if(g_onoff_flag == 1)
                                        {
                                                if(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g_switch_output[ch_num] = 1;
                                                }else{
                                                        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
                                        break;
                                case 7://8按键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2);
                                        TIM1_CtrlPWMOutputs(DISABLE);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_onoff_flag = 0;
                                        run_once = 0;
                                        break;
                                case 8:
                                        break;
                                default:
                                        break;
                        }
                        if(g_onoff_flag == 1)
                        {
                                if(g_switch_output[ch_num] == 0)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else{
                                        GPIO_Init(GPIOC,GPIO_PIN_5,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if(pre_switch_output[ch_num] != g_switch_output[ch_num])
                                {
                                        write_flag(0x4006+ch_num,g_switch_output[ch_num]);
                                        pre_switch_output[ch_num] = g_switch_output[ch_num];
                                }
                        }
                }
        }
}
/*************************************************
  Function:      main
  Description:   The main function,receive RF signal and control  PWM duty value output
  Input:         none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Others:        none
*************************************************/
void main(void)
{
        UINT8 flag;
        int i;
        GPIO_AFuncRemap(0x01);
        Init_TIM2();
        Init_GPIO();
        Init_pwm_Output();
        Init_WatchDog();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2);
        TIM1_CtrlPWMOutputs(DISABLE);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flag = read_flag(0x4000);
        if(flag != 0x55)  //第一次使用
        {
                write_flag(0x4000,0x55);
                for(i = 0;i < 4;i++)
                        write_flag(0x4002+i,g_pwmVal[i]);
        }
        if(flag == 0x55)
        {
                for(i = 0;i < 4;i++)
                {
                        g_pwmVal[i] = read_flag(0x4002+i);
                        g_switch_output[i] = read_flag(0x4006+i);
                        g_downFlag[i] = read_flag(0x400A+i);
                }
        }
        while(1)
        {
                IWDG_ReloadCounter();
                if(g_decode_ok)
                {
                        g_decode_ok = 0;
                        if((g_RcvData[0] == 0x47)&&(g_RcvData[1] == 0x71))
                        {
                                parse_func();
                        }
                }
                GPIO_input_signal();
        }
}

在原基础上 按8键5秒 再按1键、7键加锁,使程序暂停不工作。 解锁按8 键5秒 在按2键、7键使程序正常工作  求大神帮忙  QQ9650886

网友A:
这也实在太费脑筋了,也没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