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用计数器计数的方法,获取外部输入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楼主(2015-04-02):
你好,请问我可以使用计数器计数的方法,获取外部输入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网友A:
可以的,你可以在检测到上升沿或高电平后开始定时,等到低电平或是下降沿后停下来,看 看时间是多少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以反相以后,利用中断来启动检测。然后循环检测来判断时间。或者直接采用循环判断也行。

网友C:
我送个程序你看看
定时器T0的模式2测量正脉冲宽度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ui=P3^2;  //将ui位定义为P3.2(INT0)引脚,探测输入电压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a;   // TMOD=0000 1010B,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2,GATE置1
    EA=1;         //开总中断
    ET0=0;        //禁止定时器T0中断
   TH0=0;        //计数器T0高8位赋初值
   TL0=0;        //计数器T0低8位赋初值
   TR0=1;        //启动T0
         while(1)
     {
            while(ui==0) ;  //INT0为低电平,T0不启动

           TL0=0;   //INT0为高电平, T0启动, TL0清0做准备

           while(ui==1) ; //在INT0高电平期间等待,计时结果送TH0\TL0

          P1=TL0;    //INT0一旦为低电平就将计时结果送P1口(或其他变量存储),根据机器周期可以计

                          算出INT0上高电平存续的宽度,当然如果高电平时间太长,也可以算上TH1。

        //While(1);
}
}

网友C:
定时器T0的模式2测量正脉冲宽度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ui=P3^2;  //将ui位定义为P3.2(INT0)引脚,表示输入电压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a;   // TMOD=0000 1010B,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2,//GATE置1
    EA=1;         //开总中断
         ET0=0;        //禁止定时器T0中断
         TH0=0;        //计数器T0高8位赋初值
         TL0=0;        //计数器T0低8位赋初值
TR0=1;        //启动T0
         while(1)       //无限循环,不停地将TL0计数结果送P1口
     {
            while(ui==0) ;  //INT0为低电平,T0不能启动

                 TL0=0;   //INT0为高电平, T0已启动, TL0清0做准备

while(ui==1) ; //在INT0高电平期间等待,计时结果送
//TH0\TL0
P1=TL0;    //INT0一旦为低电平就将计时结果送P1口或其他变量//存储,根据机器周期可以计算出高电平存续的时间当//然如果高电平时间太长,也可以算上TH0。
        //While(1);
}
}
定时器/计数器是一家人,单凭这家人是完不成任务的,还得去求人家INT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T0的模式2测量正脉冲宽度
#include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ui=P3^2;  //将ui位 ...

太感谢了,程序条理清晰,注释的非常详细,很容易让人理解。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再次表示感谢,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利。晚上我在烧录到单片机里面去,测试一下。

网友D:
我不是以前就上传过答案么

网友C:
/**********************************************************************
//楼主:也不知你实验的怎样了。不过别高兴太早,这个程序是我粘来的,近日细琢磨一下,认为它还有些问题:
//1、既不查询中断标志,也不用中断服务,更甚者没开任何中断源!而开个总中断干什么呢?
//2、程序使用的是T0的工作方式2,它是自动重装的8位计数器。所以注释中说"可以算上TH0"以及存入"TH0"之类的注释,是何意?   哎,什么人弄得!
//我把它改吧改吧,你试验一下行不?愿讨论。
/*************************************************************************/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ui = P3^2;  //将ui位定义为P3.2(INT0)引脚,探测输入电压
void main(void)
  {
   TMOD=0x09;   //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GATE置1。定时模式。
while(1)
     {
          TL0=0;           //定时器低8位清零
          TH0=0;     //定时器高8位清零
           while(ui);          //为了完整测量一个高电平,必须准确寻找一个完整的高电平。
                        //因此,如果此时P3.2脚上的电平为高,由于此时的TR0=0,
                        //定时器T0不能启动。从下一个高电平开始。
            TR0=1;        //        在P3.2脚 为低电平时        ,让TR0=1,做准备。
       while(!ui) ;        //         在P3.2脚低电平期间,等待。
           while(ui) ;  //  程序到这一步时,P3.2脚已为高电平,同时启动T0定时,并等待 P3.2脚变低。
                    TR0=0;    //  P3.2脚变低时,关闭定时器T0.
          P1=TL0;
          P2=TH0;           //显示 。TH0\TL0两个寄存器可以存储最大65536个数。

         }
   }

网友E(2015-08-14):
引用 网友C:
/**********************************************************************
//楼主:也不知你实验的怎样 ...

正在做电赛的东西,抱走了哈~~~

网友F:
我觉得可以,利用输入捕捉,前提是你要知道你计数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和上升沿都触发。

网友G:
太好了。。。多谢楼主。。楼主好人。

网友H(2019-05-09):
感谢楼下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