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行通信程序问题

楼主(2015-04-02):
大家好,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最近在做stm32f103和纸币器的串行通信,我使用串口助手和纸币器进行通信,可以看到每隔两秒纸币器发送80  8f(十六进制),当纸币器接收到02H,就不发送了,并且可以开始吸收纸币了,但是我用单片机连接就不行了,麻烦大家看下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_MS(u16 dly);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void);
extern u8 RxData[3];
void Delay_MS(u16 dly)
{
        u16 i,j;
        for(i=0;i<dly;i++)
                for(j=1000;j>0;j--);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hile(RCC_WaitForHSEStartUp()== ERRO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1;
        U1.USART_BaudRate =9600;
        U1.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1.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1.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1.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1.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USART1, &U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采用组别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配置串口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占先式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副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中断初始化
}
int main()
{    int flag=1;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
        while(1)
        {
            while(flag)
                {
                 if((RxData[0]==0x80)&&(RxData[1]==0x8F))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0x0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RESET)
                          {
                          }
                          flag=0;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if((RxData[1]==0x80)&&(RxData[2]==0x8F))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0x0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RESET)
                          {
                          }
                          flag=0;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if((RxData[2]==0x80)&&(RxData[0]==0x8F))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0x0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RESET)
                          {
                          }
                      flag=0;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
            }
}
子程序
u8 RxData[3]={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num=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RxData[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1);
           num++;
          }
          if(num==3)
             num=0;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