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单片机电缆通断检测仪protues仿真图

楼主(2015-04-02):
有木有大神帮帮我哇

网友A:
你想要的通断仪,有什么功能?你不说的细一点,摸不着头绪。如果为测两根线通不通也没什么意思呀

网友A:
你能说说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吗?你用的这个传感器传导神马信号?你说的电缆通断具体是什么意思?就是电缆的通与不通?还是.........?

网友A:
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 N根线并在一起的电缆,在电缆的一端把N根线一 一接入检测仪的检测口,在电缆另一端的检测仪随便连接这N根线,当在一端的检测仪对N根线发送N种信号,另一端的检测仪收到信号并显示在液晶上,你好去判断通断和序号?这是一个好想法,但不是神马难事哎。不过实际场景你那按键模块可否不要,要单片机自动发信号就可吧。还要看你那电缆的长度是多少,要考虑线路压降。不过现在都用光缆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 N根线并在一起的电缆,在电缆的一端把N根线一 一接入检测仪的检测口,在电缆另 ...

就是这个意思,那大神那个压降如何处理呢?还有若没有按键模块,如何使单片机自动发送信号,我的电路设计就在这上面卡住了,关于它的驱动一块我该如何处理哇?我第一次设计,好多不怎么懂,能不能帮我哇!谢谢啦

网友A:
楼主,搞出来没?

楼主:
诶。。。木有呢

楼主:
有木有人会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