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3个钟做成的多用途遥控开关

楼主(2015-04-02):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1.乱成堆

2.成型

3.内部结构

4。右侧

5.左侧

需要具体的接线图及程序,请联系。

网友A:
你好,我是个初学者 ,想做一个简单的遥控开关,能遥控那种几伏的小灯就行。要哪些材料呢?程序又是什么?    望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