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串口通讯电路用程序

楼主(2015-04-02):
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信号脚接到单片机的RXD,红外发射管信号是从单片机串口TXD输出的,其中单片机的P3.4脚是输出38KHZ的载波信号,是用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载的,在中断里进行端口取反,产生38.4KHZ的方波,晶振用的是11.0592M,通信的波特率是960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3^3;
uchar a;
sfr AUXR   = 0x8E;    //STC单片机1T的芯片时需要用的
void InitUART(void)       //这个初始化是用的STC的1T单片机时用的
{
    TMOD = 0x22;
    SCON = 0x40;
    TH1 = 0xDC;
    TL1 = TH1;
    PCON = 0x00;
    TH0 = 0x70;
    TL0 = TH0;
    ET0 = 1;
    TR0 = 1;
    EA = 1;
    ES=1;
    TR1 = 1;
}
////////////////////////////////////////////////////下面的初始化是用的12T的单片机时,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2;
    SCON = 0x40;
    TH1 = 0xDC;
    TL1 = TH1;
    PCON = 0x00;
    TH0 = 0xf4;
    TL0 = TH0;
    ET0 = 1;
    TR0 = 1;
    EA = 1;
    ES=1;
    TR1 = 1;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载的,产生38.4KHZ方波作为载波用的
{
    led=!led;
}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AUXR = AUXR|0xB0;  // T1, 1T Mode
    InitUART();
while(1)
{
    SendOneByte(a);  //发射数据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a=SBUF ;    //把收到的数据存入变量a中
    }
    else
        TI = 0;
}

网友A(2015-07-21):
波特率调成300,发数据还要加20ms的延时

网友B(2016-07-10):
输出不是38K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