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

楼主:
(图片)

网友A(2017-02-20):
这可以去AD官网上去下载!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个这个样子的封装

网友C(2015-11-04):
不用那么麻烦自己画啦

网友D(2015-04-10):
将你画的封装上的焊盘双击,layer选项设成顶层TopLayer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覆铜+过孔处理?

那覆铜在哪一层呢?还是顶层和底层都有!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敷铜加过孔就可以了

覆铜选在哪一层呢?还是底层还顶层都要用覆铜?谢谢!

网友H: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

网友G:
直接用敷铜加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I:
不要用库里的封装,自己做个这个样子的封装就行。

网友F: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覆铜+过孔处理?

网友E:
实物是这样的,那个银白色的部分就是引脚11